STM32咪表设计源码 GA6网络模块的TCP发送方式+两路超声波检测实现

楼主(2018-05-13):
   两路超声波检测距离,并通过GA6进行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上

/**********************寿工**************************/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csr04.h"
#include "GA6_module_error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Buf2_Max           100 //串口2缓存长度
#define STABLE_TIMES  10  //等待系统上电后的稳定

/*************  本地变量声明        **************/
char Uart2_Buf[Buf2_Max];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u16 USART2_RX_STA=0;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8 First_Int = 0;
char error_result[20];
char server_ip_port_cmd[45];

/*全局标志变量*/
u8 object1=0,object2=0,object3=0,object4=0,t=0;
u8 y1=0,y2=0,y3=0,y4=0;
extern float HC_SR04_Init(void);
extern float HC_SR04_Init2(void);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CLR_Buf(void);     //清除串口2接收缓存
u8 Wait_CREG(u8 query_times);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u8 Find(char *a);

/*检测状态函数*/
int check_status(void)
{
        int ret;
        char esc_char[2];

        esc_char[0] = 0x1B;//退出字符
        esc_char[1] = '\0';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OK",5,50,1);//测试通信是否成功
        if(ret == 0)
        {
                UART2_SendString(esc_char);//万一进入>状态,那么久发送一个ESC字符
//                return COMMUNITE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PIN?","+CPIN:READY",2,50,1);//查询卡是否插上
        if(ret == 0)
        {
//                return NO_SIM_CARD_ERROR;
        }

        ret = Wait_CREG(3);//查询卡是否注册到网络
        if(ret == 0)
        {
//                return SIM_CARD_NO_REG_ERROR;
        }

        return 1;
}

/*初始化发送函数*/
int send_data_to_server2(char *server_IP_and_port,char *content)
{
        u8 ret;
        char end_char[2];

        end_char[0] = 0x1A;//结束字符
        end_char[1] = '\0';

        check_status();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GATT=1","OK",3,50,5);//附着网络
        if(ret == 0)
        {
                return AT_CGATT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GACT=1,1","OK",3,50,2);//激活网络
        if(ret == 0)
        {
                return AT_CGATT1_ERROR;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CLOSE","OK",2,50,3);//关闭链接
        memset(server_ip_port_cmd,'\0',45);
        strcpy(server_ip_port_cmd,"AT+CIPSTART=\"TCP\",");
        strcat(server_ip_port_cmd,server_IP_and_port);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server_ip_port_cmd,"OK",3,50,2);//连接服务器
        if(ret == 0)
                return AT_CIPSTART_ERROR;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SEND",">",2,50,2);//开发发送数据
        if(ret == 0)
                return AT_CIPSEND_ERROR;

        UART2_SendString(content);
        UART2_SendString(end_char);
        printf("%s\n",content);
        return 1;
}

/*连接到服务器的心跳包程序*/

int connect_to_server(char *server_IP_and_port)
{
                        if(UART2_Send_AT_Command("AT+CGATT=1","OK",3,50,1));//查询连接状态,成功的话就退出

                        else
                        {
                                return AT_CGATT_ERROR;                                                     //连接查询2次之后返回没有连接
                        }

                        if(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GACT=1,1","OK",3,50,1) );           //查询连接状态,成功的话就退出
                        else
                        {
                    return AT_CGATT1_ERROR;                                                //连接查询2次之后返回没有连接
                        }
                        memset(server_ip_port_cmd,'\0',45);
                        strcpy(server_ip_port_cmd,"AT+CIPSTART=\"TCP\",");
                        strcat(server_ip_port_cmd,server_IP_and_port);
                        if( UART2_Send_AT_Command(server_ip_port_cmd,"OK",3,50,2) );//连接服务器,成功的话就退出
                        else
                        {
                                delay_ms(1000);
                    return AT_CIPSTART_ERROR;                                                //连接查询2次之后返回没有连接
                        }
        return 1;
}

/***************************************************************
注:当然你可以返回其他值,来确定到底是哪一步发送指令出现失败了。
****************************************************************/
int send_data_to_server(char *server_IP_and_port,char *content)
{
        u8 ret;

        char end_char[2];

        end_char[0] = 0x1A;//结束字符
        end_char[1] = '\0';
        check_status();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GATT=1","OK",3,50,5);//附着网络
        if(ret == 0)
        {
                return AT_CGATT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GACT=1,1","OK",3,50,2);//激活网络
        if(ret == 0)
        {
                return AT_CGATT1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STATUS","CONNECT OK",1,50,2);//查询连接状态
        if(ret == 1)//说明服务器处于连接状态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SEND",">",3,50,1);//开发发送数据
                if(ret == 0)
                {
                        return AT_CIPSEND_ERROR;
                }
                UART2_SendString(content);
                UART2_SendString(end_char);
                printf("%s\n",content);

                return 1;
        }
        else
                {
                                        memset(server_ip_port_cmd,'\0',45);
                                strcpy(server_ip_port_cmd,"AT+CIPSTART=\"TCP\",");
                                strcat(server_ip_port_cmd,server_IP_and_port);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server_ip_port_cmd,"OK",3,50,2);//连接服务器
                                if(ret == 0)
                                {
                                        return AT_CIPSTART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SEND",">",2,50,2);//开发发送数据
                                if(ret == 0)
                                {
                                        return AT_CIPSEND_ERROR;
                                }

                                UART2_SendString(content);
                                delay_ms(20);
                                UART2_SendString(end_char);
                                printf("%s\n",content);
                }
        return 1;
}
int  ret;
/*完整的发送函数*/
void setdata(char *server_IP_and_port,char *content)
{

        while(!send_data_to_server(server_IP_and_port,content));//发送数据到服务器

                printf("成功发送到server\r\n");
                UART1_SendString(error_result);
                delay_ms(1500);
                UART1_SendString("收到回复:\r\n");  //received:后面的内容才是回复的真正内容
                UART1_SendString(Uart2_Buf);
                UART1_SendString("\r\n");

}

/*初始化发送信息函数*/
void setdata2(char *server_IP_and_port,char *content)
{

        while(!send_data_to_server2(server_IP_and_port,content));//发送数据到服务器

                printf("成功发送到server\r\n");
                UART1_SendString(error_result);
                delay_ms(500);
                UART1_SendString("收到回复:\r\n");  //received:后面的内容才是回复的真正内容
                UART1_SendString(Uart2_Buf);
                UART1_SendString("\r\n");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        static u8 ret=1;                                     //默认连接
//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2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清除TIM2更新中断标志
//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STATUS","CONNECT OK",3,50,2);//查询连接状态
//
//                if(ret==0)
//                        {
//                          check_status();
//                          ret=connect_to_server("\"106.14.153.104\",8080");
//                                printf("%d",ret);
//                        }
//        }
//}

/*心跳包+地锁控制*/
void receive(void)
{
        u8 ret1=0,flag=0,check=0,a=0;
        ret1 = Find("+IPD,1:0");
        while(ret1 == 1)
        {
                for(a=0;a<5;a++)
                {
                        if(HC_SR04_Init()<10)
                                flag++;
                }
                if(flag<2)
                {
                        LED0=0;
                        delay_ms(500);
                        LED0=1;
                }
                flag = 0;
                ret1 = 0;
        }
        ret1 = Find("+IPD,1:1");
        while(ret1 == 1)
        {
                for(a=0;a<5;a++)
                {
                        if(HC_SR04_Init2()<10)
                                flag++;
                }
                if(flag<2)
                {
                LED1=0;
                delay_ms(500);
                LED1=1;
                }
                flag = 0;
                ret1 = 0;
        }
        check_status();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GATT=1","OK",3,50,5);//附着网络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GACT=1,1","OK",3,50,2);//激活网络
        check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IPSTATUS","CONNECT OK",3,50,2);
        printf("boject=%d",check);
        if(check == 0)
        {
                check_status();
                setdata("\"115.29.169.13\",5000","ID 000035\r\n");
        }
}

int main(void)
{
        u8  i=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ART2_Init_Config(115200);  //串口2初始
        USART1_Init_Config(115200);//UART1用作串口调试信息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GPIO_Config();
        TIM_Config();
        NVIC_Config();
        GPIO_Config2();
        TIM_Config2();
        NVIC_Config2();
        UART1_SendString("系统启动.......................\r\n");
        for(i = 0;i < STABLE_TIMES;i++)
        {
                delay_ms(50);
                printf("%d",i);
        }
        memset(error_result,'\0',20);
        i=0;
        CLR_Buf();
        setdata2("\"115.29.169.13\",5000","ID 000035\r\n");
        while(1)
        {
                while(i<10)
                {
                        if(HC_SR04_Init() > 10 && y1 == 0)
                        {
                                object1++;
                        }
                                else if(HC_SR04_Init() < 10 && y2 == 0)
                        {
                                object2++;
                        }
                                if(HC_SR04_Init2() > 10 && y3 == 0)
                        {
                                object3++;
                        }
                                else if(HC_SR04_Init2() < 10 && y4 == 0)
                        {
                                object4++;
                        }
                        i++;
                }
                                                if(object1>5&&object1<11 )
                                                {
                                                        y1=1;
                                                        CLR_Buf();
                                                        setdata("\"115.29.169.13\",5000","V 10\r\n") ;
                                                        object1+=10;
                                                }
                                                else if(object2>5&&object2<11)
                                                {
                                                                y2=1;
                                                                CLR_Buf();
                                                                setdata("\"115.29.169.13\",5000","V 11\r\n");
                                                                object2+=10;
                                                }
                                                if(object3>5&&object3<11 )
                                                {
                                                        y3=1;
                                                        CLR_Buf();
                                                        setdata("\"115.29.169.13\",5000","V 20\r\n");
                                                        object3+=10;
                                                }
                                                else if(object4>5&&object4<11)
                                                {
                                                        y4=1;
                                                        CLR_Buf();
                                                        setdata("\"115.29.169.13\",5000","V 21\r\n");
                                                        object4+=10;
                                                }

                        if(object1 > 7&&object3 > 7)
                        {
                                for(i=0;i<5;i++)
                                {
                                        if(HC_SR04_Init() < 10 || HC_SR04_Init2() < 10)
                                        {
                                                t++;
                                        }
                                }
                                if(t > 2)
                                {
                                        y1 = 0;
                                        y2 = 0;
                                        y3 = 0;
                                        y4 = 0;
                                        object1=0;
                                        object2=0;
                                        object3=0;
                                        object4=0;
                                }
                        }
                        if(object2 > 7&&object3 > 7)
                        {
                                for(i=0;i<5;i++)
                                {
                                        if(HC_SR04_Init() > 10 || HC_SR04_Init2() < 10)
                                        {
                                                t++;
                                        }
                                }
                                if(t > 2)
                                {
                                        y1 = 0;
                                        y2 = 0;
                                        y3 = 0;
                                        y4 = 0;
                                        object1=0;
                                        object2=0;
                                        object3=0;
                                        object4=0;
                                }
                        }
                        if(object1 > 7&&object4 > 7)
                        {
                                for(i=0;i<5;i++)
                                {
                                        if(HC_SR04_Init() < 10 || HC_SR04_Init2() > 10)
                                        {
                                                t++;
                                        }
                                }
                                if(t > 2)
                                {
                                        y1 = 0;
                                        y2 = 0;
                                        y3 = 0;
                                        y4 = 0;
                                        object1=0;
                                        object2=0;
                                        object3=0;
                                        object4=0;
                                }
                        }
                        if(object2 > 7&&object4 > 7)
                        {
                                for(i=0;i<5;i++)
                                {
                                        if(HC_SR04_Init() > 10 || HC_SR04_Init2() > 10)
                                        {
                                                t++;
                                        }
                                }
                                if(t > 2)
                                {
                                        y1 = 0;
                                        y2 = 0;
                                        y3 = 0;
                                        y4 = 0;
                                        object1=0;
                                        object2=0;
                                        object3=0;
                                        object4=0;
                                }
                        }
                        i=0;
                        t=0;
                        receive();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0;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art2_Buf[First_Int] = Res;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2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
* 函数名  : TIM2_IRQHandler
* 描述    : 定时器2中断断服务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无
*******************************************************************************/

/*******************************************************************************
* 函数名 : CLR_Buf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void)
{
        u16 k;
        for(k=0;k<Buf2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2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u8 Wait_CREG(u8 query_times)
{
        u8 i;
        u8 k;
        u8 j;
        i = 0;
        CLR_Buf();
        while(i == 0)
        {

                UART2_Send_Command("AT+CREG?");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for(k=0;k<Buf2_Max;k++)
                {
                        if((Uart2_Buf[k] == '+')&&(Uart2_Buf[k+1] == 'C')&&(Uart2_Buf[k+2] == 'R')&&(Uart2_Buf[k+3] == 'E')&&(Uart2_Buf[k+4] == 'G')&&(Uart2_Buf[k+5] == ':'))
                        {

                                if((Uart2_Buf[k+7] == '1')&&((Uart2_Buf[k+9] == '1')||(Uart2_Buf[k+9] == '5')))
                                {
                                        i = 1;
                                        return 1;
                                }

                        }
                }
                j++;
                if(j > query_times)
                {
                        return 0;
                }

        }
        return 0;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u8 Find(char *a)
{
        if(strstr(Uart2_Buf, a)!=NULL)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u8 UART2_Send_AT_Command(char *b,char *a,u8 wait_time,u32 interval_time,u8 ji)
{
        u8 i,j,m;
        u8 flag=0;
        i = 0;
        while(i < wait_time)    //如果没有找到 就继续再发一次指令 再进行查找目标字符串
        {
                UART2_Send_Command(b);//串口2发送 b 字符串 他会自动发送\r\n  相当于发送了一个指令
                for(j=0;j<ji;j++)
                delay_ms_ken(interval_time*20); //等待一定时间 传50的话就是 50*20ms = 1秒
        if(Find("+IPD,1:0"))
        {
                for(m=0;m<5;m++)
                {
                        if(HC_SR04_Init()<10)
                                flag++;
                }
                if(flag<2)
                {
                        LED0=0;
                        delay_ms(500);
                        LED0=1;
                }
                flag=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