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程序 displaydate【i】=number(0)是啥意思

楼主(2018-05-1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快捷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快捷定义
#define duan P2     //数码管段选接口
#define wei P3      //数码管位选接口
sbit ledH=P0^2;     //指示红灯接口
sbit ledL=P0^3;     //指示绿灯接口
sbit Frst=P1^4;            //按键1
sbit Second=P1^5;        //按键2
sbit Third=P1^6;        //按键3
sbit Forth=P1^7;        //按键4
sbit k1=P1^0;       //start按键
sbit k2=P1^1;                //reset按键
uchar i=0;                        //数码管显示计时
//uchar qinflag;          //移位标志
uchar code number[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8c,0xff,0xbf,0xcf};         //0~9,a,b,c,d,e,f,p,不显示,-,
iuchar code weizi[11]={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10,0x20};//位选数据//
uchar code error[10]={0xff,0xaf,0xc0,0xaf,0xaf,0x86,0xff,0xff,0xff};//erroruchar displayData[11];
//uchar weishu;
char time;
uchar qdShijian;                //时间计时
uchar xuanshou;                  //选手编号
bit qdQidong;                         //抢答启动
//bit dtQidong; //答题启动
bit select;                                 //选择
uint count;                                //定时计时变量
void init();                          //初始化
uchar scanzhi();                //获取按键值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void duzhichuli();                //数据处理
=================================================
void keyscan(){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开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        while(k1==0);        //松手检测
        qdQidong = 1; //启动抢答
qdShijian = 20;//倒计时20秒
        select = 1;        //启动选择
        ledL = 1;  //绿灯亮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复位
        {                ledL = 0;        //绿灯灭
ledH = 0;  //红灯灭
select = 1;//选择
for(i=1;i<12;i++)  //显示数据清零
         displayData[i]=number[0];                        }
if(select == 1 && qdQidong == 1)         //抢答处理
        {                if(Frst==0)                //检测按键1号选手
        {                        select = 0;         //退出选择
        //        dtShijian = 30;  //倒计时30秒
        //        dtQidong = 1;  //倒计时启动
        qdQidong = 0;   //抢答停止
        xuanshou = 1;                 //选手1
        time=0;
        displayData[1] = number[10]; //显示a
        displayData[2] = number[xuanshou]; //显示编号                }

displaydate【i】=number(0)是啥意思

网友A:
        for(i=1;i<12;i++)  //显示数据清零
                displayData[i]=number[0];
displayData[]是显示缓存,number[]是字符数组,程序是循环12次把缓存清零 。

网友B:
意思是把显示数组中每一组写入0x00.

网友C:
displayData[i]=number[0]; 这里number[0]应该为“0”的显示代码,把所有的显示缓冲置0,在屏上显示字符0,查找对应的电路图应该会更加清楚。

网友C:
number[0]应该为字符’0“的显示代码,displaydate[i]=number(0); 应该是把所有的显示缓冲区填成字符”0“,在LED屏上显示字符”0“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