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慢速动态扫描显示1234

楼主(2018-05-13):
//用数码管慢速动态扫描显示数字"1234"
#include<reg52.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void delay(void)        //延时函数,延时一段时间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无限循环
   {
     P2=0xfe;   //P2.0引脚输出低电平,DS0点亮
          P0=0xf9;  //数字1的段码
          delay();
          P2=0xfd ;  //P2.1引脚输出低电平,DS1点亮
          P0=0xa4;  //数字2的段码
          delay();
     P2=0xfb;   //P2.2引脚输出低电平,DS2点亮
          P0=0xb0;  //数字3的段码
          delay();
     P2=0xf7;   //P2.3引脚输出低电平,DS3点亮
          P0=0x99;  //数字4的段码
          delay();
     P2=0xff;
   }
}

网友A:
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P2^7;  //位选
sbit dula=P2^6;   //段选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hile(1)
        {
                dula=1;
                P0=0x06;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0x5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dula=1;
                P0=0x4f;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5);

                dula=1;
                P0=0x66;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