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自动浇花器设计论文完整版

楼主(2018-05-13):
基于单片机的自动浇花器设计

摘 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生活水平的要求逐渐提高,智能家居也慢慢潜入人们的生活,自动化的兴起也是对科技发展的肯定。现在很多人都住上了高层,为了净化室内空气便种植盆栽,一方面是为了净化空气,另一方面是为了陶冶情操。然而很多人想精心照顾他们的花花草草,但是又不懂方法与技巧甚至有的人没时间去照料,所以这就需要设计一款自动浇花器。

本设计用AT89C51单片机作为控制中心,YL-69作土壤湿度传感模块,光敏电阻作为光照量传感模块,LCD1602作为显示数据的模块,按键用来设定数值。本系统有三种模式的功能,一是可以通过YL-69湿度传感器进行土壤湿度的采集,利用单片机AT89C51对信息进行处理,输出控制信号,控制信号通过控制继电器控制水泵电源是否通断,从而完成自动浇水。二是利用单片机精确控制,在设定时间内实施浇水。三是在系统中加入一个光敏电阻,当检测到有光照的时候即白天的时候系统检测到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时才运行完成浇水,当检测到无光照即黑夜时即使检测到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系统也不会运行。

目 录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3主要设计内容

2 系统设计

2.1 方案论证

2.1.1 总体方案设计

2.1.2 土壤湿度测量方案

2.2 硬件的选择

2.3 系统结构

3 系统硬件设计

3.1 AT89C51主要性能参数

3.2 时钟电路

3.3 AT89C51的复位电路

3.4 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

3.5 SRS-05VDC-SL继电器

3.6 按键电路

3.7 DS1302时钟芯片

4 系统软件设计

4.1 系统流程图

4.2 土壤湿度检测程序

4.3 按键程序

4.4 LCD1602显示程序

5 仿真设计与硬件调试

5.1 硬件调试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

附录A:主程序

1绪论
1.1研究背景
如今,对于浇灌系统而言,微喷技术被国际上许多国家广泛采用,该项技术的工作原理为借助低压管道让水快速的射出,并在空气里分散为细小的水珠,从而让这些水雾覆盖于种植物、农作物及周围的土地表面,使得农作物不再缺乏水分。此系统主要应用于植物种植密度大,植物柔软细嫩的场合。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更加追求生活环境健康与舒适,如今千家万户都会在自己的余暇功夫里自己栽培花草,栽培花草不仅可以净化空气,还可以陶冶情操。植物的生长需要定期浇水,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忙而忘记给植物浇水,或者没有一定的浇花经验甚至会导致植物死亡等,这都是不利于植物生长的。
1.2 国内外的发展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的国家,智能家用电器的技术已经十分先进,而站在国际的层面来看,由于我国的制造及设计产业在国际上的关键地位,使得中国已然发展成国际上智能家电的主要市场。如今,智能花盆在全球已经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虽然它们的控制及工作原理有着较大的差异,可它们设计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平时生活中的养花种草等方面。
在英国有这样的一类智能花盆,它的设计者是瑞贝克皮特森。它能够随时观察记录盆栽的生长情况。“Plantroid”是一个智能花盆机器人,它是由东京农工大学副教授水内郁夫发明创造的,“Plantroid”与其它的花盆不同的是,除了有六个晶硅太阳能以外,在他的底部还装有四个可以滚动的滑轮,这使得其能够在地面随处移动。其内部装有光线传感器,当它检测到盆栽处于背阴处时,或者晒不到阳光的地方,机器人会自动下达指令让滑轮走到有阳光的地方,因而方便了人们的植物培养,并且使得植物充分的享有光照进行光合作用,加速植物的健康生长。
在不久前,英国学生娜塔莉・金也创造出了一款智能的花盆机器人,此机器人的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在花盆下面装有检测湿度与温度的传感装置,花盆表面设有光线传感器。这些装置的安装能够让植物在处于不适宜的环境下自动报警,比如在湿度过大或温度过强时,花盆都会自动闪光提示,让主人能够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1.2.2 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中国而言,已然出现了许多供植物浇水的器具,然而这些都是传统的浇水设施,在智能机械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目前,在中国市场上普遍存在大量的自动浇水装置,可是这些浇水的器材都是传统的定量浇水,很难根据植物的自身需要进行适当适量的浇水施肥,这也导致了大面积的水资源浪费,不仅没有使得植物得到很好的生长,相反却让植物的成长起到了副作用。
由于全球技术的高速传播,如今的中国也有许多关于智能花盆方面的研究。杨守建等人于2011年,开始了相关方面的工作,他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装置检测土地的湿度及温度,参照检测装置反馈的数据对植物进行适当适量的浇水,整个科研的经费花费较少,且后期维护的花销也不高。
与此同时,王薇等学者在2011年也开始了相关智能花盆上的研究,此种智能花盆由多个部分组成,其中包括:放大电路、比较电路、驱动电路、继电器、电磁阀等等。工作原理也是能够自主检测植物土壤周围的湿度,从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浇水。 学者张兆朋在此方面也有着自己的发面,他一人设计创造了小型的职能家庭浇水仪器,同时更够依据植物的不同种类,运行不同的控制程序。在工作原理上也是参照上述几种智能仪器,实现自主职能浇水。学者赵丽也发明了一类高效智能的植物浇水装置,在仪器底部装有传感装置,用以检测相关环境的温度、湿度,在借助单片机展开数据分析,下达相关的执行指令,对浇水器进行控制,完成相关的浇水任务。
随着科技的发展,家用电器的智能化也得到了广大国民的青睐,所以,对于智能花盆的相关研究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1.3主要设计内容
此论文是立足于单片机的自动浇花器设计:
  • 完成整体的规划和结构设计
  • 围绕着单片机展开相关工作,并对装置原件展开处理,让它们有机的搭配起来。主要的硬件部分涵盖有:土壤湿度检测电路、光亮度检测电路、电源电路、按键设置电路、LCD1602显示电路继电器控制水泵电路。以及系统的软件设计及编写,使其与硬件模块互相配合。大体涵盖有以下几类程序:主要程序、湿度检测程序、信息汇总程序、按键触碰程序、运行子程序等。
  • 完成硬件模块和软件模块的调试。

2 系统设计
2.1方案论证
2.1.1 总体方案设计
该方案的系统体系主要由两部分共同搭建,分别是:硬件方面、软件方面。硬件模块方面大体包括了土壤湿度检测模块、光亮度检测模块、按键设置模块、LCD1602显示模块与继电器控制水泵电路模块,设计了一种智能浇灌的系统。这个自动浇花系统可以根据土壤干湿程度以及光照的强度,对植物的浇水进行自动控制。单片机是此方案的控制中心,通过环境湿度检测仪展开相关信息的传递,继而使用智能系统规定其湿度的最大及最小值,然后再借助单片机将传输来的相关信息展开分析与整理,从而评估外界环境的湿度。一旦反馈的湿度值明显小于规定的湿度最小值,那么单片机将下达指令至控制水泵,让其进行浇水行为,当湿度到达设定的最大值时停止浇水,这就是整个浇花的工作原理。或在无人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浇灌经验通过设定时间来进行浇灌,当到达设定时间时单片机控制水泵浇水,超过一分钟后水泵停止浇水。本设计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借助湿度传感器采集土壤湿度的相关信息;
2.显示测量的数据
3.对最适宜植物成长的土壤进行分析,并规定其湿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4.使用光敏电阻测量光照量
5.不同模式的选择。
2.1.2 土壤湿度测量方案
检测土壤湿度的相关活动在众多的部门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主要包括:科研单位、工业制造、气象监测等,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中,对于土壤水分的检测并不是唯一的数据。因为土壤湿度会受到大气压强、温度或人类甚至无法察觉的因素影响。
如今,对于土壤湿度的测量我们通常有2种方法,分别是干湿球与电子湿度传感器。下面是对两种方法展开的对比研究,旨在选择最佳的检测方法。对于干湿球方法而言,它属于非直接的检测方法,借助对干球与湿球的两种测量从而了解其湿度。所以,如果在温度较高或者环境较为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会优先选择干湿球法。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子湿度检测在这些年得到了广泛的推崇,由于其测量数值较为精确,一般可达2%一3%RH,同时在运行的阶段对外界的影响有着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但使用的时间一长,传感器的精度就会有所下降,因此电子式传感器比较适用于工作在常温、稳定的环境中。
2.2硬件的选择
  • 土壤湿度传感器的选择:
选取yl-69土壤水分传感器作为土壤传感系统模块,灵敏度可调,数字输出简单,模拟输出准确,比较器LM393,工作稳定可靠。
(2)主控芯片的选择:
方案一:使用STC89C52系列的单片机,特点是驱动能力强,运转比较稳定,与AT89C51系列相比拟,性价比较高,抗干扰能力强。
方案二:AT89C51单片机由Atmel公司生产,主要的特点是低电压、高性能,同时价格也比较便宜,最主要的是AT89C51单片机和MCS-51系列有很好的兼容性。但缺点是定时器、ROM较少。
AT89C51单片机是我们学习的主要单片机,它的配置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系统的需求,所以选择方案二AT89C51单片机。
(3)A/D转换芯片选择:
第一种方案:通过ADC0832芯片转换,ADC0832转换芯片为双通道8位分辨率的转换芯片。其最高分辩可达256级。由于其转换速度快、便宜、体积较小、稳定性高等特点,因此深受单片机爱好者喜爱,普及率极高。
第二种方案:ADC0809转换芯片ADC0809芯片的使用,是一种并行转换芯片,相比较ADC0832要快得多,但其引脚电路比较复杂,并且价钱是昂贵的。
综合考虑选用ADC0832可以满足系统需求,故选用方案一。
(4)继电器选择:
在早期设计阶段,仪器的运行需要利用小电流实施对大电流的操控,因此我们选择了继电器来操控电磁阀。工作电压在5V左右,并且成本低。综上所述,本次的系统设计中,选用的是松乐SRS-05VDC-SL型号的继电器。
(5)显示器的选择:
因系统需要必须用到一个显示系统模式功能和检测数据的显示器。LCD1602可以用来显示字母、阿拉伯数字和符号,按照系统的需求,使用可以同时显示出16*02即32个字符的16脚(带背光)模块。
(6)电源选择:
系统选用5V电源适配器,考虑到水泵的运行可能会导致屏幕显示不清,所以给水泵配备3节干电池。
2.3 系统结构
此系统主要由六个电路组建而成,分别为:土壤湿度检测电路、光亮度检测电路、电源电路、按键设置电路、LCD1602显示电路与继电器控制水泵电路。系统原理图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原理图
3系统硬件设
3.1AT89C51单片机简介及设计
3.1.1 AT89C51主要性能参数
AT89C2051是一款极为精简的51单片机,将P0口和P2口进行了精简,引脚也仅有20个,然而其内部却安装了十分实用的模拟比较器,对于开发研究精简的51系统而言,其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开发根本用不到所有的32个I/O口,所以选择AT89C2051较为适宜,不仅芯片体积更小,同时其工作电压最低为2.7V,所以用来开发时能够用5号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产品。其引脚图如图2所示。
图2 AT89C51引脚图
3.1.2 时钟电路
单片机AT89C51的内部包含了一个输入端与一个输出端,分别是以引脚XTAL1与XTAL2的放大器,使其达到搭建自激式振荡电路的目的,因此需要在XTAL1及XTAL2引脚中装设晶体振荡器、陶瓷振荡器,此电路的输出能够传送到程序内部的时序电路。对于单片机的时钟电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相当于人体的大脑,控制着单片机的运行频率。而连接单片机的主要形式通常包括以下两种:外部时钟形式、内部时钟形式。
之所以选用此方案的内部时钟的理由为:一个高增益放大器和相位平方芯片内部外部跳线晶体,调谐电容时钟电路生成的结构形式,时钟电路图的系统如图3所示。

图3 时钟电路
3.1.3 AT89C51的复位电路
51单片机高电平复位。就现如今使用比较多的AT89系列得单片机来讲,在复位脚加上2个高电平机器周期(即24个振荡周期)就可以使单片机进行复位。复位后,单片机的主要特征是各IO口显现为高电平,程序计数器开始从零运行程序。
本系统选用的是手动按键复位的模式,采用的措施是接一个按钮在复位RST端和正电源Vcc之间。当按钮被按下时,Vcc的+5V电平就会被直接加到RST复位端。由于按键闭合的时间非常短,而我们总可以使按钮保持最起码十毫秒的接通时间,因此,完全可以符合对复位的时段要求。图4为按键电路图

图4 按键电路图

3.2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
该系统设计采用yl-69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土壤水分传感器,当测试土壤水分变化时,通过湿敏电容所处的空间内介质发生变化,这也导致了其电容数值产生改变,并且电容的数值和湿度值之间呈正比关系。YL-69表面经过镀镍处理,可以很好的提高导电性,保护传感器不易被腐蚀。借助电位器掌控有关的阀值,在探查到环境湿度在最小值以下,DO随之产生高电平;相反,在探查到的环境温度在最大值以上,DO随之产生一个低电平。本次系统的电路设计为VCC外接一个5V电压,GND外接数字地,DO"小板数字量输出接口(0和1)”接到单片机。电路原理图如图5所示,k1是YL-69探头。

图5 YL-69与AD转化电路

3.3SRS-05VDC-SL继电器
继电器(relay)能够将线性变化的输入量输出为阶跃变化结果。这种特质就可以被利用来起到控制的作用,当输入量达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通过控制阶跃变化的结果反过来影响整体电路,在整个电路中,继电器只需要很小的电流,相当于以弱电流来控制大电流的控制器,而且一定程度上继电器还可以用来保护电路,防止电压变化过大,损害电子元件。
当前市场上的继电器种类有很多,但是经过一一对比,本系统选择电磁继电器作为整个电路的控制方式。其原理是通过电流变化来改变电磁效应的强弱,从而将电信号转化为磁性强度变化,最终通过接触点来影响电流的通路还是断开。
图7中三级管的b基级处于低电位时,三极管导通,则K1单刀双掷开关向右边偏离,电机M水泵通电,水泵开始运行。

图7 继电器控制水泵

3.4按键电路
因本系统设计定时电路,需要用按键进行设置,所以加入按键模块按键:按键设计如图8所示。S1是模式键、S2是设置键、S是调整加键、S4是调整减键。

图8 按键电路
3.5光敏电阻及其控制电路
光敏电阻的特点在于能够将光学物理信息转化为电信号,这种特质也是其命名的来源,这种电阻也可以被简称为光电阻,或者可以称它为光导管。具体来说,这种电阻可以在不同运动状态以及电子的光照强度下表现为不同的电阻值,所以用这种材料制成的电阻器也被称为光电导探测器。当照射光强缓慢增加时,电阻值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为负相关,反之亦然。本次系统设计将光敏电阻并联在湿度传感器的电路中。电路图如图9所示。

图9 光敏电阻电路图
3.6 DS1302时钟芯片
DS1302是比日常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时钟芯片,它具有计时的功能。在本次系统中,因为要加上定时功能,所以选择在系统在加入DS1302芯片,它能够对日期、时间等信息作统计,通过设置键来设定时间,也可以将时间显示在显示屏上。电路图如图10所示。

图10 DS1302时钟芯片电路图
4 系统软件设计
4.1 系统流程图
系统软件设计包括对土壤湿度检测程序、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的程序、设置湿度上下限的程序、按键程序、显示程序等。主程序流程如图14所示。

图14 程序流程图

4.2 土壤湿度检测
土壤湿度传感检测模块对土壤的湿度变化特别敏锐,日常用来检测泥土的湿度。如果土壤湿度传感器检测到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时,DO输出高电平;当土壤湿度传感器检测到土壤湿度高于设定值时,D0输出低电平。并且D0口能够与单片机直接相连接,通过单片机来反应高低电平,所以来检测土壤湿度。
4.3 LCD1602显示流程图
液晶显示器LCD1602是利用液晶的物理特性来实现显示的,当电路通电时,LCD便可以显示出来数字、图像等。LCD1602液晶显示流程图如图所示:

5 仿真设计与硬件调试

5.1 仿真软件简介

proteus仿真软件可以提供对单片机及外围电路进行仿真,它将电路仿真软件、PCB设计软件和虚拟模型仿真软件三者合一,是目前唯一一款三合一平台。它可以实现原理布图、PCB自动或人工布线、SPICE电路仿真,最后达到仿真效果,可以在运行后看到输入输出的效果。此软件提供现成元器件、测试仪器以图形的方式表示,并可以直接从窗口图形中调出,软件中测试仪器的图形与实物相似,而且可以储存实验测试结果的数据、波形、工作状态等,并可以打印输出。

5.2  仿真流程

(1)打开Proteus软件,会弹出如图5-1所示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大区域是绘图窗口,左面的小窗口是视图小窗口,紧挨着下面分别是元器件列表、控制按钮。

图5-1 Proteus打开界面

(2)在界面视图小窗口的下面有P L按钮,点击P按钮,便可弹出一个搜素栏,在里面输入需要的元器件名称,就会在右边的绘图窗口中弹出,双击需要的元器件,选择好之后关闭对话框,之后就可以在刚才的P L按钮下面点击最终需要的元器件,用鼠标拖动移到绘图窗口即可单击确定位置即可。如图5-2所示:

图5-2搜索添加元器件

(3)将元器件选择好之后,系统自动布线即可完成电路图设计,双击电路图中的单片机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然后把.hex文件加载进去,如图5-3所示

图5-3 加载.hex文件

  • 最后点击窗口左下角的运行开始键,就可以完成仿真过程,如图5-4所示:

图5-4 运行结果

5.3  仿真结果

在参考电路的运行图之后,依照其样式将实物制出,然后把程序烧录至AT89C51单片机内接通电源,将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探头放入土壤中,按键调至模式一,调至湿度值50%,屏幕显示浇水开始,水泵运行,浇灌到设定湿度值时停止浇水。按键调至模式二,检测到湿度值低于设定湿度,水泵开始浇水,将光敏电阻遮盖住,屏幕显示为夜间模式,停止浇水。将其按键转换到第三种模式,规定时间并运行浇水,在系统检测到需要浇水时,水泵便会自动出水,运行60秒后便停止灌溉。之后,看实物能否稳定操作。如果一切显示都正常的话,就无需开展硬件的相关调整,如果运行的不正常则要分析其原因并开展相关调试工作。

结论
基于单片机的自动浇花器的设计,利用单片机控制系统对各部分进行控制,使其浇灌模块是否进行运作。土壤湿度测量的模块为YL-69,其主要的作用是将测量的湿度信息传递至单片机的系统内部,同时利用单片机的处理将I/O传递至LCD屏幕上。LCD上显示的值是土壤的含水值,这是判断灌水是否的数值。程序的控制部分由自动浇花部分组成,而系统的监察部分则是由土壤湿度处理组成。整个系统的为智能化的自动运行,程序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单片机分析数据并处理得来,在湿度监测仪检测到土壤湿度低于规定的数值后,那么单片机将下达指令至控制水泵,让其进行浇水行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浇水过后,当湿度达到规定的最大值时,仪器又将停止运水,这就是整个浇花的工作原理。单片机还可以手动输入定时时间,时间会通过LCD1602进行显示,通过程序设计浇灌开始及浇灌结束时间。

致谢

时光即逝,大学四年将至,在这四年中我收获颇丰,特别是在这几个月的毕业设计期间,我特别感谢老师、同学、朋友、家人的精心指导与细心照料。感谢指导老师侯老师对我这次论题写作方向的确定的帮助,您对我的论文写作思路进行启发,重点要点进行指导说明,不厌其烦的帮助对论文进行修改并提出些建议,从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的撰写、资料的查找,到结构的完善,都给予悉心指导,使我顺利成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您严谨的工作态度、精心指导和无私的关怀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此对帮助和指导过我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们,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有用的素材,还在论文的撰写和排版等过程中提供热情的帮助。最后要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与鼓励,有了你们我才可以在不惑之年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顺利完成学业。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ADC0832.h>
#include<INTERRUPT.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include<EEPROM.h>
#include<DS1302.h>
sbit jidainqi  = P1^4;//自动浇花开关
sbit jidainqi_led  = P1^3;//自动浇花开关指示灯
sbit key_mode  = P3^2;//模式切换按键
sbit key_set  = P3^3;//设置
sbit key_jia  = P3^4;//加
sbit key_jian  = P2^0;//减
sbit guang  = P2^2;//光
uchar temp_ad[6];
double temp;
uchar f=0;
uchar wei;
uchar mode;
uchar set_time=0;
uchar jiaohua_num;//浇花湿度值
uchar set_shidu=0;//按键设置标志位
uchar T0_num;
uchar ad;
char naozhong1[]={0x00,0x00,0x00};
/********************************************************
函数名称:void delayms(uint ms)
函数作用:毫秒延时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display(void)//选择页面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Watering System ");                 //初始化显示的文字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2,"  Choice mode");                 //初始化显示的文字
}
void display1(void)//白天自动检测浇花
{
                            ad=ADC0832_read(0);
                            Delay_ms(25);
                            temp=(1-(double)ad/255)*100;
                            if(temp<=jiaohua_num)
                            {
                                          if(f==0)//清屏标志位
                                          {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40us(100);
                                                        f=1;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Flower is Dying!");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2," Auto Watering!");
                                          jidainqi=0;jidainqi_led=0;//自动浇花
                            }
                            else
                            {
//                                          if(temp<1.5)
//                                                        wei=sprintf(temp_ad,"%0.2f",0);
//                                          else
                                          wei=sprintf(temp_ad,"%0.2f",temp);
                                          if(f==1)
                                          {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40us(100);
                                                        f=0;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  The mode one:");                 //初始化显示的文字
                                          lcd1602_write_character(3,2,"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9-wei,2,temp_ad);
                                          lcd1602_write_character(9,2,"%RH");
                                          jidainqi=1;jidainqi_led=1;//停止浇花
                            }
}
void display4(void)//浇花湿度设置
{
              T0_num++;
              if(T0_num==254)
                            T0_num=0;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 Set water num");                 //初始化显示的文字
              if(T0_num%2==0)              //偶数次显示
              {
                            LCD_disp_char(9,2,ASCII[jiaohua_num/10]);                 //
                            LCD_disp_char(10,2,ASCII[jiaohua_num%10]);
//                Delay_ms(1);
              }
              else
              {
                            LCD_disp_char(9,2,ASCII[jiaohua_num/10]);
                            LCD_disp_char(10,2,ASCII[jiaohua_num%10]);

              }
}
void display2(void)//自动浇花加光照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mode two:");                 //初始化显示的文字
                            ad=ADC0832_read(0);
                            Delay_ms(25);
                            temp=(1-(double)ad/255)*100;
                            if(temp<=jiaohua_num&&guang==1)
                            {
                                          if(f==0)//清屏标志位
                                          {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40us(100);
                                                        f=1;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Flower is Dying!");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2," Auto Watering!");
                                          jidainqi=0;jidainqi_led=0;//自动浇花
                            }
                            else
                            {
//                                          if(temp<1.5)
//                                                        wei=sprintf(temp_ad,"%0.2f",0);
//                                          else
                                                        wei=sprintf(temp_ad,"%0.2f",temp);
                                          if(f==1)
                                          {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40us(100);
                                                        f=0;
                                          }
                                                        if(guang==0)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2,"Night");
                                                                      }
                                                                      else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2,"Day! ");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  The mode two:");                               //初始化显示的文字
                                          lcd1602_write_character(6,2,"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wei,2,temp_ad);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2,"%RH");
                                          jidainqi=1;jidainqi_led=1;//停止浇花
                            }
}
void display3(void)//定时模式
{
   Read_time();                                   //读取时间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The mode three:");                 //初始化显示的文字
              LCD_disp_char(1,2,ASCII[time[4]/10]);//月
              LCD_disp_char(2,2,ASCII[time[4]%10]);
              LCD_disp_char(3,2,ASCII[11]);
              LCD_disp_char(4,2,ASCII[time[3]/10]);//日
              LCD_disp_char(5,2,ASCII[time[3]%10]);

              LCD_disp_char(7,2,ASCII[time[2]/10]);//              时
              LCD_disp_char(8,2,ASCII[time[2]%10]);
              //LCD_disp_char(9,1,ASCII[11]);
              lcd1602_write_character(9,2,":");
              LCD_disp_char(10,2,ASCII[time[1]/10]);//分
              LCD_disp_char(11,2,ASCII[time[1]%10]);
              //LCD_disp_char(12,1,ASCII[11]);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2,":");
              LCD_disp_char(13,2,ASCII[time[0]/10]);//秒
              LCD_disp_char(14,2,ASCII[time[0]%10]);

  if(time[2]==naozhong1[2]&&time[1]==naozhong1[1]&&time[0]==naozhong1[0])
              {
                              jidainqi=0;jidainqi_led=0;//自动浇花
              }
  if(time[2]==naozhong1[2]&&(time[1]==(naozhong1[1])+1)&&time[0]==naozhong1[0])
              {
                              jidainqi=1;jidainqi_led=1;
              }
}
void display5(void)
{
              T0_num++;
              if(T0_num==254)
                            T0_num=0;

              LCD_disp_char(3,1,ASCII[11]);
              lcd1602_write_character(9,1,":");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1,":");
              lcd1602_write_character(7,2,":");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0,2,":");

              if(T0_num%2==0)              //偶数次显示
              {
                            LCD_disp_char(1,1,ASCII[time[4]/10]);//月
                            LCD_disp_char(2,1,ASCII[time[4]%10]);
                            LCD_disp_char(4,1,ASCII[time[3]/10]);//日
                            LCD_disp_char(5,1,ASCII[time[3]%10]);

                            LCD_disp_char(7,1,ASCII[time[2]/10]);//              时
                            LCD_disp_char(8,1,ASCII[time[2]%10]);
                            LCD_disp_char(10,1,ASCII[time[1]/10]);//分
                            LCD_disp_char(11,1,ASCII[time[1]%10]);
                            LCD_disp_char(13,1,ASCII[time[0]/10]);//秒
                            LCD_disp_char(14,1,ASCII[time[0]%10]);

                            LCD_disp_char(5,2,ASCII[naozhong1[2]/10]);//              时
                            LCD_disp_char(6,2,ASCII[naozhong1[2]%10]);
                            LCD_disp_char(8,2,ASCII[naozhong1[1]/10]);//分
                            LCD_disp_char(9,2,ASCII[naozhong1[1]%10]);
                            LCD_disp_char(11,2,ASCII[naozhong1[0]/10]);//秒
                            LCD_disp_char(12,2,ASCII[naozhong1[0]%10]);
                            Delay_ms(1);
              }
              else                                          //奇数次时候设置那个量的时候那个量不显示,以达到闪烁的效果
              {
                            if(set_time==1)
                            {
                                          LCD_disp_char(1,1,ASCII[13]);
                                          LCD_disp_char(2,1,ASCII[13]);
                            }
                            else
                            {
                                          LCD_disp_char(1,1,ASCII[time[4]/10]);
                                          LCD_disp_char(2,1,ASCII[time[4]%10]);
                            }
                            if(set_time==2)
                            {
                                          LCD_disp_char(4,1,ASCII[13]);
                                          LCD_disp_char(5,1,ASCII[13]);
                            }
                            else
                            {
                                          LCD_disp_char(4,1,ASCII[time[3]/10]);
                                          LCD_disp_char(5,1,ASCII[time[3]%10]);
                            }
                            if(set_time==3)
                            {
                                          LCD_disp_char(7,1,ASCII[13]);
                                          LCD_disp_char(8,1,ASCII[13]);
                            }
                            else
                            {
                                          LCD_disp_char(7,1,ASCII[time[2]/10]);
                                          LCD_disp_char(8,1,ASCII[time[2]%10]);
                            }
                            if(set_time==4)
                            {
                                          LCD_disp_char(10,1,ASCII[13]);
                                          LCD_disp_char(11,1,ASCII[13]);
                            }
                            else
                            {
                                          LCD_disp_char(10,1,ASCII[time[1]/10]);
                                          LCD_disp_char(11,1,ASCII[time[1]%10]);
                            }
                            if(set_time==5)
                            {
                                          LCD_disp_char(13,1,ASCII[13]);
                                          LCD_disp_char(14,1,ASCII[13]);
                            }
                            else
                            {
                                          LCD_disp_char(13,1,ASCII[time[0]/10]);
                                          LCD_disp_char(14,1,ASCII[time[0]%10]);
                            }
                            if(set_time==6)
                            {
                                          LCD_disp_char(5,2,ASCII[13]);
                                          LCD_disp_char(6,2,ASCII[13]);
                            }
                            else
                            {
                                          LCD_disp_char(5,2,ASCII[naozhong1[2]/10]);
                                          LCD_disp_char(6,2,ASCII[naozhong1[2]%10]);
                            }
                            if(set_time==7)
                            {
                                          LCD_disp_char(8,2,ASCII[13]);
                                          LCD_disp_char(9,2,ASCII[13]);
                            }
                            else
                            {
                                          LCD_disp_char(8,2,ASCII[naozhong1[1]/10]);
                                          LCD_disp_char(9,2,ASCII[naozhong1[1]%10]);
                            }
                            if(set_time==8)
                            {
                                          LCD_disp_char(11,2,ASCII[13]);
                                          LCD_disp_char(12,2,ASCII[13]);
                            }
                            else
                            {
                                          LCD_disp_char(11,2,ASCII[naozhong1[0]/10]);
                                          LCD_disp_char(12,2,ASCII[naozhong1[0]%10]);
                            }

              }
}
/********************************************************
函数名称:void scan(void)
函数作用:按键检测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scan(void)
{
              //模式按键
              if(key_mode==0)
              {
                            Delay_ms(7);
                            if(key_mode==0)
                            {
      jidainqi=1;jidainqi_led=1;//浇花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                            //实践证明,我的 LCD1602 上,用 for 循环 200 次就能可靠完成清屏指令。
                                          mode++;set_shidu=0;set_time=0;
                                          jidainqi=1;jidainqi_led=1;//停止浇花
                                          if(mode==4)
                                          {
                                                        mode=0;
                                                        EEPROM_delete(0x2202);                                                        //擦除扇区
                                                        EEPROM_write(0x2202,naozhong1[2]);//
                                                        EEPROM_delete(0x2402);                                                        //擦除扇区
                                                        EEPROM_write(0x2402,naozhong1[1]);//
                                                        EEPROM_delete(0x2602);                                                        //擦除扇区
                                                        EEPROM_write(0x2602,naozhong1[0]);//
                                            display();
                                          }
                                          if(mode==2)
                                          {
                                                        EEPROM_delete(0x2002);                                                        //擦除扇区
                                                        EEPROM_write(0x2002,jiaohua_num);//
                                          }
                            }
                            while(!key_mode);//检测按键松开
              }
              //设置键,不支持连按
              if(key_set==0)
              {
                            Delay_ms(7);
                            if(key_set==0&&mode==1)
                            {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                            //实践证明,我的 LCD1602 上,用 for 循环 200 次就能可靠完成清屏指令。
      set_shidu++;
                                          jidainqi=1;jidainqi_led=1;//停止浇花
      if(set_shidu==2)
      {
                                                        set_shidu=0;
                                                        EEPROM_delete(0x2002);                                                        //擦除扇区
                                                        EEPROM_write(0x2002,jiaohua_num);//
                                                        display1();
                                          }
                            }
                            if(key_set==0&&mode==3)
                            {
      set_time++;
      if(set_time==1)
                                          {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                            //实践证明,我的 LCD1602 上,用 for 循环 200 次就能可靠完成清屏指令?
                                          }
      if(set_time>8)
      {
                                                        set_time=0;
                                                                      EEPROM_delete(0x2202);                                                        //擦除扇区
                                                                      EEPROM_write(0x2202,naozhong1[2]);//
                                                                      EEPROM_delete(0x2402);                                                        //擦除扇区
                                                                      EEPROM_write(0x2402,naozhong1[1]);//
                                                                      EEPROM_delete(0x2602);                                                        //擦除扇区
                                                                      EEPROM_write(0x2602,naozhong1[0]);//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                            //实践证明,我的 LCD1602 上,用 for 循环 200 次就能可靠完成清屏指令。
                                             display3();
                                          }
                            }
                            while(!key_set);//检测按键松开
              }
              //加
              if(key_jia==0&&mode==1)
              {
                            Delay_ms(5);
                            if(key_jia==0&&mode==1&&set_shidu==1)//设置上限值
                            {
                                          jiaohua_num++;                 //上限自加
                                          if(jiaohua_num==91)
                                                        jiaohua_num=90;
                                          display4();//显示
                            }
              }
              //减
              if(key_jian==0&&mode==1)
              {
                            Delay_ms(5);
                            if(key_jian==0&&mode==1&&set_shidu==1)//设置下限
                            {
                                          jiaohua_num--;                 //
                                          if(jiaohua_num<6)
                                                        jiaohua_num=5;
                                          display4();//显示
                            }
              }
              //加值键,支持连按
              if(key_jia==0&&mode==3)
              {
                            Delay_ms(7);
                            if(key_jia==0&&set_time==1)//设置月
                            {
                                          time[4]++;
                                          if(time[4]>12)
                                                        time[4]=1;
                                          time1[4]=(time[4]/10)*16+time[4]%10;
                                          if(time1[4]>0x12)
                                                        time1[4]=0x01;
                                          Writeds1302 (WRITE_MONTH,time1[4]);
                            }
                            if(key_jia==0&&set_time==2)//设置日
                            {
                                          time[3]++;
                                          if(time[4]==1||time[4]==3||time[4]==5||time[4]==7||time[4]==8||time[4]==10||time[4]==12)
                                          {
                                                        if(time[3]>31)
                                                        time[3]=1;
                                          }
                                          else
                                          {
                                                        if(time[4]==2)
                                                        {
                                                                      if(time[6]%4==0)
                                                                      {
                                                                                    if(time[3]>28)
                                                                                    time[3]=1;
                                                                      }
                                                                      else
                                                                      {
                                                                                    if(time[3]>29)
                                                                                    time[3]=1;
                                                                      }
                                                        }
                                                        else
                                                        {
                                                                      if(time[3]>30)
                                                                      time[3]=1;
                                                        }
                                          }
                                          time1[3]=(time[3]/10)*16+time[3]%10;
                                          if(time1[4]==0x01||time1[4]==0x03||time1[4]==0x05||time1[4]==0x07||time1[4]==0x08||time1[4]==0x10||time1[4]==0x12)
                                          {
                                                        if(time1[3]>0x31)
                                                        time1[3]=0x01;
                                          }
                                          else
                                          {
                                                        if(time1[4]==0x02)
                                                        {
                                                                      if(time1[6]%4==0)
                                                                      {
                                                                                    if(time1[3]>0x28)
                                                                                    time1[3]=0x01;
                                                                      }
                                                                      else
                                                                      {
                                                                                    if(time1[3]>0x29)
                                                                                    time1[3]=0x01;
                                                                      }
                                                        }
                                                        else
                                                        {
                                                                      if(time1[3]>0x30)
                                                                      time1[3]=0x01;
                                                        }
                                          }
                                          Writeds1302 (WRITE_DAY,time1[3]);
                            }
                            if(key_jia==0&&set_time==3)//设置时
                            {
                                          time[2]++;
                                          if(time[2]>23)
                                                        time[2]=0;
                                          time1[2]=(time[2]/10)*16+time[2]%10;
                                          if(time1[2]>0x23)
                                                        time1[2]=0x00;
                                          Writeds1302 (WRITE_HOUR,time1[2]);
                            }
                            if(key_jia==0&&set_time==4)//设置分
                            {
                                          time[1]++;
                                          if(time[1]>59)
                                                        time[1]=0;
                                          time1[1]=(time[1]/10)*16+time[1]%10;
                                          if(time1[1]>0x59)
                                                        time1[1]=0x00;
                                          Writeds1302 (WRITE_MINUTE,time1[1]);
                            }
                            if(key_jia==0&&set_time==5)//设置秒
                            {
                                          time[0]++;
                                          if(time[0]>59)
                                                        time[0]=0;
                                          time1[0]=(time[0]/10)*16+time[0]%10;
                                          if(time1[0]>0x59)
                                                        time1[0]=0x00;
                                          Writeds1302 (WRITE_SECOND,time1[0]);
                            }
                            if(key_jia==0&&set_time==6)
                            {
                                          naozhong1[2]++;
                                          if(naozhong1[2]>23)
                                                        naozhong1[2]=00;
                            }
                            if(key_jia==0&&set_time==7)
                            {
                                          naozhong1[1]++;
                                          if(naozhong1[1]>59)
                                                        naozhong1[1]=00;
                            }
                            if(key_jia==0&&set_time==8)
                            {
                                          naozhong1[0]++;
                                          if(naozhong1[0]>59)
                                                        naozhong1[0]=00;
                            }
  }
              //减值键,支持连按
              if(key_jian==0&&mode==3)
              {
                                          Delay_ms(7);
    if(key_jian==0&&set_time==1)//设置月
                            {
                                          time[4]--;
                                          if(time[4]<1)
                                                        time[4]=12;
                                          time1[4]=(time[4]/10)*16+time[4]%10;
                                          if(time1[4]<0x01)
                                                        time1[4]=0x12;
                                          Writeds1302 (WRITE_MONTH,time1[4]);
                            }
                if(key_jian==0&&set_time==2)//设置日
                            {
                                          time[3]--;
                                          if(time[4]==1||time[4]==3||time[4]==5||time[4]==7||time[4]==8||time[4]==10||time[4]==12)
                                          {
                                                        if(time[3]<1)
                                                        time[3]=31;
                                          }
                                          else
                                          {
                                                        if(time[4]==2)
                                                        {
                                                                      if(time[6]%4==0)
                                                                      {
                                                                                    if(time[3]<1)
                                                                                    time[3]=28;
                                                                      }
                                                                      else
                                                                      {
                                                                                    if(time[3]<1)
                                                                                    time[3]=29;
                                                                      }
                                                        }
                                                        else
                                                        {
                                                                      if(time[3]<1)
                                                                      time[3]=30;
                                                        }
                                          }
                                          time1[3]=(time[3]/10)*16+time[3]%10;
                                          if(time1[4]==0x01||time1[4]==0x03||time1[4]==0x05||time1[4]==0x07||time1[4]==0x08||time1[4]==0x10||time1[4]==0x12)
                                          {
                                                        if(time1[3]<0x01)
                                                        time1[3]=0x31;
                                          }
                                          else
                                          {
                                                        if(time1[4]==0x02)
                                                        {
                                                                      if(time1[6]%4==0)
                                                                      {
                                                                                    if(time1[3]<0x01)
                                                                                    time1[3]=0x28;
                                                                      }
                                                                      else
                                                                      {
                                                                                    if(time1[3]<0x01)
                                                                                    time1[3]=0x29;
                                                                      }
                                                        }
                                                        else
                                                        {
                                                                      if(time1[3]<0x01)
                                                                      time1[3]=0x30;
                                                        }
                                          }
                                          Writeds1302 (WRITE_DAY,time1[3]);
                            }
                if(key_jian==0&&set_time==3)//设置时
                            {
                                          time[2]--;
                                          if(time[2]<00)
                                                        time[2]=23;
                                          time1[2]=(time[2]/10)*16+time[2]%10;
                                          if(time1[2]<0x00)
                                                        time1[2]=0x23;
                                          Writeds1302 (WRITE_HOUR,time1[2]);
                            }
                            if(key_jian==0&&set_time==4)//设置分
                            {
                                          time[1]--;
                                          if(time[1]<00)
                                                        time[1]=59;
                                          time1[1]=(time[1]/10)*16+time[1]%10;
                                          if(time1[1]<0x00)
                                                        time1[1]=0x59;
……………………

网友A:
谢谢大大。正好要用到可以参考!

网友B(2019-02-20):
真好 可以以借鉴一下

网友C(2019-12-18):
这个只有文档吗?

网友C:
没有原理图诶

网友C:
只是文档,大佬求问原理图怎么搞?

网友C:
没有原理图诶?

网友D(2020-03-14):
可以参考

网友E:
真好,可以用来借鉴

网友F(2020-05-16):
你的图14那个流程图没看懂,没传上?

网友G(2020-11-19):
没有原理图吗

网友H:
感谢大佬,可以借鉴,感谢

网友I(2023-12-15):
大佬头自定义的文件可以发出来参考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