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起死回生

楼主(2018-05-13):
     前年家里的海尔热水器前面的电路面板不显示了,温度也看不出多少,打开看也找不出问题,因为元件都固化在一个盒子里(防水)。专业维修人员说目前没有这种备件了。更换新的。打开看里面加热管和外壳都很好,扔掉太可惜。就买了个温控开关和温度表,按上后还是很灵敏。十几块钱,用到现在效果很好。由于自己改造,电器元件和线路要做好防水。另外每次洗澡拔下电源开关,这样就没事了。

网友A(2018-06-13):
可行的思路和方法

网友B:
上效果图,,,,

网友C:
其实好多家用电器用的时间长了都是些小毛病,如果让售后维修的话一般整块板都给你换掉,懂些小常识,自己维修可以省下不少银子。

网友D(2018-07-24):
效果图呢?何不附上

网友E(2018-10-27):
有没有图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