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单片机输出波形

楼主(2018-05-13):
请问我应该怎样实现,或者说用什么来实现,两个频率的接收,合成,并在示波器上显示其波形(四种), 并且调节他们的相位吗,具体的程序是怎么样的,求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做一个频率检测器,然后检测两个波形频率,相加,然后通过波形发生器产生波形,再通过按键控制输出的四种波形,但我不知道程序应该怎么写,就是虽然写出来了,编译通过了,可是就是没有波形

网友A:
我觉的你需要一颗数模转换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你需要一颗数模转换的芯片

DAC0832吗,我知道,我是一个小白,刚刚入门不久,然后要用C语言写,只实现了波形发生器,接收,检测都没实现

网友B:
如果是简单的波的话直接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