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串口发送测试

楼主(2018-05-13):
(无正文)

楼主:
今天回来有点晚,完成了控制器模拟接收G代码的功能。。。。

楼主:
终于画出了第一张图

楼主:
珍惜自己的每一个想法,虽然付出的艰辛是常人不能体会的,但是成功带来的喜悦能弥补一切。天道酬勤!曾有朋友问我,你学习编程的意义何在,能挣钱么?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并为之纠结。现在我可以回答他:编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这种快乐,不是钱能衡量的,也许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网友A:
好东东 楼主能分享点制作资料吗?

楼主:
(分享设计)雕刻机主程序分享!!!
#include "IAP15W4K61S4.h"
#include "Delay_m.h"
#include "serial_xj.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_XoY.h"
#define m_Speed 15                        //设置电机速度
#define pulse_Number 40        //单位为1时电机所需要的脉冲数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引脚定义区*/
/**Step:        脉冲
***Dir :        方向
***Sleep:        驱动芯片睡眠使能
***En:                使能
**/
sbit X_Step=P1^2;
sbit X_Dir=P1^1;
sbit X_Sleep=P1^2;
sbit X_En=P1^4;

sbit Y_Step=P5^5;
sbit Y_Dir=P5^4;
sbit Y_Sleep=P3^3;
sbit Y_En=P3^5;
/*标志位定义区*/
/**
***Flag0:                                完成一次单位运行标志位
***m_Flag:                                X/Y轴运行标志位
***Serval_Flag                        串行接收完成标志位
**/
bit Flag0=0, m_Flag=0, Serval_Flag=0;
bit G_mode=0;                        //G代码模式G0或G1
bit Laser_En=1;                        //激光使能标志
/*变量定义区*/
/**
**X_start:                                X轴开始坐标-整形变量
**Y_start:                                Y轴开始坐标-整形变量
**X_end:                                 X轴终点坐标-整形变量
**Y_end:                                Y轴终点坐标-整形变量
**/
int X_start=0, Y_start=0, X_end=0, Y_end=0;

uchar Rotation_dir;                //转动方向
uint  Circle_Step;                //总的步数-整形变量
uchar q=0;                                //象限值
uchar Re_value[40];                //接收字节数组

/*子函数定义区*/
void Pin_Init(void);        //引脚初使化
void Timer_Creat(void);        //创建Timer0
//void motor_Stop(void);
void motor_Zx(void);        //X轴正转运行一个单位
void motor_Fx(void);        //X轴反转运行一个单位
void motor_Zy(void);        //Y轴正转运行一个单位
void motor_Fy(void);        //Y轴反转运行一个单位
void motor_Run(uint circle_step, uchar Q); //电机运行
void G_code(void);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Serial1_Init();                        //串行通信初使化
        Pin_Init();                                //引脚初使化
        Timer_Creat();                         //定时器0初使化
        mDelay(100);                        //待系统稳定
        Send_data(0x55);
        ES=1;                                        //开启串行中断使能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if(Serval_Flag)                                                                                //如果串行信号接收正确
                {
                        Serval_Flag=0;                                                                         //清除串行接收正确标志位
                        G_code();                                                                                //分析G代码,计算X_end,Y_end及激光是否加载
                        //X_end=0;                                                                                //接收到给定的X坐标值
                        //Y_end=0;                                                                                //接收到给定的Y坐标值
//                        Send_data(X_start);
//                        Send_data(Y_start);
//                        Send_data(X_end);
//                        Send_data(X_end);
                        //Send_data(0xAA);
                        Circle_Step=(Abs(Y_end-Y_start)+Abs(X_end-X_start));        //总步数
                        q=Pd_XoY(X_start, Y_start, X_end, Y_end);                                //所在象限
//                        Send_data(q);
//                        Send_ata(0xAA);
                        motor_Run(Circle_Step, q);                                                                //电机运行
                        Y_start=Y_end;                                                                                        //运行完毕后将最终值赋与初使值
                        X_start=X_end;
//                        for(i=0;i<(Re_value[1]-47);i++)
//                        {
//                                Send_data(Re_value[i]);
//                        }
                        Send_data(0x55);
                        ES=1;         //打开串行中断
                }
        }
}
void Pin_Init(void)
{
        X_En=1;
        X_Sleep=1;
        Y_En=1;
        Y_Sleep=1;
}
/******************************
**函数功能:定时器创建并初使化
**函数名:        Timer_Creat(void)
*/
void Timer_Creat(void)
{
        TIM_InitTypeDef myTim_inittypedef;

        myTim_inittypedef.TIM_Mode=TIM_16BitAutoReload;         //模式为8位重装
        myTim_inittypedef.TIM_Polity=0;                                                //不设工作优先级
        myTim_inittypedef.TIM_Interrupt=ENABLE;                                //允许中断
        myTim_inittypedef.TIM_ClkSource=TIM_CLOCK_12T;                //时钟为传统12分频
        myTim_inittypedef.TIM_ClkOut=DISABLE;                                 //不允许外输出时钟
        myTim_inittypedef.TIM_Value=65500;                                        //设置时间初值
        myTim_inittypedef.TIM_Run=DISABLE;                                         //TR0=1
        Timer_Inilize(Timer0,&myTim_inittypedef);
}
/******************************
**函数功能:Timer0定时器中断
**函数名:        timer0_int(void)
**运行变量:static uchar Count0运行频率控制变量
**                        static uint Count1 运行步数控制变量
**                        m_Flag                           X/Y电机运行标志位
**                        Flag0                           运行完毕标志位
**运行常量:m_Speed                5
**                        pulse_Number       2
*/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static uchar         Count0=0;                //运行频率控制变量控制运行速度
        static uint         Count1=0;                 //运行步数控制变量控制运行长度
        if(Count0 == m_Speed)                        //频率控制计数器等于m_Speed
        {
                Count0=0;                                         //频率控制变量=0
                if(m_Flag)                                        //当X/Y运行控制位=1
                {
                        X_Step=!X_Step;                        //X轴动作
                }
                else
                {
                        Y_Step=!Y_Step;                        //Y轴动作
                }
                Count1++;
        }
        else
        {
                Count0++;
        }
        if(Count1==pulse_Number)
        {
                 Count0=0;
                Count1=0;
                TR0=0;
                Flag0=1;        //完成一次运转
        }
}
/*
void motor_Stop(void)
{
        X_En=1;
        X_Sleep=0;
        Y_En=1;
        Y_Sleep=0;
}*/
/*
**X轴电机正向运行
*/
/******************************
**函数功能:Y轴电机正向运行
**函数名:        motor_Fx(void)
**运行变量:bit Flag0                                每一步运行完毕标志位
**                        bit m_Flag                                Y电机工作
*/
void motor_Zx(void)
{
        X_En=0;
        X_Dir=0;
        m_Flag=1;
        TR0=1;
        while(!Flag0);
        Flag0=0;
        X_En=1;
}
/******************************
**函数功能:X轴电机反向运行
**函数名:        motor_Fx(void)
**运行变量:bit Flag0                                每一步运行完毕标志位
**                        bit m_Flag                                Y电机工作
*/
void motor_Fx(void)
{
          X_En=0;
        X_Dir=1;
        m_Flag=1;
        TR0=1;
        while(!Flag0);
        Flag0=0;
        X_En=1;
}
/******************************
**函数功能:Y轴电机正向运行
**函数名:        motor_Zy(void)
**运行变量:bit Flag0                                每一步运行完毕标志位
**                        bit m_Flag                                X/Y电机工作标志
*/
void motor_Zy(void)
{
        Y_En=0;                        //Y轴电机使能
        Y_Dir=1;                //Y轴电机正转
        m_Flag=0;                //Y电机工作
        TR0=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while(!Flag0);        //等待完成步进
        Flag0=0;                 //清除步进完成标志位
        Y_En=1;
}
/******************************
**函数功能:Y轴电机反向运行
**函数名:        motor_Fy(void)
**运行变量:bit Flag0                                每一步运行完毕标志位
**                        bit m_Flag                                X/Y电机工作标志
*/
void motor_Fy(void)
{
        Y_En=0;                        //Y轴电机使能
        Y_Dir=0;                //Y轴电机反转
        m_Flag=0;                //Y电机工作
        TR0=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while(!Flag0);        //等待完成步进
        Flag0=0;                 //清除步进完成标志位
        Y_En=1;
}
/******************************
**函数功能:电机运行直线插补
**函数名:        motor_Run(uint circle_step, uchar Q)
**形参说明:uint circle_step运行步数
                        Q直线所在象限
*/
void motor_Run(uint circle_step, uchar Q)
{
        int Fm=0;
        while(circle_step)
        {
                if(Q==0)                //延Y轴运行
                {
                        if(Y_end > Y_start)
                        {
                                  Rotation_dir=1;        //Y++
                        }
                        else
                        {
                                Rotation_dir=2;        //Y--
                        }
                }
                else if(Q==5)        //沿X轴运行
                {
                        if(X_end > X_start)
                        {
                                Rotation_dir=3;                        //X++
                        }
                        else
                        {
                                Rotation_dir=4;                        //X--
                        }
                }
                else if(Q==1)                                        //在第一象限
                {
                        if(Fm>=0)
                        {
                                Rotation_dir=3;                        //X++
                                Fm=Fm-(Y_end-Y_start);        //任意两点
                        }
                        else
                        {
                                Rotation_dir=1;                        //Y++
                                Fm=Fm+(X_end-X_start);         //任意两点
                        }
                }
                else if(Q==2)         //在第二象限
                {
                        if(Fm>=0)
                        {
                                Rotation_dir=4;                        //X--
                                Fm=Fm-(Y_end-Y_start);
                        }
                        else
                        {
                                Rotation_dir=1;                        //Y++
                                Fm=Fm+(X_start-X_end);
                        }
                }
                else if(Q==3)        //在第三象限
                {
                        if(Fm>=0)
                        {
                                Rotation_dir=4;                //X--
                                Fm=Fm-(Y_start-Y_end);
                        }
                        else
                        {
                                Rotation_dir=2;                //Y--
                                Fm=Fm+(X_start-X_end);
                        }
                }
                else                          //在第四象限
                {
                        if(Fm>=0)
                        {
                                Rotation_dir=3;                        //X++
                                Fm=Fm-(Y_start-Y_end);
                        }
                        else
                        {
                                Rotation_dir=2;                //Y--
                                Fm=Fm+(X_end-X_start);
                        }
                }
                switch(Rotation_dir)
                {
                        case 1:
                        {
                                motor_Zy();
                        }
                        break;
                        case 2:
                        {
                                motor_Fy();
                        }
                        break;
                        case 3:
                        {
                                motor_Zx();
                        }
                        break;
                        case 4:
                        {
                                motor_Fx();
                        }
                        break;
                }
                circle_step--;
        }
}
/******************************
**函数功能:串行中断子函数
**函数名:        Serial_inter()
**运行变量:static uchar Count2          接收计数器
**                        uchar Re_value[40]                串行数据寄存数组
**                        bit Serval_Flag                        接收完毕标志位
*/
void Serial_inter()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Count2=0;                        //设立串行接收计数器
        if(TI)
        {
                TI=0;
        }
        if(RI)
        {
                RI=0;
                Re_value[Count2]=SBUF;                //接收数组进行数据接收
                if(Re_value[0]==0x47)                 //如果接收数组[0]="G"
                {
                        if(Re_value[Count2]==0x0d)         //如果接收数组有一位为结束符
                        {
                                Count2=0;                         //清除串行接收计数器
                                ES=0;
                                Serval_Flag=1;                //接收正确标志位置位
                        }
                        else                                         //否则
                        {
                                Count2++;                          //串行接收计数器加1
                        }
                }
        }
}
/******************************
**函数功能:G代码解释程序
**函数名:        G_code(void)
**运行变量:uchar Re_value[40]                串行数据寄存数组
**                        bit Serval_Flag                        接收完毕标志位
*/
void G_code(void)
{
        uchar i;
        uchar GXoYoZ=0;                                        //读取X或Y或Z字符
        uchar X_posi, Y_posi, Z_posi;
        if(Re_value[2])                                //如果第二位等于1
        {
                G_mode=1;                                 //G1模式
        }
        else
        {
                G_mode=0;                                //G0模式
        }
        for(i=3;i<(Re_value[1]-47);i++)
        {
                if(Re_value[i]==0x58)                        //当字符等于X
                {
                        GXoYoZ=0x01;
                        X_posi=i;
                }
                else if(Re_value[i]==0x59)                //当字符等于Y
                {
                        GXoYoZ=0x02;
                        Y_posi=i;
                }
                else if(Re_value[i]==0x5a)                //当字符等于Z
                {
                        GXoYoZ=0x03;
                        Z_posi=i;
                }
                else if(Re_value[i]==0x2e)                 //当字符等于.
                {
                        switch(GXoYoZ)
                        {
                                case 0x01:
                                {
                                         if((i-X_posi)==3)
                                        {
                                                X_end=(Re_value[i-2]-0x30)*100+(Re_value[i-1]-0x30)*10+(Re_value[i+1]-0x30);
                                        }
                                        else
                                        {
                                                X_end=(Re_value[i-1]-0x30)*10+(Re_value[i+1]-0x30);
                                        }
                                        GXoYoZ=0;
                                        X_posi=0;
                                }
                                break;
                                case 0x02:
                                {
                                        if((i-Y_posi)==3)
                                        {
                                                Y_end=(Re_value[i-2]-0x30)*100+(Re_value[i-1]-0x30)*10+(Re_value[i+1]-0x30);
                                        }
                                        else
                                        {
                                                Y_end=(Re_value[i-1]-0x30)*10+(Re_value[i+1]-0x30);
                                        }
                                        GXoYoZ=0;
                                        Y_posi=0;
                                }
                                break;
                                case 0x03:
                                {
                                        if(Re_value[Z_posi+1]=='-')
                                        {
                                                Laser_En=0;
                                        }
                                        else
                                        {
                                                Laser_En=1;
                                        }
                                        GXoYoZ=0;
                                        Z_posi=0;
                                }
                                break;
                        }
                }
                els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