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106+4069超声波测距电路与单片机源码(带详细代码注释)

楼主(2018-05-14):
超声波测距IC模块电路原理图如下:

/*
* 超声波测距模块(CX20106+4069版本)
*
* 用途:超声波测距模块测试程序
*
* 作者                                        日期                                备注
* Huafeng Lin                        20011/01/05                        新增
* Huafeng Lin                        20011/01/05                        修改
*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LCM_Data     P2    //数据接口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uint        dis;
uchar        flag=0,high_time,low_time;

sbit         in=P3^3;        //外部中断1,接CX20106的7脚
sbit         csb=P1^0;        //40KHz方波输出脚

sbit    LCM_RW     = P0^1;  //读写控制输入端,LCD1602的第五脚
sbit    LCM_RS     = P0^2;  //寄存器选择输入端,LCD1602的第四脚
sbit    LCM_E      = P0^0;  //使能信号输入端,LCD1602的第6脚

void    WriteDataLCM                (uchar WDLCM);                //LCD模块写数据
void    WriteCommandLCM        (uchar WCLCM,BuysC);         //LCD模块写指令
uchar   ReadDataLCM                (void);                //LCD模块读数据
uchar   ReadStatusLCM        (void);                //读LCD模块的忙标
void    DisplayOneChar   (uchar X,uchar Y,uchar ASCII);                //在第X+1行的第Y+1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  (uchar X,uchar Y,uchar delayms,uchar code *DData);
void    DisplayCursorPos (uchar X, uchar Y);
void    LCMInit          (void);
void    DisplayIntData   (uchar X, uchar Y,int ZhengShu,uchar Digit,uchar XiaoShu);
void    DisplayCharData  (uchar X, uchar Y,uchar ZiFu);

void DelayUs(uint us);
void DelayMs(uint Ms);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void         delay_nms(uint n);        //延时nms
void         display(uint dat);        //显示函数
void         tran(void);                        //发射超声波
void         delay100us();                //延时100us

/**********************************
函数名称:初始化函数
修改日期: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void)
{
           TMOD=0x01;//定时器0方式1用于计时,定时器1用于产生38K方波
        TH0=0;
        TL0=0;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2*/
        EA=1;
        IT1=1;//下降沿有效,左传感器
}
/**********************************
函数名称:延时函数
修改日期:
入口参数:n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char i;
      while(n--)
      {
          for(i = 0; i < 123; i++);
       }                                ;
}
/************************************************
延时100us函数
***********************************************/
void delay100us()
{
        uchar j;
        for(j=50;j>0;j--);
}
/**********************************
函数名称:超声波发射函数
修改日期: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void)
{
        uchar i;
        float temp;
        TH0=0;
        TL0=0;//清定时0
        TR0=1;//开定时0
        for(i=8;i>0;i--)
        {
                csb=!csb;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csb=1;
        delay_nms(1);//延时1ms左右后再开中断,避免直接回来的回波
        EX1=1;
        delay_nms(50);
        if(flag==1)
        {
                temp=high_time*256+low_time;
                temp=(temp/1000)/2;
                temp*=344;
                temp=temp/10;
                //if(temp>10)
                dis=(unsigned int)temp;
                flag=0;
        }
        //else dis=0;
}
/**********************************
函数名称:中断函数
修改日期: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TT() interrupt 2
{
        uint tmp;
        TR0=0;//关定时器0
        ET1=0;//关外部中断
        //flag=1;//外部中断标志位
        tmp=TH0*256+TL0;
        if((tmp>0)&&(tmp<60000))
        {
                high_time=TH0;
                low_time=TL0;
                flag=1;
        }
        else
        {
                high_time=0;
                low_time=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int tp=0;
        init();
        LCMInit();
        DisplayOneChar(1,10,'M');
        DisplayListChar(0,0,0,"LCSOFT (C) 2011");
        while(1)
        {
                tran();
                for(i=100;i>0;i--)
                {
                        DisplayIntData(1,9,dis,4,2);
                }
        }
}
/*====================================================================
功 能:    在1602显示一个整数数据
说 明:    显示一个整数数据-9999->32625.  从右至左显示数据5位:
======================================================================*/
void DisplayIntData(uchar X, uchar Y,int ZhengShu,uchar Digit,uchar XiaoShu)
{
      uchar i=0,k=0, BCD[5]={0};
          if(Digit>5)  Digit=5;
      if(ZhengShu<0)
          {
         k=1;//负数示志位
         ZhengShu=-ZhengShu;
          }
      BCD[4]  =  ZhengShu / 10000;         //求出万位数据
      ZhengShu = ZhengShu % 10000;
      BCD[3]  =  ZhengShu / 1000;          //求出千位数据
      ZhengShu = ZhengShu % 1000;
      BCD[2]  =  ZhengShu / 100;           //求出百位数据
      ZhengShu = ZhengShu % 100;
      BCD[1]  =  ZhengShu / 10;            //求出十位数据
      BCD[0]  =  ZhengShu % 10;            //求出个位数据

      for(i=0;i<Digit;i++)//输出显示的数值
      {
               if((i==XiaoShu)&&(0!=XiaoShu))
                   {
                      DisplayOneChar(X,Y-i,'.');//输出小数点
                          Y= Y-1;
                    }

               DisplayOneChar(X,Y-i,BCD[i]+0x30); //显示一个字符
          }
      if(k==1)
          DisplayOneChar(X,Y-1,'-');//输出负符
}
/*====================================================================
功 能:在1602显示一个字符数据
说 明:显示一个字符数据0~256.  从左至右显示数据3位
======================================================================*/
void DisplayCharData(uchar X, uchar Y,uchar ZiFu)
{
      uchar i=0;
      uchar ValueBCD[3];
      ValueBCD[0]  = ZiFu / 100;           //求出百位数据
              ZiFu = ZiFu % 100;
      ValueBCD[1]  = ZiFu / 10;            //求出十位数据
      ValueBCD[2]  = ZiFu % 10;            //求出个位数据

      for(i=0;i<3;i++)//输出显示的数值
      {
               DisplayOneChar(X,Y+i,ValueBCD[i]+0x30); //显示一个字符
          }
}
/*======================================================================
LCM初始化
======================================================================*/
void LCMInit(void)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Ms(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Ms(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Ms(5);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Ms(100);
}
/*====================================================================
   显示光标的位置
====================================================================*/
void DisplayCursorPos(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X &= 0x1;
Y &= 0xF; //限制Y不能大于15,X不能大于1
if (X) Y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Y |= 0x80; //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Y, 1);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第 X 行,第 y列
  注意:字符串不能长于16个字符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elayms, u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X &= 0x1;
Y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Y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Y++;
            DelayMs(delayms);//延时显示字符串
     }
     else
            break;//跳出循环体
  }
}
/*====================================================================
  设定延时时间:x*1us
====================================================================*/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us--);
}
/*====================================================================
  设定延时时间:x*1ms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TempCyc;
  for(i=0;i<Ms;i++)
  {
    TempCyc = 250;
    while(TempCyc--);
  }
}
/*=====================================================================
写数据函数: E =高脉冲 RS=1 RW=0
======================================================================*/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
  写指令函数: E=高脉冲 RS=0 RW=0
======================================================================*/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
//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
/*====================================================================
  正常读写操作之前必须检测LCD控制器状态:E=1 RS=0 RW=1;
  DB7: 0 LCD控制器空闲,1 LCD控制器忙。
  读状态
======================================================================*/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
功 能:     在1602 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第一行位置0~15,第二行16~31
说 明:     第 X 行,第 y 列  注意:字符串不能长于16个字符
======================================================================*/
void DisplayOneChar(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ASCII)
{
X &= 0x1;
Y &= 0xF; //限制Y不能大于15,X不能大于1
if (X) Y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Y |= 0x80; //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Y,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M(ASCII);
}

网友A(2018-08-13):
为什么我做出来测出来没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