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程序烧录进去以后,不是数据部分写进去RAM中了吗?掉电不应该丢失吗?

楼主(2018-05-14):
一个迷惑:单片机的程序烧录进去以后,不是数据部分写进去RAM中了吗?掉电不应该丢失吗?为什么每次一开机之后,还是可以正常的像断电之前一样,可以正常工作呀?

楼主:
麻烦各位帮我看看,小弟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理解有错误!
随程序写入的有两种数据:
第一种:变量赋值,这种变量的值,是在RAM中的,并可以随程序的执行变化。但,只要你一开机上电,程序就会执行程序中的赋值语句,这个变量就以有初值了,所以不会“丢失”。所以,这样的程序现象就是:不论你什么时间开机、开机多少次了,程序执行现象是一样的。
第二种:强制写入ROM的数据,单片机C语言中,有这样的“变量”——程序中要定义变量名,但值却是不能变化的数据,如数码管显示的段码、占阵显示的编码等,这类“变量”,会用“code”强制写入ROM,这个就是不变的变量了,当然也是不会丢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有错误!
随程序写入的有两种数据:
第一种:变量赋值,这种变量的值,是在RAM中的,并可以随程序 ...

太感谢你了,真的,你让我明白了这段时间的困惑,谢谢你
然后就是我现在还想问一下,现在的单片机内部的ROM是不是都是EEPROM了呀?

网友B:
会有掉电保护的功能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内部的ROM是不是都是EEPROM了呀? 还有FLASH ROM,不单只有EEPROM一种

网友D:
ROM写周期较慢,好处是断电不丢失,即所谓非易失性存储器,ROM有早期的EPROM需要紫外线擦写,后来EEPROM电擦写、最近的FLASH“快速电擦写”——当然速度还是不如RAM快。ROM有擦除寿命1万到10万次。
还有一种是兼具RAM和ROM特点的“铁电存储器”——FRAM,也属非易失性存储器,但拥有RAM般的读写速度。但目前价格较高。

无ROM的51单片机有 :8031等
有ROM的51单片机有:8051等
有EPROM的51单片机有:8751等
有EEPROM的51单片机有:AT89C51等
有FLASH可进行ISP功能的51单片机有AT89S51、STC系列等。
现在还有具有IAP功能的51单片机,如STC15XXXX部分单片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内部的ROM是不是都是EEPROM了呀? 还有FLASH ROM,不单只有EEPROM一种

谢谢,太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M写周期较慢,好处是断电不丢失,即所谓非易失性存储器,ROM有早期的EPROM需要紫外线擦写,后来EEPROM电 ...

感谢,你们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