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roteus中SRF04传感器仿真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8-05-14):
怎么用Proteus中SRF04传感器仿真超声波测距。我的proteus中没有HC-SR04传感器

网友A:
HCSR04模块proteus中没有,只能自己模拟超声波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B(2018-06-17):
引用 网友A:
HCSR04模块proteus中没有,只能自己模拟超声波的接收和发送

我的仿真模块怎么不合适实物合适了

网友C(2020-02-06):
来挖个坟,在8.6版本中搜索SRF04,可以找到该原件,希望可以帮助需要的小白,一起努力

网友D(2020-03-07):
pretous中搜SRF04,我的是8点几的版本,版本低的可能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CSR04模块proteus中没有,只能自己模拟超声波的接收和发送

你好,那应该用什么替代

网友F(2020-04-22):
引用 网友C:
来挖个坟,在8.6版本中搜索SRF04,可以找到该原件,希望可以帮助需要的小白,一起努力

大佬,为什么我编的程序,在实物中(用的元器件 HC-SR04)可以测出一个大概距离,而在protues仿真中(用的SRF-04)波形有变化,却显示不出来距离呢?

网友G:
这些类型的传感器无法完全模拟,因为我们需要现实世界中的物理条件来触发它们。 但是我们不能模拟所有这些物理参数。 因此,你可以模拟系统如何响应与传感器触发条件相对应的状态,然后使用实际设备进行测试。

网友H(2020-06-01):
继续来跟帖,强烈要求大神来完成这个超声波模块在proteus中的应用

网友I(2021-07-07):
引用 网友F:
大佬,为什么我编的程序,在实物中(用的元器件 HC-SR04)可以测出一个大概距离,而在protues仿真 ...

我的也是这样,想知道哪个版本有SR04

网友J:
proteus8.6里面有,是一个模拟器件,程序和实物程序通用,里面不同的是测距是两个按键加减距离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