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的程序,memory model设置成small正常,改成large就出错

楼主(2018-05-14):
想实现电脑发送数据,单片机处理,返回电脑一个数据。用keil编译的时候,memory model 设置成small,可以通信,但是改成large就不显示数据,是什么原因?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c;
uchar receivedata[12];
double number1,number2,p;
uint number4,number5,number6,number3;
uchar number[2][4];
uint length,count,i,point,j,k;
uchar senddata[10];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0=0XF3;
ES=1;
EA=1;
TR1=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1)
{
receivedata[count]=SBUF;
if(receivedata[count]=='=')
{
flag=1;
length=count;
}
count++;
RI=0;
}
}
void main()
{
Usart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while(receivedata[i])
{
if(receivedata[i]=='=')
break;
if((receivedata[i]>=48 && receivedata[i]<=57) || receivedata[i]=='.')
{
if(receivedata[i]=='.')
point=1;
number[j][i-k]=receivedata[i];
i++;
}
else
{
i++;
k=i;
j++;
}
}
if(point==1)
{
number1=atof(number[0]);
number2=atof(number[1]);
number3=atoi(number[2]);
if(number3>=20 && number3<38)                //number2>=5  充电时长大于等于5小时
{
  p=number1*0.0365-number2*0.003+0.891;
}
if(number3>=38 && number3<=52)               //number2>=4  充电时长大于等于4小时
{
  p=number1*0.032-number2*0.07+1.226;
}
sprintf(senddata,"%.3f",p);
}
else
{
number4=atoi(number[0]);
number5=atoi(number[1]);
number6=atoi(number[2]);
if(number6>=20 && number6<38)                //number2>=5 充电时长大于等于5小时
{
  p=number4*0.0365-number5*0.003+0.891;
}
if(number6>=38 && number6<=52)               //number2>=4  电时长大于等于4小时
{
  p=number4*0.032-number5*0.07+1.226;
}
sprintf(senddata,"%.3f",p);
}
for(c=0;c<10;c++)
{
SBUF=senddata[c];
while(!TI);
TI=0;
}
ES=1;
flag=0;
}
if(p)
break;
}
}

网友A:
不是什么原因 是STC片子设计时的一些设定 有些片子开什么都行 有些开多一点就不干活了 这和你使用的片子研发时的定位和考虑有关 找个能用的方式用就是了 如果你特想了解 看STC给的89c头文件 里边有各种内存的定义 再去查keil的内存设定 总能找出原因

89c52这么初级的片子基本上就是最基础的东西 我用11f04e的时候也是设定稍微超一点就不干活 有一阵用5608多 再用到11f04e的时候特别不习惯 这不行那不行的

网友B(2022-10-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C:
small换成large可不是你在这里设置就能变大的,如果代码不改,能用到的RAM还会变小。

把不常用的变量尽可能改成xdata属性才能真正的节约内存。

网友D:
如果修改为LARGE,编译后要保证xdata不溢出。造成运行异常的,多方是因为按KEIL的默认方式去访问,可能会导致形参、实参、指针等等没对齐所致,跟具体哪家的MCU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