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51单片机使用密码锁

楼主(2018-05-14):
不多说,直接点,自己去看。

main.c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board.h"

unsigned char code password[]={1,2,3,4,5,6,7,8};//可以更改此密码做多组测试
                                                //定义密码,实际上密码需要存在eeprom中,可以通过程序更改。请用户自行添加

main()
{
unsigned char num,i,j;
unsigned char passwordtemp[16];        //最大输入16个
unsigned char inputtimes;              //密码输入错误次数
unsigned char passwordlength,PLEN;     //输入密码长度,实际密码长度
bit Flag;

PLEN=sizeof(password)/sizeof(password[0]);//用于计算出实际密码长度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Ms(10);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  Welcome! ");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LCD_Write_String(0,1,"Input password!");    //写入第二行信息,提示输入密码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密码
      LCD_Write_String(0,1,"                ");//清除该行
    if(i<16)
      {
       passwordtemp=num;
       LCD_Write_Char(i,1,'*');                //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
    i++;                                       //输入数值累加
    if((15==num)|| (i==16))                    //输入按键值15或者密码输入到最大值16,表示输入结束,需要进行比对
      {
      passwordlength=i-1;                      //计算输入密码长度
      i=0;                                     //计数器复位
      if(passwordlength==PLEN)                 //长度相等则比较,否则直接输出错误
        {
         Flag=1;                             //先把比较位置1
         for(j=0;j<PLEN;j++)                 //循环比较8个数值,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Flag=Flag&&(passwordtemp[j]==password[j]);//比较输入值和已有密码
         }
      if(Flag)                                  //如果比较全部相同,标志位置1
       {
        LCD_Write_String(0,1,"                ");//清除该行
        LCD_Write_String(0,1,"Right Open!>>>>");//密码正确显示的信息
        inputtimes=0;//输入正确则次数清零,重新计数
        Flag=0;      //清除正确标志
        }
      else
        {
        LCD_Write_String(0,1,"                "); //清除该行
        LCD_Write_String(0,1,"Wrong! Retry!");    //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inputtimes++;                             //连续输入错误,则次数累加
        if(inputtimes==3)
          {
           LCD_Write_String(0,1,"                ");//清除该行
           LCD_Write_String(0,1,"Wrong 3 times!");  //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while(1);                                //停止该位置,重启电源后才能输入,实际实用中则需要等到一定时间后才能再次输入。
          }
        }

      }
    }
  }
}

网友A(2019-01-14):
谢谢楼主的程序,我有点了解如何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