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910 DDS的stm32源码

楼主:
硬件平台:红牛stm32F103ZE开发板,DDS模块:AD9910
软件版本:Keil 4
固件库版本:v3.5
完成功能:

(1)产生频率范围:1Hz - 400MHz 的正弦波(按键触发(F = 100KHz,Vpp:500mV):开发板上 WAKEUP 按键)
(2)产生幅度范围:1mV - 650mV 的正弦波(初始化后:F = 100Hz,Vpp:100mV)
(3)产生上下限频率、频率步进(单位:Hz)、步进时间间隔(单位:us;输入范围:1-262us)可调的扫频波(按键触发(Fmin = 1KHz,Fmax = 100KHz,频率步进:10Hz,步进时间间隔:240us,Vpp:500mV):开发板上 USER1 按键)

(Hardware platform: Red Bull stm32F103ZE development board, DDS module: AD9910. Software version: Keil 4 Firmware library version: v3.5 Complete function: (1) produce frequency range: 1Hz - 400MHz sine wave (keystroke trigger (F = 100KHz, Vpp:500mV): WAKEUP button on development board). (2) the amplitude range is 1mV - 650mV sine wave (initialization: F = 100Hz, Vpp:100mV). (3) generation of upper and lower frequency, frequency step (unit: Hz), step time interval (unit: US; input range: 1-262us) adjustable sweep wave (key trigger (Fmin = 1KHz, Fmax = 100KHz, frequency step: 10Hz, step time interval: 240us, Vpp:500mV): developing the USER1 button on board))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pbdata.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extern uchar cfr2[4]; //cfr2控制字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系统时钟初始化
//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时钟初始化

        delay_init(72);
        Init_ad9910();

        //初始状态:100Hz,Vpp:100mV
        Freq_convert(300000000); //写频率,输入范围:1-400 000 000Hz
        Write_Amplitude(150); //写幅度,输入范围:1-650 mV

        while(1)
        {
                if(PAin(0) == 0)
                {
                        delay_ms(5);
                        cfr2[1] = 0x00; //DRG 失能
                        Init_ad9910();
                        Write_Amplitude(100); //写幅度,输入范围:1-650 mV
                        Freq_convert(300000000); //写频率,输入范围:1-400 000 000Hz
                }
//                if(PAin(8) == 0)
//                {
//                        delay_ms(5);
//                        cfr2[1]=0x0e; //DRG 使能
//                        Init_ad9910();
//                        Write_Amplitude(500); //写幅度,输入范围:1-650 mV
//                        //扫频波下限频率,上限频率,频率步进(单位:Hz),步进时间间隔(单位:us)
//                        SweepFre(1000, 100000, 10, 240); //步进时间范围:1-262us
//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APB2外设(GPIOB)时钟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2018-06-05):
有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B(2018-09-14):
有熟悉AD9910吗?有个基于STM32平台的干扰机项目要做。最好在深圳。项目费用还可以哦。有意请Q270005467

网友C(2018-11-13):
学习一下,最近在做相关项目

网友D(2019-02-22):
电近做相关项目

网友E(2019-08-01):
谢谢博主,比康威自带的好用多了

网友F:
这程序还可以奥

网友G:
这个有用,学习下。

网友H:
AD9910怎么调频,怎么产生48.5MHZ的载波

网友I(2019-10-16):
非常感谢,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