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原理分析,自激和它激振荡电路有什么区别,正反馈和负反馈又是什么不同?

楼主(2018-05-14):
什么是振荡电路原理,自激和它激振荡电路有什么区别,正反馈和负反馈又是什么不同

网友A:
R1,R2,R3构成BG1的静态工作点!L,C1是谐振回路!C2是正反馈电容!C3是信号输出。 接通电源的瞬间LC回路里会产生充放电的衰减振荡电流信号!这信号通过C2在R2上形成反馈送达BG1的输入端,这信号被放大后送回LC回路以弥补被衰减的信号,这个振荡就能维持不断了,这就是自激振荡的原理。 反馈电路在各种电子电路中都获得普遍的应用,反馈是将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回授到放大器输入端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相加或相减),并用比较所得的有效输入信号去控制输出,这就是放大器的反馈过程.凡是回授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反馈信号起加强输入原输入信号的,使输入信号增加的称正反馈.反之则反

楼主:
谢谢,有点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