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测速显示速度/里程和当前时间

楼主:
这个仿真运行之后,这个里程数开始不是0,请问各位大神该怎么修改呢?怎么置零?其他的功能都可以实现,就是这个清零...

网友A(2018-11-24):
速度怎么计算的

网友B(2019-04-07):
引用 网友A:
速度怎么计算的

霍尔传感器啊,根据车轮半径算周长,然后再车轮上的车条经过的时间,就可以知道车轮转一周的时间了啊。

网友C: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速度km/h/3.6/2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将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将速度/100,方便显示  RADIUS/10000是把单位cm换算成km,500ms=0.5s=1/(2*3600)h。可后面再/40是什么意思,还有里程那里 Velocity/3.6是把单位km/h换算成m/s,可前面为什么要乘10???我就这两个地方不理解

网友D(2020-04-06):
太优秀了!!最后清零的问题调试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