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红外遥控器的设计 求帮助

楼主(2018-05-14):
求程序和仿真,利用AT89C51单片机和红外来控制温度,急!

网友A(2019-11-11):
你好!
首先空调红外遥控器一般不能仿真,NEC的可以用仿真演示;
空调红外遥控器编码比较复杂,同品牌的空调编码也不相同;
一般要实现红外空调控制都是做成学习型遥控器,通用性高;
下面给你看一个链接,万能学习型遥控器。。。

http://www.51hei.com/bbs/dpj-17280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