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风扇程序

楼主(2018-05-14):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sbit K1=P1^1;
sbit K2=P1^2;
sbit K3=P1^3;                  //按键定义
sbit PWM=P3^6;                  //PWM输出
sbit BUZZ=P1^4;                  //蜂鸣器控制脚
sbit RSD=P2^0;                  //热释电引脚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char displaydata[4]; //显示暂存数组
//全局变量
char f,dang,count,count1,a_a;  //档位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定义红外工作变量
void   jisuan();          //声明计算函数
uchar mode;
char sec_b=0;
bit flag_b=0;
uint TH,TL;                          //上下限变量
uchar baif,suiji;
unsigned char code duan[17]={
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    0xCF,0xDA,0x98,0xDC,0x9B,0x8B}; //接线从高到低:g c dp d e b f a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
unsigned char code wei[8]={          //数码管的位选
0xef,0xdf,0xbf,0x7f,0xfe,0xfd,0xfb,0xf7};
uchar code zhuanhuan[4]={10,5,3,0};//转换数组
void write_eeprom()                           //内部eeprom写函数
{

        SectorErase(0x2000);                   //清空
        SectorErase(0x2c00);
        SectorErase(0x2e00);
        byte_write(0x2c00,TH/256);
        byte_write(0x2c01,TH%256);
        byte_write(0x2c02,TL/256);
        byte_write(0x2c03,TL%256);           //将上下限数据保存到eeprom
        byte_write(0x2c04,dang);
        byte_write(0x2c05,mode);
        byte_write(0x2060,0x01);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mode = byte_read(0x2c05);
        dang = byte_read(0x2c04);
        TH = byte_read(0x2c00)*256+byte_read(0x2c01);
        TL = byte_read(0x2c02)*256+byte_read(0x2c03);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a_a = byte_read(0x2060);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z1,z2;
  for(z1=0;z1<z;z1++)
  for(z2=0;z2<110;z2++);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char i;
if(mode==0)            //无极变速
{
   displaydata[0]=0x00;
   displaydata[1]=duan[disdata[1]];
   displaydata[2]=duan[disdata[2]]|0x20;
   displaydata[3]=duan[disdata[3]];
}
  else if(mode==1)                    //上限
{
   displaydata[0]=0xce;        //H                   11001110
   displaydata[1]=duan[TH%1000/100];
   displaydata[2]=duan[TH%100/10]|0x20;
   displaydata[3]=duan[TH%10];
}
  else if(mode==2)                                   //下限
{
   displaydata[0]=0x1a;                         //L   00111000
   displaydata[1]=duan[TL%1000/100];
   displaydata[2]=duan[TL%100/10]|0x20;
   displaydata[3]=duan[TL%10];
}
   else if(mode==3)          //档位0到3档
{
   displaydata[0]=duan[dang];
   displaydata[1]=0x80;         //01000000
   displaydata[2]=duan[disdata[1]];
   displaydata[3]=duan[disdata[2]];
}
    else if(mode==4)
{
   displaydata[0]=0xda;        //b自然风
   displaydata[1]=duan[disdata[1]];
   displaydata[2]=duan[disdata[2]]|0x20;
   displaydata[3]=duan[disdata[3]];
}

        for(i=0;i<4;i++)                //循环4次显示4位数码管
        {
            P2=wei[i];                        //选中位
                P0=displaydata[i];        //送入显示码
            delay(3);                        //延时
                P2=0xff;                        //关闭位
                P0=0x00;                        //复位显示码
        }

}
void key()                                                          //按键函数
{
  if(K1==0||(Im[2]==0x47&&IrOK==1))          //按键1按下或者遥控器上的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K1==0||(Im[2]==0x47&&IrOK==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BUZZ=0;
                delay(20);
                BUZZ=1;                                                  //按键音
         mode++;                                                  //模式加
         if(mode>4)                                                  //模式加到大于4
         mode=0;                                                  //模式清零
//         Im[2]=0;
         IrOK=0;                                                  //变量清零
         write_eeprom();                                  //写入eeprom数据
         while(!K1);                                          //按键释放
        }
  }
  if(K2==0||(Im[2]==0x40&&IrOK==1))
  {
   delay(5);

    if(K2==0||(Im[2]==0x40&&IrOK==1))
        {
                BUZZ=0;
                delay(20);
                BUZZ=1;
         if(mode==1)                                        //模式等于1时
         {
          TH++;                                                        //上限加
          if(TH>999)                                        //上限加到大于99.9度

          TH=TL+1;                                                //上限等于下限加一
         }
         else if(mode==2)                                //模式等于2时
         {
          TL++;                                                        //下限加
          if(TL>=TH)                                        //下限加到大于等于上限
          TL=TH-1;                                                //下限等于上限减一
         }
          else if(mode==3)                                //模式等于3时
         {
          dang++;                                                //档位加一
          if(dang>3)                                        //档位大于3时
          dang=0;                                                //档位清零
         }
         Im[2]=0;
         IrOK=0;                                                //红外变量清零
          write_eeprom();                                //写入eeprom数据
         while(!K2);                                        //按键释放
        }

  }

  if(K3==0||(Im[2]==0x19&&IrOK==1))
  {
   delay(5);

    if(K3==0||(Im[2]==0x19&&IrOK==1))
        {
                BUZZ=0;
                delay(20);
                BUZZ=1;
         if(mode==1)
         {
          TH--;
          if(TH<=TL)
          TH=TL+1;
         }
         else if(mode==2)
         {
          TL--;
          if(TL>=TH)
          TL=TH-1;
         }
          else if(mode==3)
         {
           dang--;
          if(dang<0)
          dang=3;
         }
         Im[2]=0;
         IrOK=0;
          write_eeprom();
         while(!K3);
        }
  }
}
void jisuan()                                                          //计算函数
{
  if((mode==0||mode==1||mode==2)&&RSD==1) //模式0、1、2并且热释电有信号时
  {
    if(tvalue<=TL)                                                 //温度小于下限时
        PWM=1;                                                                 //关闭输出,占空比0%
        else if(tvalue>=TH)                                         //温度大于等于上限
        PWM=0;                                                                 //打开输出,占空比100%
        else                                                                  //其他状态时
        {
          baif=(((tvalue-TL)*50)/(TH-TL));   //占空比控制变量计算得到
//计算方法:当前温度减去下限值乘以5再除以上限减下限
          if(count1>baif) //根据变量判断占空比大小
          PWM=1;                  //关闭风扇
          else
          PWM=0;                  //打开风扇
        }
  }
  else if(mode==3)                                           //模式3时
  {
    if(count1>(zhuanhuan[dang]*5))           //根据档位计算出占空比
        PWM=0;
        else
        PWM=1;
  }
  else if((mode==4&&flag_b==0)&&RSD==1)        //模式4时,热释电有信号
  {
   suiji=rand();                                  //读随机函数
   suiji=suiji%23;                                  //随机数计算
   if(10>suiji)                                          //判断随机数是否小于10
   PWM=0;                                                  //输出开
   else                                                          //随机数大于等于10
   PWM=1;                                                  //输出关
        flag_b=1;                                          //变量置1
  }
  if(RSD==0&&mode!=3)                          //热释电没有信号时
  PWM=1;                                                  //关闭输出
}
void main()                                                  //主函数
{
  uint count;                                          //定义变量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X1=1;                                                  //打开外部中断1
  IT1=1;                                                  //下降沿有效
  TMOD=0x11;                                          //定时器工作方式

  TR0=0;                                                  //关闭T0
  TH0=0;
  TL0=0;                                                  //初值0
  ET1=1;                                                  //T1允许中断

  TR1=1;                                                  //T1打开中断
  TH1=0xfc;
  TL1=0x18;                                                  //T1初值1ms
  mode=0;                                                  //初始模式0
  TH=300;
  TL=200;                                                  //上下限初始值
  init_eeprom();                                  //初始化eeprom
  read_eeprom();                                  //读取eeprom数据
while(1)                                                  //进入循环
        {
                jisuan();                                  //计算函数
                count++;                                  //变量加
                if(count>200)                          //加到大于200
                {
                        count=0;                          //清零
                        TR1=0;                                  //关闭定时器T1
                        read_wendu();                  //读取温度
                        TR1=1;                                  //打开定时器T1
                }
                jisuan();                                  //计算函数
                display();                                  //显示函数
                key();                                          //按键函数
                jisuan();                                  //计算函数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T1工作函数
{
TH1=0xfc;
TL1=0x18;                                                  //重新赋初值

  count1++;                                                  //加
  if(count1>50)
  {
          count1=0;
        if(mode==4&&flag_b==1)                 //模式等于4时,变量为1
        {
                sec_b++;                                 //变量加
                if(sec_b>=8)                         //加到8时
                {
                        sec_b=0;                         //清零
                        flag_b=0;                         //清零
                }
        }
  }
}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红外工作函数
{
TR0=1;
Tc=TH0*256+TL0;//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TR0=0;
           }
      else
          {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
               //准备读下一码
}

}

Ds18b20
sbit DQ=P1^0;//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uchar data disdata[5];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char k)//延时1微秒
{
        while(k--);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延时106us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延时106us
     DQ = 1;
     wdata>>=1;
   }
}

uint read_wendu()/*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小数位
  return(tvalue);
}

eeprom
#ifndef _EEPROM52_H_
#define _EEPROM52_H_

/********STC89C51扇区分布*******
第一扇区:1000H--11FF
第二扇区:1200H--13FF
第三扇区:1400H--15FF
第四扇区:1600H--17FF
第五扇区:1800H--19FF
第六扇区:1A00H--1BFF
第七扇区:1C00H--1DFF
第八扇区:1E00H--1FFF
*****************/

/********STC89C52扇区分布*******
第一扇区:2000H--21FF
第二扇区:2200H--23FF
第三扇区:2400H--25FF
第四扇区:2600H--27FF
第五扇区:2800H--29FF
第六扇区:2A00H--2BFF
第七扇区:2C00H--2DFF
第八扇区:2E00H--2FFF
*****************/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EA  = 1;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 0;
//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EA =1;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