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霍尔来调整直流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8-05-14):
各位大侠,
              如何用霍尔来调整直流电机的转速,网上查了,只有用霍尔来测量速度的,居然没有一例子是用单片机,转动霍尔转把来控制电机转速的!!!求原理图及单片机程序!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PWM来控制马达的转速,霍尔测转速,然后根据测试的转速去调节PWM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可以用PWM去控制Meter的转速,加霍尔测试转速,然后根据转速调节PWM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2018-08-31):
PID闭环调节速度

网友C:
霍尔只是给出换相信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