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DHT11温度湿度采集系统制作 含PCB源文件与程序

楼主(2018-05-14):
  本人使用DHT11和51单片机制作了一个温度湿度检测仪,因为DHT11传感器主要是用于温度的检测,所以实验成品温度的精度还行,湿度可能稍微差一点,然后很多人做温湿度检测器都会使用DS18B20传感器,但我是另辟蹊径,而且和DS18B20 一样DHT11传感器也是一个数字传感器,不需要外加AD转换模块,可以省去较为复杂的硬件电路,但是另一方面,硬件的简化必将带来软件的复杂,所以如果对这个作品感兴趣,欢迎大家下载,文件中包含原理图,元件清单,AD图,程序流程图,程序,实物图,基本上都有。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bit BOOL  ;
sbit io = P1^1 ;//(口线定义)
sbit bee= P1^0 ;
sbit rs = P2^5 ;
sbit rw = P2^6 ;
sbit ep = P2^7 ;
sbit led =P1^5 ;
bit flag_300ms ;
sbit K1=P1^2;
sbit K2=P1^3;
sbit K3=P1^4;
uchar yemian=0;//(定义变量)
uchar flat=1;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uchar WenDu,ShiDu;//报警的温度和湿度
uchar value;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
          while(ms--)
          {
               for(i= 0 ; i<120;i++) ;
          }
}
void delay1()//延时10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报警程序部分*******************/
void warn() //报警函数
{

         if(TH>WenDu)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

    {
     bee=0;                                      //报警
           led=0;delay(10);led=~led;                         //灯快闪烁
    }

         if(RH>ShiDu)  //检测的湿度高于设定湿度报警值

    {
     bee=0;                                      //报警
           led=0;delay(10);led=~led;                         //灯快闪烁
    }

         if(TH<WenDu  &&  RH<ShiDu )
    {
                    bee=1;                              //停止报警
                    led=1;                              //停止闪烁
          }

}
/************************LCD模块******************************************/
BOOL lcd_bz()//测试LCD忙碌状态
{
          BOOL result ;
          rs = 0 ;
          rw = 1 ;
          ep = 1 ;
          result = (BOOL)(P0 & 0x80) ;
          ep = 0 ;
          return result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while(lcd_bz()) ;
         rs= 0 ;
         rw= 0 ;
         ep= 0 ;
         P0= cmd ;
         ep= 1 ;
         ep= 0 ;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写地址
{
        write_cmd(addr|0x80)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字节
{
        while(lcd_bz()) ;
      rs = 1 ;
      rw = 0 ;
      ep = 0 ;
      P0 = dat ;
      ep = 1 ;
      ep = 0 ;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write_cmd(0x38) ;
          delay(1);
          write_cmd(0x08) ;
          delay(1);
          write_cmd(0x01) ;
          delay(1);
          write_cmd(0x06) ;
          delay(1);
          write_cmd(0x0c) ;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 uchar q)//在某一地址上显示一字节
{
          delay(1) ;
          write_addr(addr) ;
    write_byte(q) ;
          delay(1) ;

}
/*********************** DHT11测试模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0;
         delay(18);//>18ms
         io=1;
         delay1();//20-4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i;
         for(i=0;i<8;i++)
         {
             data_byte<<=1;                                                                   //循环左移
                  while(!io);                                                                        //每发送一位数据间隔50us低电平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延迟40us
                  if(io==1)
                  {
                    data_byte=data_byte|0x01;
                    while(io);
                  }
                  else
                  {
                   data_byte=data_byte|0x00;
                  }
         }
         return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T_H,T_L,R_H,R_L,check;
         start();//开始信号
         io=1;
         if(!io)//读取DHT11响应信号
         {
   while(!io) ;                                    //判断输出低电平
   while( io) ;                                                            //判断输出高电平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delay1();//拉低延时50us
         io=1;
         if(R_H+R_L+T_H+T_L==check)                        //矫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
}
void showw()   // 问候语函数
{
            lcd_init(); //初始化
            delay(10);

            display(0x01,'I');
      display(0x02,' ');
            display(0x03,'a');
            display(0x04,'m');
            display(0x05,' ');
            display(0x06,'s');
      display(0x07,'u');
            display(0x08,'p');
            display(0x09,'e');
            display(0x0a,'r');
            display(0x0b,'m');
      display(0x0c,'a');
            display(0x0d,'n');
            display(0x0e,'!');
            delay(250); //短暂延时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TMOD=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caidan() //按键程序 选择菜单模式
{

           if(!K1)
                     {
                            delay(20);
                              if(!K1)
                           {
                                                       while(!K1)
                                                ;
                                                               yemian++;
                                                               flat++;
                                                                      if(yemian>=3)
                                                                      {
                                                                       yemian=0;
                                                                      }

                 }
                     }

}

更多程序请下载文件:

网友A:
这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B(2018-11-01):
DHT11检测土壤的温度湿度时候,是插到把银角放到土壤里吗?

网友C:
必须要顶啊

网友D(2019-03-05):
好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想下载 谢谢楼主喔

网友E(2019-06-20):
想下载啊  想下载   肯定是个好东西!

网友F:
好东西,想下载看一看

网友G:
关于DHT11部分代码,我找了好多个。就你的读数据是能用的,非常感谢

网友H(2019-10-24):
上面有人说就这个能用吗?下载来

网友I(2020-04-10):
照着操作后温湿度传感器没反应时什么原因呢,求大神告知

网友J(2020-05-31):
多谢大佬,终于有数据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