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电机按照某个角度作回转运动

楼主(2018-05-14):
怎样控制电机按照某个角度作回转运动,比如说输入30度,启动后,电机正转30度后,自动的反转30度,如此的往复。求大神指点。
。。

网友A:
1. 给电机输出轴上加角度传感器 也可以用电位器代替
2. 用步进电机 按计算角度往复 也可以在输出轴加码盘 数脉冲数确定经过的角度

看你图里要求最大180° 一般的电位器都可以支持这么大角度

网友B:
首先说,你的电路这样接是不对的,单片机的管脚输出的电流才几毫安,是不足以驱动电机转动的,而且电机的内阻值很小,5V的电压会产生很大的电流,这样接是会直接烧坏单片机的;所以说你需要加上一个晶体管或是MOS管制成的开关电路,或者说电机驱动电路。同时你要想精确地控制电机转动一个角度,那你还需要一个测速的装置,比如说光码盘,编码器等。其次单片机控制电机一般都是采用输出PWM波的形式去驱动电机驱动电路来驱动电机,你用51单片机的话可以用定时器来产生PWM波进而控制电机转动,至于怎样的精确控制就要看你PWM波的占空比怎么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