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229显示屏的单片机按键控制多种花样霓虹灯设计报告与源码

楼主(2018-05-14):
一个简单的基于LM4229显示屏的按键控制多种花样霓虹灯实训设计,包括一些简单的Proteus图及Keil的代码

按键控制多种花样霓虹灯设计

实操成绩__________报告成绩__________

一  控制要求
              使用按键控制多种花样霓虹灯,电路板上有8个至左而右排列整齐的发光二极管,需要根据一个按键的输入来实现以下4种显示状态的切换:
1)全亮
2)全部闪烁
3)至左而右流水灯循环(第1、3、5、7奇数个发光二极管亮灭)
4)至右而左流水灯循环(第8、6、4、2偶数个发光二极管亮灭)

二  电路原理图

三  源程序:(详见51hei附件)

四  调试
1) 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 问题:按键有效按一次的时间太短
  解决方法:在按键的判断后加delay函数
2. 问题:按钮按完之后没有马上进入main函数再次判断
  解决方法:在循环中加入if条件语句判断按钮是否按下
3. 问题:LM4299LCD的字显示过后会有残余的影像
  解决方法:加入清屏函数在条件的最后进行清屏

2) 调试结果
实现了项目要求中的全部控制要求。
还实现了下述附加功能:
              1.加入了LM4299LCD屏来显示名字和实训内容这些信息
              2.在LM4299中显示按钮及LED灯的状态

五  收获
更加熟悉Keil及proteus的联调操作,再查找LM4299LCD屏的资料时看到了之前在模板中没有的清屏函数,更加完善LM4299的模板。更加了解了delay函数的应用及如何改善在循环函数中按钮按下的判断。

//*****************************************************************************************
//文件名称:main.c
//*****************************************************************************************
#include <main.h>
//*****************************************************************************************

//*****************************************************************************************
//功能:主函数
//*****************************************************************************************
sbit S1=P2^0;
unsigned char a=0;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M4229液晶屏初始化
  clr_lcd(0,0,240*128/64);                                                                                                    //清屏
        while(1)
        {
                write_lcd(2,0,   "姓名:陈**");
                write_lcd(20,0,  "班级:物联网1601");
                write_lcd(38,0,  "学号:15********");
                write_lcd(56,0,  "实训内容:");
                write_lcd(74,0,  "按键控制多种花样霓虹灯设计");
                write_lcd(92,0,  "按钮及LED灯状态:");
                /*if(a==4) write_lcd(110,0, "按4下:至右而左流水灯循环");*/
                if(S1==0) {
        delay(1000);
                if(S1==0) {a++;delay(20000);}
        }
                                switch(a){
                case 0:P1=0xff;write_lcd(110,0, "初始状态");break;
                case 1:P1=0x00;write_lcd(110,0, "按1下:全亮");break;
                case 2:case1();write_lcd(110,0, "按2下:全部闪烁");break;
                case 3:case3();write_lcd(110,0, "按3下:至左而右流水灯循环");break;
                case 4:case2();write_lcd(110,0, "按4下:至右而左流水灯循环");break;
                default:a=0;P1=0xff;clear_lcd();break;
        }
        }
}

LM4229.c
//*****************************************************************************************
//文件名称:LM4229.c
//*****************************************************************************************
#include <LM4229.h>
//*****************************************************************************************

//*****************************************************************************************
//功能: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lcd(uchar t)
{
        for(;t!=0; t--);
}
//*****************************************************************************************
//功能: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CD=0;                                                                                                    //数据
        CE=0;                                                                                                    //LCD使能
        WRIT=0;                                                                                                    //写
        DATA_PORT=dat;                                                                                                    //把数据送到P口
        delay_lcd(1);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WRIT=1;                                                                                                    //关写
        CE=1;                                                                                                    //关使能
}
//*****************************************************************************************
//功能:写命令函数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CD=1;                                                                                                    //命令
        CE=0;
        WRIT=0;
        DATA_PORT=com;
        delay_lcd(1);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WRIT=1;
        CE=1;
}
//*****************************************************************************************
//功能:LM4229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         FS1 = 0;                                                                                                    //fs1管脚高电平时表示字体为8*6;低电平时为8*8
//        MD2 = 0;
//        HALT = 0;
        write_data(0);
        write_data(0);                                                                                                    //图形首地址
        write_com(0x42);                                                                                                    //图形首地址设置
        write_data(30);
        write_data(0);
        write_com(0x43);                                                                                                    //图形区域设置
        write_com(0x80);                                                                                                    //设置为OR模式
        write_com(0x9a);                                                                                                    //关闭文本显示,开图形显示
}
//*****************************************************************************************
//功能:指定位置、长度清屏
//*****************************************************************************************
void clr_lcd(uchar x,uchar y,uint length)
{
        uint i,place;

        place=x*30+y;
        write_data(place&0xff);
        write_data(place/256);
        write_com(0x24);                                                                                                    //设置
        for(i=0;i<length;i++)
        write_data(0xff);                                                                                                    //写入空格,清屏
        write_com(0xb2);                                                                                                    //关闭自动写
}
//*****************************************************************************************
//功能:指定位置向LCD写入指定字符
//*****************************************************************************************
void write_lcd(uchar x,uchar y,char *cha)
{
  uint place,i=0;
  uchar length,c1,c2,j,k;

        for(length=0;cha[length]!=0;length++);
  do
  {
    c1=cha[i];                                                                                                    //取字符串的ASCII码
    c2=cha[i+1];
    place=x*30+y;
    if(c1<=128)                                                                                                    //小于128为字符,大于128为汉字
    {
                        for(k=0;k<16;++k)                                                                                                    //字符设置为16*8
      {
        write_data(place&0xff);                                                                                                   //写入地址高位
        write_data(place/256);                                                                                                    //写入地址低位
        write_com(0x24);                                                                                                    //地址设置
        write_com(0xb0);                                                                                                    //设置数据自动写
        write_data(ASC_MSK[(c1-0x20)*16+k]);                                                         //例如:0的ASCII码为0x30,在ASC_MSK中的位置为0x10*16 ---16字节字码依次写入LCD
        write_com(0xb2);                                                                                                    //自动复位
        place=place+30;
      }
      if(y>28)                                                                                                    //y>28时候需要换行
      {
                                x=x+16;
                                y=0;
                        }
      else                                                                                                    //否则,不换行,继续写下一个字符
      {
                                y++;
                        }
      i++;
    }
    else                                                                                                    //c1大于128为汉字
    {
      for(j=0;j<sizeof(GB_16)/sizeof(GB_16[0]);j++)                          //找到汉字
      {
        if(c1==GB_16[j].Index[0]&&c2==GB_16[j].Index[1])
                                {
                                        break;                                                                                                    //汉字找到则跳出
                                }
      }
      if(j<sizeof(GB_16)/sizeof(GB_16[0]))                                                           //如果汉字在子码表内
      {
        for(k=0;k<16;k++)                                                                                                    //字符设置为16*8
        {
          write_data(place&0xff);                                                                                           //写入地址高位
          write_data(place/256);                                                                                            //写入地址低位
          write_com(0x24);                                                                                                  //地址设置
          write_com(0xb0);                                                                                                  //设置数据自动写
          write_data(GB_16[j].Msk[k*2]);
                                        write_data(GB_16[j].Msk[k*2+1]);                                                                 //16*16,每行2字节
          write_com(0xb2);                                                                                             //自动复位
          place=place+30;                                                                                              //下一行
        }
      }
      else                                                                                                    //没找到对应汉字则涂黑
      {
        for(k=0;k<16;k++)                                                                                                    //字符设置为16*8
        {
                                        write_data(place&0xff);                                                                                           //写入地址高位
          write_data(place/256);                                                                                            //写入地址低位
          write_com(0x24);                                                                                                  //地址设置
          write_com(0xb0);                                                                                                  //地址设置
          write_data(0xff);
                                        write_data(0xff);
          write_com(0xb2);                                                                                             //自动复位
          place=place+30;                                                                                              //下一行
        }
      }
      if(y>27)                                                                                                    //换行
      {
                                x+=16;y=0;
                        }
      else                                                                                                    //不用换行,则下一个字
      {
                                y+=2;
                        }
      i+=2;
    }
  }
  while(i<length);
}
//--------------------------------------------
……………………

项目一

网友A(2019-09-29):
仿真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