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好单片机需要哪些方面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8-05-14):
本人大二,下学期开始学单片机,听说单片机要用C语言,还要掌握数电基础知识

网友A:
你跟着学课不就行了

网友B:
单片机学习都要具备的几个条件:

1.首先要明确一点,你是爱好单片机编程的,通过写出各种各样的程序,你可以从中得到快乐和成就感,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是因为学好单片机可以走上更好的工作岗位得到更好的报酬,那也可以,必竞有个动力所以可以驱使你好好的学。

2.要具备能吃苦的精神,学习单片机初期是十分枯燥无味的(在你能写出自已的程序前这一段时间),你会被状态控制字、中断地址、中断优先级等等问题所困惑,可能有些问题要好多天,查了很多资料,想的头疼后你才能彻底想明白。没有吃苦的精神是不行的。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

3.要具备一些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知识,这些虽然看起来和单片机关系不大,实际上哪个单片机没有外围电路,没有这些知识你学会单片机编程后,能力也会被大大的限制。

4.虽然现在工作中用单片机编程都用的C语言编程,因为C语言有代码编写程序速度快,逻辑比较清晰,可维护性强。但是汇编语言对初学者来说也十分重要,这有助于你了解单片机内部运行机制,对单片机的执行过程更加了解。听朋友这么说过,当一个工程师做单片机程序从汇编转到C时,他的水平就提高了,但当他从C又转回汇编时那么他就成精了。

5.要边学边练习,光看书还是不行的,要把你在学习过程中的编程思路在单片机上跑起来,你才会更能找到编写单片机程序的感觉。如果不把自已的编程思路在单片机上运行起来,那么后面你就不知道自已的想法是对是错,感觉无法继续下去。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一块开发板还是必须的,理论和动手相经结合,你的单片机水平会提高的很快。

6.多想多练,做一些实际的项目,你可以根据你现有的开发板硬件条件,做出一些你感觉比较有意思的项目,实际动手做过项目和看过别人的项目还是有差别的。自已做过项目以后在工作或求职中就没有那么被动,也会有信心一点。

网友C:
电路,C语言,数电

网友D:
首先计算机技术基础最好了解一些,毕竟它能有意义地运行起来,CPU、RAM、内置ROM、IO这些总是要有的。
其次是C语音,就算电路部分不懂,你还能基于别人的开发板做点事情。
再次就是电路、模电数电了,模电相对可能不是必须的,电路和数电如果不懂的话,能做的事情就太有限了。

网友E:
驱动属于单片机范畴吗

网友F:
简单的C语言,懂一些电路和硬件原理就很好上手

网友F:
c语言,电路 硬件原理

网友G:
开发单片机,就具体去研究你要开发的那款单片机,i/o引脚的控制寄存器怎么使用,中断,定时器计数器,A/D,SPI,UART,I2C, 学会它们的相关寄存器的使用。这些是编程必须掌握的。
当你要开发项目,一定有外设,可能是各种传感器,液晶,数码管,等等。这些东西,连接单片机,简单的只用了I/O的输入输出,难点的要用到时序、PWM等。

网友H:
模电数电都得会点

网友I: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知识的,只需很少的数电,模电知识,C语言非常有用,还要会看懂电路图,毕竟不同型号的单片机他的接法有所不同,这样会对你的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还有,就是建议你看看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很不错的,即使你什么基础都没有,也可以从他那儿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J:
需要模电,数电方面的知识

网友K:
数字电路要学好,要多做实验,最好买块板子实际操练,这样学的比较扎实!

网友K:
买块开发板,好好练习!

网友L:
学完数电模电还有C语言的

网友M:
多参加些比赛,做做设计

网友M:
多做做设计,参加比赛

网友N:
模电,数电和C语言把

网友O:
c语言,PCB软件,编程软件,最好搞个教程

网友P:
基础C语言    数电部分知识   懂看原理图

网友Q:
模拟电子,数字电路,。等等C语言

网友R:
数电还还有好多其它的,都要学……

网友S:
先学C语言,会C语言就能明白源码语句了,也能弄明白程序运行流程,后期电路和数电也要学,因为调试程序需要搭建电路,要会些基础的才行。。。

网友T:
c语言和汇编都懂一点就好,遇到不会的查资料,还是不会就问老师,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动手

网友U:
会C语言,最好数电、模电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