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GPS导航系统仿真 VirtualGPS(虚拟GPS软件)下载

楼主(2018-05-14):
仿真

仿真

程序

程序

//-----------------------------------------------------------------
//        名称: GPS导航系统仿真
//-----------------------------------------------------------------
//        说明:本例运行时,由GPS实物模块或虚拟GPS软件Virtual GPS输出的
//        GPS协议数据将被系统接收,并对其中的"$GPRMC"协议数据进行解析,
//        所获取的当前经度、纬度、速度、时间信息将被刷新显示LCD.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CD_160128.h"
#include "PictureDots.h"
volatile INT8U rec_OK = 0;
volatile char time[] = "00:00:00";
volatile char Longitude[]        = "ddd°mm.mmmm' X";        //经度
volatile char Latitude[]        = " dd°mm.mmmm' X";        //纬度
volatile char Speed[12];                                                        //地面速度
code char p[] = "$GPRMC";                                                        //协议头部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对所接收的GPS各协议数据中"$GPRMC"进行解析,例如:
// $GPRMC,194633.656,A,8702.999833,N,12149.593667,E,130.07,6,180308,...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

网友A:
主函数和中断函数都没有,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B:
想要程序即讲解

网友C(2018-06-19):
我想问一下,virtual GPS下载好后,怎么设置它的端口,与VSPD虚拟出端口相连,是在程序里设置的吗?

网友D(2018-10-09):
Draw_Image((INT8U*)Title_Image,0,0);  这是什么意思?
main.c里没有Draw_Image()这个函数,PictureDots.h里只有code INT8U Title_Image[] = { 等等}

main.c(30): warning C206: 'Draw_Imag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网友E(2019-12-28):
想知道这vGPS咋用的咋操作的

网友F:
为什么main是空的

网友G(2020-04-02):
你好,可以求源程序吗

网友H(2020-12-31):
大家不要下载,没用,程序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