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示波器stm32f4源码

楼主(2018-05-14):
简易示波器 stm32f4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dac.h"
u16 buffer[4096]; //缓存区
u8 pause = 0;
extern uint32_t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count_Update;
extern u16 peakValue;
extern u16 valleyValue;
extern u16 points[250];
extern u8 graphIndex;
IsSuitable_Type isSuit;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uart_init(9600);
        display_Init();
        DMA_ADCToMemory_Init((u32)buffer,4096);
        Adc_Init();
        Key_Init();
        Control_Init();

        TIM5_CH1_Cap_Init(0XFFFFFFFF,84-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ADC_DMACmd(ADC1,DISABLE);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if(count_Update)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float temp = 80000 / (float)TIM5CH1_CAPTURE_VAL;
                        display_Frequence(temp);
                        count_Update = 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if(!pause)
                {
                        while(!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0));
                        display_DrawWave(buffer,4096);
                        if(graphIndex == 250)
                        {
                                display_DrawWavePoint();
                                graphIndex = 0;
                        }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TEIF0);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
                        DMA_Cmd(DMA2_Stream0,ENABLE);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OVR);
                        ADC_DMACmd(ADC1,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delay_ms(10);
                }
                IsSuitable_Type isSuit = Control_NeedToAdjust(peakValue,valleyValue);
                if(isSuit!= OK)//
                {
                        if(isSuit == Large)
                                Control_DecInput();
                        else if(isSuit == Small)
                                Control_IncInput();
                }
        }
}

网友A(2019-01-25):
请问用32开发板可以实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