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学单片机,看不懂时序图,系统模块结构图,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8-05-14):
初学单片机,看不懂系统模块结构图,时序图,我该怎么学?求解!!!!

网友A:
结构图表示机器的详细结构,包括装配图、部件图、零件图等等。

系统模块(功能)结构图
结构化设计方法,采用类似于结构化分析的“由大到小”、“自顶向下,逐层分解”的基本思想描述(分解)系统。结构化设计方法,首先以数据流图为基础导出系统模块(功能)结构图。在导出系统模块(功能)结构图的过程中,以独立性、低耦合性、高内聚性、公共模块作为模块划分的原则。先将系统数据流图中的加工转换成模块,再将各大模块继续划分为较小的模块,直到每一模块都是功能单一的模块。

系统结构图反映的是系统中模块的调用关系和层次关系,谁调用谁,有一个先后次序(时序)关系.所以系统结构图既不同于数据流图,也不同于程序流程图.在系统结构图中的有向线段表示调用时程序的控制从调用模块移到被调用模块,并隐含了当调用结束时控制将交回给调用模块。

结构化设计方法使用的描述方式是系统结构图,也称结构图或控制结构图。它表示了一个系统 (或功能模块) 的层次分解关系,模块之间的调用关系,以及模块之间数据流和控制流信息的传递关系,它是描述系统物理结构的主要图表工具。

时序图的理解很少有书本专门来讲这个问题。

因为时序图通常是某一个工作过程的图形化表示,而这个工作过程通常在书本里相关的位置应该都做了详尽的描述。对照相应工作过程的描述,时序图就应该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时序图实际上通常是和文字描述对应起来的,互为补充和解释,目的就是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记忆

网友A:
结构图已经屏蔽掉了真正的硬件实现,是从概念级来展示各个模块的结构。对于电子设计开发者来说,主要是搞懂结构图中总线连接以及对应的寄存器设置即可,其关键就是寄存器的设置及读写。只要弄懂了寄存器的使用,其对应模块也就拿下了。

至于复杂结构图对于初学者来讲,仅仅做概念性宏观性的理解即可。倘若非要搞懂的话,那就找本基础类的单片机教程加上自己扎实数字电路技术的知识就可以弄懂。

网友B:
所谓时序图,可以理解为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图解,在时序图上可以反应出某一时刻各信号的取值情况。时序图可以这样看: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每到一个突变点(从0变为1,或从1变为0)时,记录各信号的值,就可获得一张真值表,进而分析可知其相应的功能。   对于单片机,看懂时序图的最终目标是要用编程实现时序图的功能,进而得到所需的实际功能。如果时序图真的不容易看懂,可以先找些简单的时序图,再找些现成的程序,对应起来看,这样的话往往事半功倍,更容易理解。单片机中对于液晶(如LCD1602)的控制时序图相对容易,适合初学入门,认真理解是很有好处的!   读图就是要看懂一个电原理图,即弄清电路由哪几部分组成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总的性能(如有可能,还要粗略估算性能指标)。电子电路的主要任务是对信号进行处理,只是处理的方式(如放大、滤波、变换等)及效果不同而已,因此读图时,应以所处理的信号流向为主线,沿信号的主要通路,以基本单元电路为依据,将整个电路分成若干具有独立功能的部分,并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可归纳为:了解用途、找出通路、化整为零、分析功能、统观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