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ortex-M0的ucos ii可运行源码工程

楼主(2018-05-14):
编译通过可以

/**************************************************************************
功    能: Cortex-M0上跑V2.86版的ucosii
编译环境: MDKV4.12
时    钟: 外部12Mhz
日    期: 11/03/14
by      : AVR_DIY(苹果另一半)
email   : syyhcl@163.com
**************************************************************************/
#include "LPC11xx.h"                        /* LPC11xx definitions */
#include "gpio.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evice_init.h"
#include "ucos_ii.h"

OS_STK TaskStartStk1[MaxStkSize];              //定义任务堆栈大小

void TaskLed(void *nouse);
/****************************************
              main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参数描述 : 无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 (void)
{
    CPU_IntDis();                                        //禁止所有中断
        DeviceInit();                                        //初始化设备
    OSInit();                                                //初始化OS
        OSTaskCreate(TaskLed, (void *)0, &TaskStartStk1[MaxStkSize-1],1);            //创建Led显示任务
        OSStart();                                                             //启动ucos ii 永远不返回
}

/***************************************
              LED任务
***************************************/
void TaskLed(void *nouse)
{
    nouse=nouse;                                                                         //防止编译器警告
    CPU_IntEn();                                     //开时钟节拍中断
    while(1)
    {
                LED_TOG;
        OSTimeDlyHMSM(0,0,0,50);
    }
}

网友A(2019-03-19):
M0、M3的ucOS II的移植都没难度

网友A:
cortex移植ucOS II主要在于os_cpu_a.asm的改写

M3的os_cpu_a.asm在Micrium有官方移植例程

M0的当时没找到,不知现在有没有

附件是我写的os_cpu_a.asm,M3版本改写的

写了两个版本MSP和PSP,一般用PSP的

M0和M3的指令集有差异,需要修改STM和LDM的用法,参考PendSV_Handler的中文注释

;********************************************************************************************************
;                                               uC/OS-II
;                                         The Real-Time Kernel
;
;                               (c) Copyright 1992-2006, Micrium, Weston, FL
;                                          All Rights Reserved
;
;                                           ARM Cortex-M3 Port
;
; File      : OS_CPU_A.ASM
; Version   : V2.89
; By        : Jean J. Labrosse
;             Brian Nagel
;
; For       : ARMv7M Cortex-M3
; Mode      : Thumb2
; Toolchain : IAR EWARM
;********************************************************************************************************

;********************************************************************************************************
;                                           PUBLIC FUNCTIONS
;********************************************************************************************************
                                                                ; External references.
    EXTERN  OSRunning
    EXTERN  OSPrioCur
    EXTERN  OSPrioHighRdy
    EXTERN  OSTCBCur
    EXTERN  OSTCBHighRdy
    EXTERN  OSIntNesting
    EXTERN  OSIntExit
    EXTERN  OSTaskSwHook
;        EXTERN        __vector_table

                                                                ; Functions declared in this file.
    PUBLIC  OS_CPU_SR_Save
    PUBLIC  OS_CPU_SR_Restore
    PUBLIC  OSStartHighRdy
    PUBLIC  OSCtxSw
    PUBLIC  OSIntCtxSw
    PUBLIC  PendSV_Handler

;********************************************************************************************************
;                                                EQUATES
;********************************************************************************************************

NVIC_INT_CTRL   EQU     0xE000ED04                              ; Interrupt control state register.
NVIC_SYSPRI14   EQU     0xE000ED22                              ; System priority register (priority 14).
NVIC_PENDSV_PRI EQU           0xFF                              ; PendSV priority value (lowest).
NVIC_PENDSVSET  EQU     0x10000000                              ; Value to trigger PendSV exception.

;********************************************************************************************************
;                                      CODE GENERATION DIRECTIVES
;********************************************************************************************************

                RSEG CSTACK:DATA:NOROOT(2)
        RSEG CODE:CODE:NOROOT(2)
        THUMB

;*********************************************************************************************************
;                                  CRITICAL SECTION METHOD 3 FUNCTIONS
;
; Description: Disable/Enable interrupts by preserving the state of interrupts.  Generally speaking you
;              would store the state of the interrupt disable flag in the local variable 'cpu_sr' and then
;              disable interrupts.  'cpu_sr' is allocated in all of uC/OS-II's functions that need to
;              disable interrupts.  You would restore the interrupt disable state by copying back 'cpu_sr'
;              into the CPU's status register.
;
; Prototypes : OS_CPU_SR  OS_CPU_SR_Save    (void);
;              void       OS_CPU_SR_Restore (OS_CPU_SR  os_cpu_sr);
;
;
; Note(s)    : (1) These functions are used in general like this:
;
;                 void Task (void  *p_arg)
;                 {
;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OS_CPU_SR  os_cpu_sr;
;                 #endif
;
;                          :
;                          :
;                      OS_ENTER_CRITICAL();                     /* os_cpu_sr = OS_CPU_SR_Save();                        */
;                          :
;                          :
;                      OS_EXIT_CRITICAL();                      /* OS_CPU_SR_Restore(cpu_sr);                           */
;                          :
;                          :
;                 }
;*********************************************************************************************************

OS_CPU_SR_Save
    MRS     R0, PRIMASK                                         ; Set prio int mask to mask all (except faults)
    CPSID   I
    BX      LR

OS_CPU_SR_Restore
    MSR     PRIMASK, R0
    BX      LR

;*********************************************************************************************************
;                                           START MULTITASKING
;                                       void OSStartHighRdy(void)
;
; Note(s) : 1) OSStartHighRdy() MUST:
;              a) Call OSTaskSwHook() then,
;              b) Set OSRunning to TRUE,
;              c) Switch to the highest priority task.
;*********************************************************************************************************
OSStartHighRdy
        CPSID   I                                                   ; Prevent interruption during OSStartHighRdy
    LDR     R0, =0xE000ED20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must lowest
    LDR                R1, =0x00FF0000
        LDR                R2, [R0]
        ORRS        R2, R2, R1
        STR                R2, [R0]

    LDR     R0, =OS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S    R1, #1
    STRB    R1, [R0]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BLX     R0

    LDR     R0, =OS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LDR     R1, =OS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MSR     PSP, R0                                                                                                ; PSP = R0
    MOVS    R0, #2
    MSR     CONTROL, R0                                                                                        ; SP used PSP
    ISB

        LDR     R0,        =SFE(CSTACK)
;        LDR                R0, =__vector_table
;        LDR                R0, [R0]
    MSR                MSP, R0                                                                                                ; MSP = CSTACK

        POP     {R0-R7}                                                                                                ; R8-R11, R4-R7
        MOV     R8,        R0
        MOV     R9,        R1
        MOV     R10,R2
        MOV     R11,R3

        ADD     SP,        SP,        #0x10                                                                                ; R12, LR, PC, PSR
        POP     {R0-R3}
        MOV     R12,R0
        MOV     LR,        R1
        MSR     PSR,R3
        ISB

        PUSH        {R2}                                                                                                ; PUSH PC

        SUB     SP,        SP,        #0x1C                                                                                ; R0-R3
        POP     {R0-R3}
        ADD     SP,        SP,        #0x0C

        CPSIE   I
    POP                {PC}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 Should never get here

;********************************************************************************************************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From task level)
;                                           void OSCtxSw(void)
;
; Note(s) : 1) OSCtxSw() is called when OS wants to perform a task context switch.  This function
;              triggers the PendSV exception which is where the real work is done.
;********************************************************************************************************

OSCtxSw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BX      LR

;********************************************************************************************************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From interrupt level)
;                                         void OSIntCtxSw(void)
;
; Notes:    1) OSIntCtxSw() is called by OSIntExit() when it determines a context switch is needed as
;              the result of an interrupt.  This function simply triggers a PendSV exception which will
;              be handled when there are no more interrupts active and interrupts are enabled.
;********************************************************************************************************

OSIntCtxSw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BX      LR

;********************************************************************************************************
;                                         HANDLE PendSV EXCEPTION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Note(s) : 1) PendSV is used to cause a context switch.  This is a recommended method for performing
;              context switches with Cortex-M0.  This is because the Cortex-M0 auto-saves half of the
;              processor context on any exception, and restores same on return from exception.  So only
;              saving of R4-R11 is required and fixing up the stack pointers.  Using the PendSV exception
;              this way means that context saving and restoring is identical whether it is initiated from
;              a thread or occurs due to an interrupt or exception.
;
;           2) Pseudo-code is:
;              a) Get the process SP, if 0 then skip (goto d) the saving part (first context switch);
;              b) Save remaining regs r4-r11 on process stack;
;              c) Save the process SP in its TCB,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              d) Call OSTaskSwHook();
;              e) Get current high priority,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              f) Get current ready thread TCB, OSTCBCur = OSTCBHighRdy;
;              g) Get new process SP from TCB,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              h) Restore R4-R11 from new process stack;
;              i) Perform exception return which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
;           3) On entry into PendSV handler:
;              a) The following have been saved on the process stack (by processor):
;                 xPSR, PC, LR, R12, R0-R3
;              b) Processor mode is switched to Handler mode (from Thread mode)
;              c) Stack is Main stack (switched from Process stack)
;              d) OSTCBCur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suspend
;                 OSTCBHighRdy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resume
;
;           4) Since PendSV is set to lowest priority in the system (by OSStartHighRdy() above), we
;              know that it will only be run when no other exception or interrupt is active, and
;              therefore safe to assume that context being switched out was using the process stack (PSP).
;
;        2) b) save remaining regs r4-r11 on process stack;
;        先将PSP赋给R0作为目标地址
;        方法一:
;        先偏移4个字,传输R4-R7;继续偏移8个字,传输R8-R11
;        SUBS    R0, R0, #0x1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process stack
;        STM     R0!, {R4-R7}
;        SUBS    R0, R0, #0x20
;        MOV     R4,        R8
;        MOV     R5,        R9
;        MOV     R6, R10
;        MOV     R7, R11
;        STM     R0!, {R4-R7}
;        SUBS    R0, R0, #0x10
;        方法二:
;        先偏移8个字,借助R1传输R8;借助R1-R3,传输R9-R11,R4-R7
;        SUBS    R0, R0, #0x2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process stack
;        MOV     R1,        R8
;        STM     R0!, {R1}
;        MOV     R1,        R9
;        MOV     R2, R10
;        MOV     R3, R11
;        STM     R0!, {R1-R7}
;        SUBS    R0, R0, #0x20
;********************************************************************************************************
PendSV_Handler
    CPSID   I                                                   ; Prevent interruption during context switch
    PUSH    {LR}                                                ; Save LR exc_return value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SUBS    R0, R0, #0x20
        LDR     R1, =OS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LDR     R1, [R1]
    STR     R0, [R1]                                            ; R0 is SP of process being switched out

        MOV     R1,        R8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process stack
        STM     R0!, {R1}
        MOV     R1,        R9
        MOV     R2, R10
        MOV     R3, R11
        STM     R0!, {R1-R7}
        SUBS    R0, R0, #0x20

;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        BLX     R0

    LDR     R0,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OS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LDR     R0, =OS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LDR     R1, =OS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LDM                R0!,{R1}                                                                                        ; Restore R8-11, R4-7 from new process stack
    MOV                R8, R1
    LDM     R0!,{R1-R7}
        MOV     R9,        R1
        MOV     R10,R2
        MOV     R11,R3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
    CPSIE   I
    POP     {PC}                                                ; Exception return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END

os_cpu_a.asm MSP及PSP版本

网友B(2019-08-10):
我下载看看,主要是汇编部分不会弄

网友C:
很好的资料,也正在学习UCOS,还不知道如何去用.

网友D(2019-12-17):
学习,学习,希望更多的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