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A2030/LM1875通用单电源单声道音响电路原理图及PCB源文件

楼主(2018-05-14):
基于DTA2030/LM1875通用单电源单声道音响电路原理图,如果是自己DIY的电路只要焊接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出声,这是已经做好调试好的了,焊接没有问题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DTA2030   or  TDA2030  支持一个 !!1

网友B(2018-07-03):
这个TDA2030A,是老器皿了~

网友C:
我也发一个供参考。

楼主(2018-08-17):
引用 网友B:
这个TDA2030A,是老器皿了~

不过这音质不错,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怎么没有设计散热器的位置?

网友E:
感觉标题的TDA写错了

网友E:
这个比较简单,最好能在在电源和前级方面有所改进。

网友F(2019-06-17):
引用 网友A:
DTA2030   or  TDA2030  支持一个 !!1

哈哈 楼主打错了

网友G:
LM1875这个片音质比较好,但是发热量大很多。

网友H:
挺好的呢

网友I(2020-10-04):
LM1875音质>TDA2030A音质>TDA2030音质,LM1875工作电压范围:+8V~±30V。不失真输出功率:Po>25W,失真度:1kHz20WB时,THD=0.015%,转换速率:18V/μs,具有过载、过流、超温及感性负载反向电势保护。TDA2030工作电压范围:±6~±22V。不失真输出功率:Po>20 W ,在±19V、8Ω阻抗时能够输出16W的有效功率,THD≤0.1%,具有短路保护、热保护、地线偶然开路、电源极性反接(Vsmax=12V)以及负载泄放电压反冲等。

网友J(2020-12-24):
这个电路简单明了,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这音质不错,你可以试一下

原理图上几乎所有电解电容都画反了

网友K(2022-09-26):
请教:电路图里电解电容许多标示是带框的是正极,这里标的负极。这个没有统一标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教:电路图里电解电容许多标示是带框的是正极,这里标的负极。这个没有统一标准吗?

PCB图上正负极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