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2640摄像头和WIFI传输的STM32代码(含新建工程步骤)

楼主:
V1_4(103R WiFi V1_2_1)完成:
1. 鼠标移植(内核注释);
2. SD卡驱动(片上SPI驱动)
3. FatFs移植

4.wifi SPI测试,修改片上SPI驱动,16位数据传输
5.完成固件下载,初始化时修正了中断使能;
6.wifi模块上电后可以下载固件,固件下载成功后再次下载提示不成功。

7.添加外中断和定时器服务,并暂时移除固件数组

8.定时器暂未添加,转而为USB固件代码添加打印输出信息(信息输出添加在usb_core.c和usb_istr.c中)。

9.添加了Mass_Storage,将调试控制开关移到了usb_core.c中,增加了在MyBSP文件下的USB文件中,增加各种
USB设备类型的固件代码,并将hw_config.c/h作为通用的共享文件,独立放在hw_config文件夹下。

10.添加LCD驱动,添加OV模块,添加BMP编解码存储显示;在Nvic_Exit中新增加Rename_Pin.h,以方便端口拼写。

新建工程步骤:

该文件内包含的是用户的中断处理入口程序,中断入口函数是一个跨越BSP和用户应用程序的模块;同时包含了外设库的配置裁剪头文件。

部分主函数如下:
/**
  ******************************************************************************
  * @file    GPIO/IOToggle/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3.0
  * @date    04/16/2010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pwr.h"

#include "MyBspInc.h"
#include "FATFS_008.h"

#include "OnChip_Driver_Inc.h"
#include "../BMP/BMP.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sim900_rcc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im900_gpio                   GPIOB
#define sim900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6)

#define led_rcc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led_gpio                   GPIOA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unsigned char str1[] = {"AT+RST\r\n"};

unsigned char str2[] = {"AT+CWMODE=3\r\n"};

unsigned char str3[] = {"AT+CWJAP=\"conan\",\"123456789\"\r\n"};

unsigned char str4[] = {"AT+CIPSTART=\"TCP\",\"192.168.191.1\",8989\r\n"};

unsigned char str5[] = {"AT+CIPSEND=16\r\n"};

unsigned char str6[] = {"AT+CIPSEND=5\r\n"};

unsigned char str7[] = {"AT+CIPMODE=1\r\n"};

unsigned char str8[] = {"AT+CIPSEND\r\n"};

void WIFI_Init()
{
         USART_SendString(str2);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USART_SendString(str1);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USART_SendString(str3);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USART_SendString(str4);
         Delay_nMS(1000);
         Delay_nMS(1000);

}

void init_gpio_func(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im900_rc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led_rc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im900_pin;
    GPIO_Init(sim900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_pin;
        GPIO_Init(led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open_ov2640_3v3(void)
{
        GPIO_SetBits(sim900_gpio,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sim900_gpio, GPIO_Pin_6);
        //
}

extern unsigned char VsyncCnt;                        //场同步标志
//////////////////////////////
FATFS 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s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GPIO_IOToggl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extern u32 JpegDataCnt;
extern u8 JpegBuffer[10240];
extern u8 VsyncActive;
OV2640_IDTypeDef OV2640_Camera_ID;

extern void OV2640_AutoExposure(u8 level);

int main(void)
{
        u16 i = 0;

        ///////////////Delay初始化//////////////////
        Delay_Init(72);
        ////////////////////////////////////////////

        ///////////////USART1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USART2_Init(9600);

        //delay_ms(1000);
        WIFI_Init();
        Delay_nMS(1000);
        USART_SendString(str7);
        Delay_nMS(1000);
        USART_SendString(str8);

        //init_gpio_func();
        //open_ov2640_3v3();

        OV2640_HW_Init();                                        //IIC初始化                                                                                //作用是在一段内存块中填充某个特定的值
        memset(&OV2640_Camera_ID,0x0,sizeof(OV2640_IDTypeDef)); //是对较大的结构体或数组进行清零操作的一种最快方法

        OV2640_ReadID(&OV2640_Camera_ID);        //读取OV2640ID,测试硬件,依次为:0x7F,0xA2,0x26,0x42

        OV2640_JPEGConfig(JPEG_320x240);        //配置OV2640输出320*240像素的JPG图片

        //设置自动曝光和白平衡
        OV2640_BrightnessConfig(0x20);
        OV2640_AutoExposure(2);

        OV2640_CaptureGpioInit();                                //数据采集引脚初始化
        EXTI->IMR &= ~EXTI_Line8;                                //关闭场同步中断
        EXTI->EMR &= ~EXTI_Line8;

        EXTI->IMR &= ~EXTI_Line15;                                //关闭像素同步中断
        EXTI->EMR &= ~EXTI_Line15;

        Delay_nMS(10);                                                        //等待图像输出稳定
        EXTI->IMR |= EXTI_Line8;                                //使能场同步中断,准备下次采集
        EXTI->EMR |= EXTI_Line8;

        while(1)
        {
                if(VsyncActive == 2)
                {

                        for(i = 0; i < JpegDataCnt; i ++)
                        {
                                USART_Transmit(JpegBuffer[i]);
                        }

                        JpegDataCnt = 0;                                                //JPEG计数器清零

                        EXTI->IMR |= EXTI_Line8;                                //使能场同步中断,准备下次采集
                        EXTI->EMR |= EXTI_Line8;

                }

        }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8-05-15):
特别好的东西。谢谢

网友B(2018-11-12):
非常非常棒!

网友C(2019-03-24):
谢谢楼主,有没有用ESP8266进行传输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