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一个简单的LC振荡器消除对线圈的陌生感

楼主:
业余玩电子看线路时最害怕的线圈,因为所有其他零件都有型号,或者数值,能买得到,独有线圈这东西很多说明都是说要自己绕,比如在什么铅笔上用多少号的漆包线绕几圈,然后塞入什么铁芯之类等等,有这么容易吗?材料本身就很难找了,就算找到了绕好了和没有信心能用,因此看到需要线圈的线路就退避三舍了,就这样过了很多年,对线圈还是很陌生。

到了这网购盛行,几乎什么都买得到的年代,是应该把线圈这东西给学会的时候了,首先是要有个电脑看的虚拟示波器,振不振动马上看的到,另外得有个电感表,绕好了量一下看有多少个亨利心中有数,另外那些什么铁芯也很容易买到,还有各种升压器的电感都可以拿来试试看。

首先找到一个很简单的线路,是用变压器回输的办法引起振荡的:

刚好找到个1:1的音频变压器就焊了一个:

以为至少会出电低频振荡,结果什么动静都没有,应该是低频变压器的电感太大,不合用,或是1:1的绕组不妥,总之就是振不起来。

接着我找到一款电感不必有抽头的电路:

这个好像是叫考毕式的振荡器,当年此公大概有注册专利所以有放他的名,至少百多年了专利早已失效所以大家都能用,就焊一个出来试试:

那些古老的,接脚早已生锈的高压电容器终于有机会与现代的27uh的贴片电感合作,果然振的很好,是800Khz左右,接着又换上4.7uh的,频率达到4.3MHz呢:

不过输出幅度很小,在5V电源下才0.5V,可能与晶体管截至频率有关?接着换上一个买零件时送的高频变压器,也不知道电感是多少,也起振了,频率是400Khz, 输出幅度很大,调电压时频率也不大变化,比上次那个RC移相式振荡器稳定得多。

临别再看上一眼吧!其貌不扬,性能却很不错,400K到4M都能振!电压2.2到13.2V都行,波形美丽,是一款好的LC振荡器!

网友A(2018-05-15):
看完了,还是没消除对线圈和电感的恐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还是没消除对线圈和电感的恐惧。

对吧?光看不干是消除不了恐惧感的,拿起络铁焊一个保证把线圈征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吧?光看不干是消除不了恐惧感的,拿起络铁焊一个保证把线圈征服。

这些老电容电阻你都是哪里弄的啊?作为一个90后,你那圆柱的电容都没见过。

网友B:
我家里有一大箱旧零件,很多是以前玩电子后来不玩了把零件丢给我的,有些是电子公司倒闭后把剩货送给我的,这400V的电容器肯定是用在真空管线路的,那时做扩音机容易被电到,现在都是低压没危险,新一代好幸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有一大箱旧零件,很多是以前玩电子后来不玩了把零件丢给我的,有些是电子公司倒闭后把剩货送给我的, ...

小时候觉得修电器的最牛的就是能修大屁股电视了,现在电视都是液晶了,感觉没机会接触学习了。很多都是集成电路。要么就是很简单的原理,像热水器,空调,风扇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