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模块51单片机测试指南与源程序

楼主(2018-05-15):
MFRC522模块51单片机测试程序
2.RC522 模块引脚从上到下依次为:
3.SDA SCK MOSI MISO IRQ GND RST 3.3V 其中 IRQ 引脚可以不接
4.下载测试程序到单片机
5.打开串口助手软件,波特率设置为 2400,8 个数据位,1 个停止位,无校验,字符格式显示

温馨提示:
1.RC522 模块供电电压必须为 3.3V,不可以用 5V。也不可用电阻分压获得 3.3V 用来供电
2.“十六进制显示”前面一定不要打钩
3.如果您使用的是 12M 或者其它频率晶振,那么需要修改串口初始化函数。串口初始化函
数在 main.c 文件最后面,只需要修改 TH1 和 TL1 的值即可。当晶振为 12M 时,
TH1=0xF3
TL1=0xF3

网友A(2018-09-30):
最近一直在学习RC522,非常感谢。。

网友B(2018-11-01):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直在学习RC522,非常感谢。。

我也在学,有兴趣一起吗?我Q:1105406553

网友C(2019-03-29):
使用源程序已成功读出数据,正在学习RC522!!!!

网友D:
rc522端口电压是3.3V,51单片机端口电压5v,不会烧掉吗

网友E:
出现乱码是为什么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出现乱码是为什么啊。

可以试着改一下进制   十六进制或者八进制   我刚弄好

网友G(2019-05-11):
成功读取,谢谢楼主代码

网友H(2019-12-11):
晶振不对是乱码

网友I:
楼主有stm32f10x的代码参考吗

网友J:
楼主 ,可以请教下么

网友J:
楼主 请教下啊

网友K(2020-01-21):
RC522和51可以用串口通信吗
这个看着不太会啊

网友L:
楼主,能发邮箱吗

网友M(2023-10-06):
串口能读出数据,使用RC522的上位机连接失败 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