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防盗报警器单片机的源程序

楼主(2018-05-15):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_1=P1^0;           //布防按键
sbit key_2=P1^1;           //撤防按键
sbit key_3=P1^2;           //紧急报警按键
sbit LED_1=P2^1;           //短信指示灯           黄色
sbit LED_2=P2^2;           //布防指示灯           绿色
sbit LED_3=P2^3;           //报警指示灯           红色
sbit beep=P2^4;
bit police_flag=0;
sbit Shock=P0^0;
uchar Shock_time=0;     //布防状态下,震动报警,发送短信后一分钟才可以再次触发
bit Shock_flag=0,Shock_ok_set=0;
bit Urgent=0;           //紧急报警按键标志位
bit Defence_Disarm=1;   //  Defence布防-0   撤防Disarm-1
uchar Defence_Vaule=0;
uchar phone[11]=  "15737324461";    //手机号数组
uchar xdata GSM_dat[100];
uchar subscript_1,subscript_2,await_time;
bit ir_ok_set=0;
uchar ms;               //定时器定时变量
void delay(uint T)                                          //延时函数
{
        while(T--);
}
void Uart1Data(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UartData_Byte(uchar *byte)
{
        while(*byte != '\0')
        {
          Uart1Data(*byte++);
        }
}
uchar verify_GSMdat(uchar *dat)//读取服务器返回的数据
{
  uchar i=0;
  while(*dat != 0){
    if(*dat != GSM_dat){
      return 0;
    }
    i++;
    dat++;
  }
  GSM_dat[0]=0;
  return 1;
}
void gsm_init()                //GSM初始化     中心号码设置
{
        UartData_Byte("ATE0\r\n");                                  //AT无回显指令
        await_time=0;
        do
        {
                if(await_time>20)
                {
                        await_time=0;
                        UartData_Byte("ATE0\r\n");
                }
        }while(verify_GSMdat("OK")!=1);                                                           //延时等待
        delay(2000);
        UartData_Byte("AT+CNMI=3,2,0,0,0\r\n");
        await_time=0;
        do
        {
                if(await_time>20)
                {
                        await_time=0;
                        UartData_Byte("AT+CNMI=3,2,0,0,0\r\n");
                }
        }while(verify_GSMdat("OK")!=1);
        delay(2000);
        UartData_Byte("AT+CMGF=1\r\n");
        await_time=0;
        do
        {
                if(await_time>20)
                {
                        await_time=0;
                        UartData_Byte("AT+CMGF=1\r\n");
                }
        }while(verify_GSMdat("OK")!=1);
        delay(2000);
        UartData_Byte("AT+CMGDA=\"DEL ALL\"\r\n");
        await_time=0;
        do
        {
                if(await_time>20)
                {
                        await_time=0;
                        UartData_Byte("AT+CMGDA=\"DEL ALL\"\r\n");
                }
        }while(verify_GSMdat("OK")!=1);
}
void GSM_send_dispose()
{             uchar i;

                   if(ir_ok_set==1)         //接收手机号设置短信
             {
                          LED_1=0;
                        ir_ok_set=0;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0,phone[0]);
                        byte_write(0x2201,phone[1]);
                        byte_write(0x2202,phone[2]);
                        byte_write(0x2203,phone[3]);
                        byte_write(0x2204,phone[4]);
                        byte_write(0x2205,phone[5]);
                        byte_write(0x2206,phone[6]);
                        byte_write(0x2207,phone[7]);
                        byte_write(0x2208,phone[8]);
                        byte_write(0x2209,phone[9]);
                        byte_write(0x220A,phone[10]);
                        resend_English:UartData_Byte("AT+CMGF=1\r\n");
                        await_time=0;
                        do
                        {
                                if(verify_GSMdat("ERROR")==1 || await_time>20)
                                {
                                        await_time=0;
                                        UartData_Byte("AT+CMGF=1\r\n");
                                }
                        }while(verify_GSMdat("OK")!=1);
                        delay(20000);
                        UartData_Byte("AT+CSCS=\"GSM\"\r\n");
                        await_time=0;
                        do
                        {
                                if(verify_GSMdat("ERROR")==1 || await_time>20)
                                {
                                        await_time=0;
                                        UartData_Byte("AT+CSCS=\"GSM\"\r\n");
                                }
                        }while(verify_GSMdat("OK")!=1);
                        delay(20000);
                        UartData_Byte("AT+CMGS=\"");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for(i=0;i<11;i++)
                        {
                                Uart1Data(phone);
                        }
                        UartData_Byte("\"\r\n");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await_time=0;
                        do
                        {
                                if(verify_GSMdat("ERROR")==1 || await_time>20)
                                {
                                        await_time=0;
                                        goto resend_English;
                                }
                        }while(verify_GSMdat("> ")!=1);
                        UartData_Byte("SET END");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Uart1Data(0x1a);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await_time=0;
                        do
                        {
                                if(verify_GSMdat("ERROR")==1 || await_time>200)
                                {
                                        goto resend_English;
                                }
                        }while(verify_GSMdat("+CMGS:")!=1&&verify_GSMdat("OK")!=1);
                        UartData_Byte("AT+CMGDA=\"DEL ALL\"\r\n");
                        LED_1=1;
           }

      if((Shock_ok_set&&Shock_flag)||Urgent)
             {
                        LED_1=0;
                            Shock_flag=0;
                                if(Urgent==0)
                                 {
                                   Defence_Vaule=120;
                                 }
                                 Urgent=0;
                UartData_Byte("AT+CMGF=0\r\n");
                                delay(40000);
                                UartData_Byte("AT+CMGS=41\r\n");
                                delay(40000);
                                UartData_Byte("0011000D9168");
                                Uart1Data(phone[1]);
                                Uart1Data(phone[0]);
                                Uart1Data(phone[3]);
                                Uart1Data(phone[2]);
                                Uart1Data(phone[5]);
                                Uart1Data(phone[4]);
                                Uart1Data(phone[7]);
                                Uart1Data(phone[6]);
                                Uart1Data(phone[9]);
                                Uart1Data(phone[8]);
                                Uart1Data('F');
                                Uart1Data(phone[10]);
                            delay(40000);
                                UartData_Byte("0008A9");
                                UartData_Byte("1A");        //以下是26                                                           //
                                UartData_Byte("8BF76CE8610FFF0C67094EBA8FDB516562A58B66830356F4FF01"); //经度:134.56321 纬度:150.36523
                                Uart1Data(0x1a);
                                delay(40000);
                                UartData_Byte("AT+CMGF=1\r\n");
                    gsm_init();
                                LED_1=1;
             }
}
void interrunt_Init(void)
{
        TMOD=0x21;           //定义两个定时器
        TH1=0xFD;
        TL1=0xFD;           //定时器1用于产生波特率  晶振11.0592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SCON=0x50;
        PCON=0;
        EA=1;          //开总中断
        ES=1;          //ES-串行中断允许控制位   ES = 1   允许串行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开始工作
        ET0=1;
        TR0=1;
}
void dispose(void)

if(Defence_Disarm==0&&Defence_Vaule==0)  //布防状态下
   {  police_flag=1;
           if(Shock)                   //这一段是为了确定只执行一次
             {
                   Shock_ok_set=1;
                 }
           else
                  {
                    Shock_flag=1;
                    Shock_ok_set=0;
                  }
   }
    if(Defence_Disarm==0&&police_flag)
          {
                   if(Shock)                   //这一段是为了确定只执行一次
                     {
                           Shock_time=10;
                         }
          }
}
void key_dispose()
{
   if(!key_1)
    {
          delay(200);
          if(!key_1)
           {
             while(!key_1);
                 Defence_Disarm=0;
                 Defence_Vaule=40;
           }
        }

   if(!key_2)
    {
          delay(200);
          if(!key_2)
           {
             while(!key_2);
                 Defence_Disarm=1;
                 Shock_time=0;
           }
        }
   if(!key_3)
    {
          delay(200);
          if(!key_3)
           {
             while(!key_3);
           if(Defence_Disarm==0&&police_flag)
                 Urgent=1;
           }
        }
}
void main()
{        uchar i=0;
    interrupt_Init();
        for(i=0;i<11;i++)
        {
                phone=byte_read(0x2200+i);
                if(phone>0x39 || phone<0x30) phone=0x30;
        }
        UartData_Byte(phone);
           while(verify_GSMdat("+COPS: 0,0,\"CHINA")==1 || verify_GSMdat("+COPS: 0,0,\"CHN-UNICOM\"")==1)
         {
           UartData_Byte("AT+COPS?\r\n");
           delay(40000);
         }
        gsm_init();
        while(1)
         {
           key_dispose();
           dispose();
           GSM_send_dispose();
         }
}
void int_t0(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ms++;
         if(Defence_Vaule!=0)
         {
                 if(Defence_Disarm==0&&(ms%10==0))
            {
                 Defence_Vaule--;
                 LED_2=~LED_2;
                }
         }
        if(Defence_Disarm) LED_2=1;
         else if(Defence_Disarm==0&&Defence_Vaule==0) LED_2=0;
        if(Shock_time!=0&&(ms%10==0))
          {
            Shock_time--;
            beep=~beep;
                LED_3=~LED_3;
          }
        if(Shock_time==0)
          {
            beep=1;
            LED_3=1;
          }
        if(ms>=20)
         {
           ms=0;

         await_time++;
}
void Uart_1(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GSM_dat[subscript_1]=SBUF;
        if(GSM_dat[subscript_1-20]=='P'&&GSM_dat[subscript_1-19]=='H'&&GSM_dat[subscript_1-18]=='O'&&GSM_dat[subscript_1-17]=='N'&&GSM_dat[subscript_1-16]=='E'&&
                   GSM_dat[subscript_1-15]==' '&&GSM_dat[subscript_1-14]=='S'&&GSM_dat[subscript_1-13]=='M'&&GSM_dat[subscript_1-12]=='S'&&GSM_dat[subscript_1-11]==':' )
                 {
                        Uart1Data(phone[0]=GSM_dat[subscript_1-10]);
                        Uart1Data(phone[1]=GSM_dat[subscript_1-9]);
                        Uart1Data(phone[2]=GSM_dat[subscript_1-8]);
                        Uart1Data(phone[3]=GSM_dat[subscript_1-7]);
                        Uart1Data(phone[4]=GSM_dat[subscript_1-6]);
                        Uart1Data(phone[5]=GSM_dat[subscript_1-5]);
                        Uart1Data(phone[6]=GSM_dat[subscript_1-4]);
                        Uart1Data(phone[7]=GSM_dat[subscript_1-3]);
                        Uart1Data(phone[8]=GSM_dat[subscript_1-2]);
                        Uart1Data(phone[9]=GSM_dat[subscript_1-1]);
                        Uart1Data(phone[10]=GSM_dat[subscript_1]);
                        ir_ok_set=1;
          //         UartData_Byte(phone);
                }
                subscript_1=(subscript_1+1)%100;
                if(GSM_dat[(subscript_1+100-1)%100] == '\n'&&GSM_dat[(subscript_1+100-2)%100] == '\r')
                {
                        subscript_1=0;
                }
        }

网友A(2018-12-25):
大哥 电路图呢

网友B(2019-03-08):
这个程序看着是那么回事,但是没有电路图就比较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