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 在8位数码管上显示 01234567,并闪烁 程序有错 拜托高手指导

楼主:
实验目的: 用proteus 在8位数码管上显示 01234567 ,并闪烁。请确认程序哪里有错?

Proteus中,省略了 三极管。应该不影响实验效果。但是 一直显示乱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uchar codeLED_DX[]=
                    {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

uchar codeLED_WX[]=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Ms(uintx)
{
         uchar i;
         while(x--)
         {
                   for(i=120;i>0;i--);
         }
}

void main()
{

         uchar m,k;
    P0 = 0xff;
         P2 = 0x00;

         while(1)
         {
                   for(k=0;k<8;k++)
                   {
                            for(m=0;m<8;m++)
                            {
                                     P2 =LED_WX[k];
                                     P0 =LED_DX[m];
                                     DelayMs(2);

                            }
                   }
          }
}

网友A(2018-05-15):
拜托 各位高手,谢谢了

网友B:
有闪烁是因为你的扫描时间不对。

网友C:
你把你的双重for循环里面的延时函数调整一下,用扫描法来显示,最关键的就是延时了,是乱码是因为闪的过快,人眼跟不上,加油,希望我可以帮到你哟

网友D:
   for(k=0;k<8;k++)
                   {

                                     P2 =LED_WX[k];
                                     P0 =LED_DX[k];
                                     DelayMs(2);

                   }
嵌套for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E:
位码传输与段码传输之间要有延时  否则频率太快数码管与微处理器速度不匹配

网友F: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G: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_DX[]=
{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
uchar code LED_WX[]=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120;i>0;i--);
        }
}

void main()
{
        uchar k;
        P0 = 0xff;
        P2 = 0x00;
        while(1)
        {
                for(k=0;k<8;k++)
                {
                        P0=0xff;
                        P2=LED_WX[k];
                        P0=LED_DX[k];
                        DelayMs(2);
                }
        }
}

网友H:
一、运行效果

二、文档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