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码器+42步进电机的源程序

楼主(2018-05-15):
前几天帮别做一个51的小东西需要编码器,结果发现网上编码器的程序比较不好找,自己根据别人一个巧妙的思路写了一个读编码器读数的程序,用LCD1602显示出来。里边还有使用L298N驱动42步进电机部分,可以参考一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LCD1602定义
#define LCD1602_DB P0        //LCD1602数据总线

sbit LCD1602_RS = P2^7;         //RS端
sbit LCD1602_RW = P2^6;         //RW端
sbit LCD1602_EN = P2^5;         //EN端

u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char idata TEST[]="TEST";

//电机正反转二维数组 0为逆时针,1为顺时针
uchar code MotorCode[2][8]={{0x04,0x06,0x02,0x0a,0x08,0x09,0x01,0x05},{0x05,0x01,0x09,0x08,0x0a,0x02,0x06,0x04}};

uchar MotorStatus;//电机正反转标志位

sbit EncoderA=P3^2;    //编码器A相
sbit EncoderB=P3^4;                 //编码器B相

uint EncoderCount=0 ;
/* 毫秒软件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4;b>0;b--);
}

/*=================================================
*函数名称:Read_Busy
*函数功能:判断1602液晶忙,并等待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LCD1602_DB = 0xff;//复位数据总线
        LCD1602_RS = 0;          //拉低RS
        LCD1602_RW = 1;          //拉高RW读
        do
        {
                LCD1602_EN = 1;//使能EN
                busy = LCD1602_DB;//读回数据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while(busy & 0x80); //判断状态字BIT7位是否为1,为1则表示忙,程序等待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Cmd
*函数功能:写LCD1602命令
*调用:Read_Busy();
*输入:cmd:要写的命令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判断忙,忙则等待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拉低RS、RW操作时序情况1602课件下中文使用说明基本操作时序章节
        LCD1602_DB = cmd;//写入命令
        LCD1602_EN = 1;         //拉高使能端 数据被传输到LCD1602内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Dat
*函数功能:写LCD1602数据
*调用:Read_Busy();
*输入:dat:需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char dat)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
*函数名称:LCD1602_Clear
*函数功能:LCD1602清屏
=================================================*/
void LCD1602_Clear()
{
        Read_Busy();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OneChar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dat:需要显示的数据以ASCLL形式显示
=================================================*/
void LCD1602_Dis_OneChar(uchar x, uchar y,uchar dat)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LCD1602_Write_Dat(dat);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Str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str:需要显示的字符串
=================================================*/
void LCD1602_Dis_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str)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
*函数名称:Init_LCD1602
*函数功能:1602初始化
*调用:        LCD1602_Write_Cmd();
=================================================*/
void Init_LCD1602()
{
        LCD1602_Write_Cm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_Cmd(0x0c); //打开显示屏,不显示光标,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不闪烁。
        LCD1602_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

void Motor_Forward() //电机正转
{
        TMOD=0x01;
        TH0=(65535-2000)/256;
        TL0=(65535-2000)%256;
        EA=1;
        ET0=1;
        TR0=1;
        MotorStatus=0;
}
void Motor_Reversal() //电机反转
{
        TMOD=0x01;
        TH0=(65535-2000)/256;
        TL0=(65535-2000)%256;
        EA=1;
        ET0=1;
        TR0=1;
        MotorStatus=1;
}

void Motor_Stop()  //停止电机
{
        ET0=0;
        TR0=0;
        P1=P1&0xF0;
}

uchar index = 0;  //定义节拍输出索引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tmp;  //定义一个临时变量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tmp = P1; //用 tmp 把 P1 口当前值暂存
  tmp = tmp & 0xF0; //用&操作清零低4位
        //用|操作把节拍代码写到低4位
  tmp = tmp | MotorCode[MotorStatus][index];
        //把低4位的节拍代码和高4位的原值送回 P1
  P1 = tmp;
  index++;  //节拍输出索引递增
  index = index & 0x07;  //用&操作实现到8归零

}

Init_Encoder ()
{
        EA = 1;        //开总中断
        EX0 = 1;//开外部中断1
        IT0 = 1;//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
}

void main()
{
        Init_Encoder ();
        Init_LCD1602();
        Motor_Reversal();
        LCD1602_Dis_Str(0, 0, &TEST[0]);                                                                                //提示第一行MENU1
    while (1)
                {
                        LCD1602_Dis_OneChar(0,1,digit[EncoderCount/10000]);
                        LCD1602_Dis_OneChar(1,1,digit[EncoderCount%10000/1000]);
                        LCD1602_Dis_OneChar(2,1,digit[EncoderCount%1000/100]);
                        LCD1602_Dis_OneChar(3,1,digit[EncoderCount%100/10]);
                        LCD1602_Dis_OneChar(4,1,digit[EncoderCount%10/1]);
                        delay_ms(100);
//      delay_ms(500);  //延时 2 ms,即 2 ms 执行一拍
//                        Motor_Reversal(); //电机反转
//                        delay_ms(500);  //延时 2 ms,即 2 ms 执行一拍
//                        Motor_Stop();
//                        delay_ms(500);  //延时 2 ms,即 2 ms 执行一拍
    }

}

//外部中断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 (EncoderB)
        {
                EncoderCount++;     //正转
        }else
        {
                EncoderCount--;     //反转
        }
        if (EncoderCount==360)
        Motor_Stop();
}

42步进电机

网友A(2019-01-24):
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B(2019-05-04):
楼主用的是八拍的吗?

网友C(2019-06-10):
大哥,没图?

网友D:
42步进电机用的是多少拍的啊

网友E(2021-04-14):
有仿真没?

网友F(2021-12-27):
不完全,是不是要下载压缩包?

网友G(2023-08-30):
谢谢楼主!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H(2024-10-24):
有图吗,要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