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测编码器的高频数字方波参数

楼主(2018-05-15):
碰到的难点是光耦输入端的组织,由于系统需要测量5V的方波和12V的方波,所以输入端的阻值不知道要怎么算,以及光耦选择6N137是否合适,其截止频率是远大于编码器输出信号的频率的。

网友A:
在实际应用中光耦要选择开关型的,输入电流3~5mA足以使光耦输出端晶体管饱和导通。光耦内部LED正向压降1.2~1.5V,计算限流电阻值可以按  Ω=(脉冲峰值电压-1.5V)/0.005A估算。截止频率主要与脉冲的上升/下降沿斜率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应用中光耦要选择开关型的,输入电流3~5mA足以使光耦输出端晶体管饱和导通。光耦内部LED正向压降1.2~ ...

谢谢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应用中光耦要选择开关型的,输入电流3~5mA足以使光耦输出端晶体管饱和导通。光耦内部LED正向压降1.2~ ...

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单片机用的12MHZ的晶振,理论最大频率为500KHZ,那用来测100KHZ~200KHZ的方波信号所得数据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