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从网上下载的Keil5软件,MDK79518与MDKCM518有何区别?

楼主(2018-05-15):
请问我从网上下载的Keil5软件,MDK79518与MDKCM518有何区别?

网友A:
一般来讲没啥区别,可以用就行了,注意keil5需要添加补丁包才可以用

网友B:
具体区别不大的,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没啥区别,可以用就行了,注意keil5需要添加补丁包才可以用

感谢,不能用的原因是没加补丁包

网友C(2020-12-17):
MDK79 =>ARM7/9
MDKCM=>ARM Corte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