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系列GSM GPRS模块例程(STM32源码)

楼主:
stm32源码列表:
1.拨打电话
10.GPRS_透传模式
11.综合演示程序STM32
12.GPS测试程序
13.蓝牙测试程序
14.手机通过蓝牙控制LED
2.接听电话
3.发送TEXT短信
4.发送中文短信
5.接收短信控制LED灯
6.GPRS_TCP程序(动态IP)
7.GPRS_TCP程序(域名)
8.GPRS_UDP程序(动态IP)
9.GPRS_UDP程序(域名)

本程序通过GPRS服务器控制LED的亮灭
使用单片机串口2与模块通信;接法如下
    STM32      GPRS模块
    PA3 (RXD2)->RXD
    PA2 (TXD2)->TXD
    GND      ->GND
1、1、板子上电后运行指示灯RUNING_LED会以一秒的频率闪烁;
2、通过单片机的串口1,可以监视模块的登录情况;
3、手机发送“onled”点亮LED;
4、手机发送“offled”熄灭LED;
5、单片机每隔10秒会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帧“OK”
6、通过串口助手监控单片机的串口1可以看到服务器发送的信息;

/**********************************************************************************
* 工程名  :GPRS_透传模式
* 描述    :通过STM32开发板控制模块进入透传模式,连接上服务器后将收到服务器的数据返回给服务器
* 实验平台:STM32F10X
* 库版本  :

* 硬件连接说明
         使用单片串口2与GPRS模块通信  注:使用串口2可以避免下载和通信不会冲突
         STM32      GPRS模块
         PA3 (RXD2)->TXD
         PA2 (TXD2)->RXD
         GND              ->GND

* 软件功能说明
   板子上电后运行指示灯RUNING_LED会以一秒的频率闪烁
         连接上服务器后将收到服务器的数据返回给服务器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Buf2_Max 200                                           //串口2缓存长度
/*************        本地常量声明        **************/
const char *string = "AT+CIPSTART=\"TCP\",\"14.125.48.205\",9015";//IP登录服务器,需要根据自己的IP和端口做修改

/*************  本地变量声明        **************/

char Uart2_Buf[Buf2_Max]; //串口2接收缓存
char *p1,*p2;
u8 Times=0,shijian=0;

vu8 Timer0_start;        //定时器0延时启动计数器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System_Initialization(void); //STM32系统初始化
void Ram_Initialization(void);    //内存变量初始化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中断向量组初始化
void CLR_Buf2(void);              //清串口2接收缓存
u8 Find(char *a);                 //查找字符串
void Second_AT_Command(char *b,char *a,u8 wait_time);  //发送AT指令
void Wait_CREG(void);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void Set_ATE0(void);                           //取消回显
void Connect_Server(void);                     //配置GPRS连接参数,并进入透传模式
void Rec_Server_Data(void);                    //接收服务器数据并返回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串口2负责与MG323模块通信,串口1用于串口调试,可以避免在下载程序时数据
                                         还发送到模块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ation(); //系统初始化
        Ram_Initialization();    //变量初始化

        UART1_SendString("GPRS模块GPRS测试程序\r\n");
        UART1_SendString("GPRS模块在注册网络\r\n");
        Delay_nS(1);
        UART2_SendString("+++");//退出透传模式,避免模块还处于透传模式中
  Delay_nS(2);
        Wait_CREG();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UART1_SendString("GPRS模块注册成功\r\n");
        UART1_SendString("GPRS模块开始连接服务器\r\n");
        Set_ATE0();    //取消回显
        Connect_Server(); //设置GPRS参数
        UART1_SendString("连接成功\r\n");

        while(1)
        {
                Rec_Server_Data();//接收数据并原样返回
        }
}

/*******************************************************************************
* 函数名  : System_Initialization
* 描述    : STM32系统初始化函数(初始化STM32时钟及外设)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System_Initializatio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设置系统时钟为72MHZ(这个可以根据需要改)
  SysTick_Init_Config();  //初始化系统滴答时钟SysTick
  NVIC_Configuration();                //STM32中断向量表配配置
        Timer2_Init_Config();                //定时器2初始化配置
        USART1_Init_Config(115200);        //串口1初始化配置
        USART2_Init_Config(115200);        //串口2初始化配置
        GPIO_Config();          //初始化GPIO
}
/*******************************************************************************
* 函数名  : Ram_Initialization
* 描述    : 变量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Ram_Initialization(void)
{
        Times=0;
        shijian=0;
        Timer0_start=0;
        p1=Uart2_Buf;
        p2=p1;
}

/*******************************************************************************
* 函数名  : NVIC_Configuration
* 描述    : STM32中断向量表配配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设置KEY1(PC11)的中断优先组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NVIC初始化结构体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组为2,先占优先级和从优先级各两位(可设0~3)

        /*定时器2中断向量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设置中断向量号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设置抢先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设置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NVIC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串口1中断向量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设置中断向量号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设置抢先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设置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NVIC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串口2中断向量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设置中断向量号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设置抢先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设置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NVIC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  : USART2_IRQHandler
* 描述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Res=USART_ReceiveData(USART2);
                        *p1 = Res;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p1++;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p1>&Uart2_Buf[Buf2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p1=Uart2_Buf;
                        }
                  }
}

/*******************************************************************************
* 函数名  : TIM2_IRQHandler
* 描述    : 定时器2中断断服务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static u8 flag =1;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if(Timer0_start)
                Times++;
                if(Times > shijian)
                {
                        Timer0_start = 0;
                        Times = 0;
                }

                if(flag)
                {
                        LED4_ON();
                        flag=0;
                }
                else
                {
                        LED4_OFF();
                        flag=1;
                }
        }
}

/*******************************************************************************
* 函数名 : CLR_Buf2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2(void)
{
        u16 k;
        for(k=0;k<Buf2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2_Buf[k] = 0x00;
        }
  p1=Uart2_Buf;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u8 Find(char *a)
{
  if(strstr(Uart2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 : Second_AT_Command
* 描述   : 发送AT指令函数
* 输入   : 发送数据的指针、发送等待时间(单位:S)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cond_AT_Command(char *b,char *a,u8 wait_time)
{
        u8 i;
        char *c;
        c = b;                                                                                //保存字符串地址到c
        CLR_Buf2();
  i = 0;
        while(i == 0)
        {
                if(!Find(a))
                {
                        if(Timer0_start == 0)
                        {
                                b = c;                                                        //将字符串地址给b
                                for (; *b!='\0';b++)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b);//UART2_SendData(*b);
                                }
                                UART2_SendLR();
                                Times = 0;
                                shijian = wait_time;
                                Timer0_start = 1;
                   }
    }
           else
                {
                        i = 1;
                        Timer0_start = 0;
                }
        }
        CLR_Buf2();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Wait_CREG(void)
{
        u8 i;
        u8 k;
        i = 0;
  while(i == 0)
        {
                CLR_Buf2();
                UART2_SendString("AT+CREG?");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UART2_SendLR();
                Delay_nMs(5000);
            for(k=0;k<Buf2_Max;k++)
            {
                        if(Uart2_Buf[k] == ':')
                        {
                                if((Uart2_Buf[k+4] == '1')||(Uart2_Buf[k+4] == '5'))   //说明注册成功
                                {
                                        i = 1;
                                        UART1_SendLR();
                                  break;
                                }
                        }
                }
                UART1_SendString("注册中.....");
        }
}

/*******************************************************************************
* 函数名 : Set_ATE0
* 描述   : 取消回显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ATE0(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
/*******************************************************************************
* 函数名 : Connect_Server
* 描述   : GPRS连接服务器函数
* 输入   :
……………………

网友A(2018-05-2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看下行不行

网友C(2018-07-29):
楼主用的什莫板子啊

网友D:
很好的资料

网友E(2018-11-29):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F(2019-01-15):
我想看看,好程序,谢谢楼主

网友G(2019-03-24):
研究研究 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H:
难得的资料 需要下载了

网友I(2019-07-09):
谢谢分享,目前这块想搞下

网友J:
下来研究下,谢谢分享!

网友K(2019-08-28):
楼主能分享一下硬件电路吗?

网友L:
很有用,感谢!

网友M(2020-04-21):
谢谢分享。这个例程很有用。

网友N: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