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与51单片机,有啥区别吗?

楼主(2018-05-15):
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PIC与51单片机,有啥区别吗?PIC是什么?麻烦仔细讲讲,非常感谢

网友A:
PIC是指可编程的中断控制器,就是说程序员可以通过编写代码去设定中断的响应方式(包括响应优先级等等都可以有程序员自己设定(虽然我一个菜鸟也是不会啦)),但是不知道51单片机的中断控制器是不是可编程的(我也是刚开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是指可编程的中断控制器,就是说程序员可以通过编写代码去设定中断的响应方式(包括响应优先级等等都可 ...

谢谢,感谢你

网友B:
PIC单片机和51硬件和指令有所不同,你可以到本论坛的“PIC单片机”板块看看。

网友C:
51单片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