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和上位机对话实验源码

楼主(2018-05-15):
实验目的:
    学习串口的使用(接收与发送)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实验现象:
    本实验,STM32通过串口1和上位机对话,STM32在收到上位机发过来的字符串(以回车换行结束)后,    原原本本的返回给上位机。下载后,DS0闪烁,提示程序在运行,同时每隔一定时间,通过串口1输出一段信息到电脑。

注意事项:
    1,电脑端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必须是115200.
    2,请使用XCOM/SSCOM串口调试助手,其他串口助手可能控制DTR/RTS导致MCU复位/程序不运行
    3,串口输入字符串以回车换行结束.
    4,请用USB线连接在USB_232,找到USB转串口后测试本例程.
    5,P4的PA9/PA10必须通过跳线帽连接在RXD/TXD上.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ac.h  "
#include "adc.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M32_WaveOutput.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u16 t;
        u16 len;
        u16 times;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Dac1_Init();
        // Dac2_Init();
         Adc_Init();

                 TIM1_PWM_Init(255,0);        //TIM1 PWM初始化, Fpwm=72M/256=281.25Khz.
  TIM_SetCompare1(TIM1,0);//初始值为0

        while(1)
        {
                char msgbuf[32];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if(USART_RX_BUF[0]=='V')
                        {
                                if(len==2)
                                {
                             for(t=1;t<len;t++)
                             {
                                       msgbuf[t]= USART_RX_BUF[t];//把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在数组中

                                      msgbuf[t]=atof(&msgbuf[t]);

                             }
                                          USART_SendData(USART1,msgbuf[1]*409.5);
                                         SineWave_Init( SawToothWave,10,ENABLE,msgbuf[1]);//PA4输出为        10Hz的三角波(最大时为3.6,一般稳定在3.4V左右)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
         }
}

实验4 串口实验+斜坡

网友A(2018-08-15):
這一定是原子哥的程序改的

网友B(2018-12-11):
请问串口端发送的是什么  例如 1V之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