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上实现带通滤波器,模拟信道如何实现不太明白

楼主(2018-05-15):
阶带通滤波器可由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级联而成,因此可以把一个截止频率为
30KHZ的高通滤波器和一个截止频率为50kHz的低通滤波器级联起来 这个如何实现
1、测量电压为8路0~5V分别可调的直流电压;采用8位A/D变换器;采用3dB带宽为30~50 kHz的带通滤波器作为模拟信道;调制器输出的信号峰—峰值VSP-P 为0~1V可变,码元数率16kbit/s;在接收端具有显示功能,要求显示被测路数和被测电压值。
下面这个是总的要求 关于这个带通滤波器的模拟信道如何实现不太明白

网友A:
用二极管代替好不好
或者是加一个稳压用电器
这个我也不清楚 只能给出我的一些猜想 也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对你有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