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频率和幅度可调的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
正在做一个频率和幅度可调的信号发生器,已经编程可实现正弦波,方波,三角波输出,并且用1602显示出当前波形种类。
求问怎样实现频率和幅度可调,并且用lcd1602显示出来,可以只介绍方法,譬如用哪种芯片或者什么手段控制谁,,当然有资料更好。
感激不尽!
下面是我的主函数一小部分,lcd1602的部分是老师的视频资料里介绍的,拿过来套用了,改了自定义字符为“正”“方”“三”,因为不能输出
稍微复杂的字符。第一次发帖求教,希望有人可以指教一二。

电路原理图如下:

dac0832::

#include<delay.h>
#include<dac0832.h>
#include <config.h>

unsigned char const code zxb_code[256]=
{
0x80,0x83,0x86,0x89,0x8c,0x8f,0x92,0x95,0x98,0x9c,0x9f,0xa2,
0xa5,0xa8,0xab,0xae,0xb0,0xb3,0xb6,0xb9,0xbc,0xbf,0xc1,0xc4,
0xc7,0xc9,0xcc,0xce,0xd1,0xd3,0xd5,0xd8,0xda,0xdc,0xde,0xe0,
0xe2,0xe4,0xe6,0xe8,0xea,0xec,0xed,0xef,0xf0,0xf2,0xf3,0xf4,
...

0xfd,0xfc,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3,0xf2,
0xf0,0xef,0xed,0xec,0xea,0xe8,0xe6,0xe4,0xe3,0xe1,0xde,0xdc,
0xda,0xd8,0xd6,0xd3,0xd1,0xce,0xcc,0xc9,0xc7,0xc4,0xc1,0xbf,
0xbc,0xb9,0xb6,0xb4,0xb1,0xae,0xab,0xa8,0xa5,0xa2,0x9f,0x9c,
...

0x73,0x70,0x6d,0x6a,0x67,0x64,0x61,0x5e,0x5b,0x58,0x55,0x52,
0x4f,0x4c,0x49,0x46,0x43,0x40,0x3e,0x3b,0x39,0x36,0x33,0x31,
0x2e,0x2c,0x2a,0x27,0x25,0x23,0x21,0x1f,0x1d,0x1b,0x19,0x17,
0x15,0x14,0x12,0x10,0xf,0xd,0xc,0xb,0x9,0x8,0x7,0x6,0x5,0x4,
0x3,0x3,0x2,0x1,0x1,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

0x0,0x1,0x1,0x2,0x3,0x3,0x4,0x5,0x6,0x7,0x8,0x9,0xa,0xc,0xd,
0xe,0x10,0x12,0x13,0x15,0x17,0x18,0x1a,0x1c,0x1e,0x20,0x23,
0x25,0x27,0x29,0x2c,0x2e,0x30,0x33,0x35,0x38,0x3b,0x3d,0x40,
0x43,0x46,0x48,0x4b,0x4e,0x51,0x54,0x57,0x5a,0x5d,0x60,0x63,
0x66,0x69,0x6c,0x6f,0x73,0x76,0x79,0x7c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int8 keyscan_num,temp;
    P1=0xff;
    temp=P1;
    if(~(temp&0xff))                 //键盘扫描
    {
        if(k0==0)
        {
            keyscan_num=1;
        }
        else if(k1==0)
        {
            keyscan_num=2;
        }
        else if(k2==0)
        {
            keyscan_num=3;
        }
        else
        {
            keyscan_num=0;
        }
        return keyscan_num;
    }
}

void init_dac()
{
    rd=0;
    wr=0;
}

void zxb()
{
    uint16 i;
    do
    {
        P2=zxb_code[i];
        i++;
    }while(i<256);
}

void fangbo()
{
    do
    {
        P2=20;
        delay_fb();
        P2=255;
        delay_fb();
    }while(k2==1&k0==1);
}

void sanjiao()
{
    unsigned int i;
    do
    {
        for(i=0; i<255; i++)
        {
            P2=i;
            delay_out();
        }
        for(i=255;i>0;i--)
        {
            P2=i;
            delay_out();
        }
    }while(k1==1&k0==1);
}

main函数::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ac0832.h"

uint8 flag;                            //flag为0,1,2时分别表示正弦波,方波 ,三角波
uint8 code lcd1602Table1[8]={0x1f,0x04,0x04,0x17,0x14,0x14,0x1f,0x00};//构造汉字“正”
uint8 code lcd1602Table2[8]={0x04,0x1f,0x04,0x07,0x05,0x09,0x17,0x00};//构造汉字“方”
uint8 code lcd1602Table3[8]={0x1f,0x00,0x00,0x0c,0x00,0x00,0x1f,0x00};//构造汉字“三”

/******************************************************************************/
// main函数
/******************************************************************************/
int main(void)
{
    Lcd1602_Init();
    Lcd1602_Show_String(2,1,"50hz");
    init_dac();
    do
    {
        flag=keyscan();
    }while(!flag);             //直到没有按键按下就停止扫描
    while(1)
    {
        switch(flag)
        {
            case 1:do
                    {
                        flag=keyscan();
                        zxb();
                        Lcd1602_Custom_Char(1,1,0,lcd1602Table1);
                    }while(flag==1);
            break;
            case 2:    do
                    {
                        flag=keyscan();
                        fangbo();
                        Lcd1602_Custom_Char(1,1,0,lcd1602Table2);
                    }while(flag==2);
            break;
            case 3:    do
                    {
                        flag=keyscan();
                        sanjiao();
                        Lcd1602_Custom_Char(1,1,0,lcd1602Table3);
                    }while(flag==3);
            break;
            default:flag=keyscan();
            break;
        }
    }
}

网友A(2018-05-15):
楼主,汉字这种液晶屏根本无法显示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汉字这种液晶屏根本无法显示好不好

可以自定义字符显示简单的汉字,你看我的原理图显示了一个“方”字,我用他来代表方波

网友C:
楼主中的delay函数为什么么有看到,这是全部代码吗?频率可以改变产生波的延时来改变周期从而改变频率

网友C: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频率波发生器的代码吗?最近我业余刚刚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希望得到新的启发,最近还有几个问题没解决,频率已有方案,就是之前提到过的改变产波延迟函数,幅度还有问题没有解决,不知道题主是否已经解决qq邮箱2254399709@qq.com以后希望多交流

网友D(2018-07-20):
你这哪里可调了

网友E(2020-12-15):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我的想法是在波形输出的同时按键扫描,不同的键位改变delay(i)的i,或许可以做到。但是这样是只能可调,不能选择固定的频率。另外楼主能发你的仿真文件给我一封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