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501红外模块一直输出高电平 前面没有人也是高电平

楼主(2018-05-15):
HCSR501红外模块一直输出高电平就算没有人 也输出高电平  就是不输出低电平 我都给他放到盒子里了 也还是高电平 设置的是可重复触发  封锁时间是默认值2s 感应时间也扭了 也没有改变 距离也是 都没有改变  好崩溃啊 求各位大佬解救 万分感谢!!!!!!

网友A:
没图不好帮

楼主:
#include<reg51.h>
sbit Led=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hongwai=P0^7;
sbit SPK=P0^2;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main()
{

if(hongwai=1)
{
Led=1;Led1=0;Led2=1;
}
else
{
Led=0;Led1=1;Led2=0;DelayMs(1);
        SPK=!SPK;
}

}这是测试代码;

楼主:
主要是要什么图片?

网友B(2019-04-16):
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C:
试一下在初始化把红外的IO口置1

网友D(2020-04-15):
应该是if(hongwai==1)

网友E:
兄弟,1毫秒延时不得行吧?人眼没法分辨的

网友F:
下拉电阻试一下

网友G:
封锁时间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