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滤波器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15):
有没有人懂这个仿真图,对于滤波能不能实现,在哪添加示波器进行观察,求助各位大神,事成发红包感谢

仿真

仿真

网友A:
能不能要看程序,电路图显示部分要小修改,要运行仿真还得会设置才行

这只是仿真图不是实际电路图,怎么接图上标示很清楚了

网友B:
这个写清楚很麻烦的,说可能能明白些,要单片机编程显示,通过按键进行模拟开关切换电阻进行增益和截止频率的选择

网友C(2024-05-20):
有源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