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体现单片机多路控制(同时)

楼主(2018-05-15):
我做的事家用多路定时控制器,现在这段程序我是用灯来代替用电器,用按键(3个键)在1602上控制倒计时,开始倒计时灯亮,计时结束灯灭,这个时间可以修改,现在可以体现一路,但是要怎么体现多路

网友A:
把线路多分成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路多分成显示

没理解

网友B:
多屏分别显示,然后循环。

网友B:
同时显示需有代号,否则换大屏。

网友C:
第一 要控制多路和控制一路是一样的 多走几个控制子循环就行了
第二 绝对的同时是不可能的 电脑程序就是按编码一行一行执行 总是有先后 只是之间间隔很短对实际使用来说相当于同时 指令执行时间是0.0000x秒的量级 人能反应的时间快的也是0.x秒量级 数量级差别太大了
第三 相对来说 整个端口控制的实时性比一个一个端口好 比如用P1.0=1; P1.1=1就不如P1=0X02快 可你的程序真有这么高实时性要求么

网友D:
把线路分开 单个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显示需有代号,否则换大屏。

意思是用1602不如用12806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 要控制多路和控制一路是一样的 多走几个控制子循环就行了
第二 绝对的同时是不可能的 电脑程序就是按 ...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对于编程黑洞的我来说,程序里的问题太多了,我现在想用外加几个按键体现多路,但是那几个控制子循环也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线路分开 单个进行

主要是程序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