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 7 Professional+Keil uVision4+stc-isp-15xx-v6.85p破解全内含入门教程对照表...

楼主(2018-05-15):
限于篇幅        有需要到下面网址下载
protues元件库中英文对照表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LED
DPY_7-SEG 7LED
DPY_7-SEG_DP 7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原理图常用库文件: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Dallas Microprocessor.ddb
Intel Databooks.ddb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PCB元件常用库:
Advpcb.ddb
General IC.ddb
Miscellaneous.ddb
分立元件库
部分分立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SOUNDER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LED
DPY_7-SEG 7LED
DPY_7-SEG_DP 7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Proteus中文入门

第一章  概述... 1
1.1  进入ProteusISIS. 1
1.2 工作界面... 1
1.3 基本操作... 2
1.4 作原理图仿真调试... 12
第二章  应用举例... 16
2.1 实例一... 16
2.2 实例二... 25

附录  菜单命令简述... 32
3.KeilCProteus连接调试
1)假若KeilCProteus均已正确安装在C:\Program Files的目录里,把C:\Program Files\Labcenter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MODELS\VDM51.dll复制到C:\Program Files\keilC\C51\BIN目录中。
2)用记事本打开C:\ProgramFiles\keilC\C51\TOOLS.INI文件,在[C51]栏目下加入:
TDRV5=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其中“TDRV5”中的“5”要根据实际情况写,不要和原来的重复。
(步骤1和2只需在初次使用设置。)
3)进入KeilC μVision2开发集成环境,创建一个新项目(Project),并为该项目选定合适的单片机CPU器件(如:Atmel公司的AT89C51)。并为该项目加入KeilC源程序。
源程序如下:
#define LEDS 6
#include "reg51.h"
//led灯选通信号
unsigned char code Select[]={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unsigned char code LED_CODES[]=
{ 0xc0,0xF9,0xA4,0xB0,0x99,//0-4
      0x92,0x82,0xF8,0x80,0x90,//5-9
         0x88,0x83,0xC6,0xA1,0x86,//A,b,C,d,E
         0x8E,0xFF,0x0C,0x89,0x7F,0xBF//F,空格,P,H,.,-  };
void main()
{
char i=0;
long int j;
while(1)
{
  P2=0;
  P1=LED_CODES;
  P2=Select;
  for(j=3000;j>0;j--);   //该LED模型靠脉冲点亮,第i位靠脉冲点亮后,会自动熄来头。
//修改循环次数,改变点亮下一位之前的延时,可得到不同的显示效果。
  i++;
  if(i>5) i=0;
}
}

(4)单击“Project菜单/Options for Target”选项或者点击工具栏的“option for ta rget”按钮,弹出窗口,点击“Debug”按钮,出现如图2-13所示页面。
图2-13  Options for Target窗口
在出现的对话框里在右栏上部的下拉菜单里选中“Proteus VSMMonitor一51 Driver”。并且还要点击一下“Use”前面表明选中的小圆点。
再点击“Setting”按钮,设置通信接口,在“Host”后面添上“127.0.0.1”,如果使用的不是同一台电脑,则需要在这里添上另一台电脑的IP地址(另一台电脑也应安装Proteus)。在“Port”后面添加“8000”。设置好的情形如图所示,点击“OK”按钮即可。最后将工程编译,进入调试状态,并运行。

图2-14  Debug菜单
(5)Proteus的设置
进入Proteus的ISIS,鼠标左键点击菜单“Debug”, 选中“use romote debuger monitor”,如图2-14所示。此后,便可实现KeilC与Proteus连接调试。
(6)KeilC与Proteus连接仿真调试
    单击仿真运行开始按钮,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每一个引脚的电频变化,红色代表高电频,蓝色代表低电频。在LED显示器上,循环显示0、1、2、3、4、5。
图2-15  仿真运行状况图
2.2 实例二
图2-16  要完成的电路图
    需要仿真的电路如图2-16所示。
1.电路图的绘制
(1)将所需元器件加入到对象选择器窗口。Picking Components into the Schematic
单击对象选择器按钮,如图所示。在弹出“Pick Devices”页面中,使用搜索引擎,在“Keywords”栏中分别输入“74LS373”、“80C51.BUS”和“MEMORY_13_8”,在搜索结果“Results”栏中找到该对象,并将其添加至对象选择器窗口,如图2-17所示。

图2-17  对象选择器窗口

(2)放置元器件至图形编辑窗口。
    将“74LS373”、“80C51.BUS”和“MEMORY_13_8”,放置到图形编辑窗口,如图2-18所示。
图2-18  图形编辑窗口中的元件
(3)放置总线至图形编辑窗口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总线按钮,使之处于选中状态。将鼠标置于图形编辑窗口,绘制出如图2-19所示的总线。
图2-19  绘制总线
在绘制总线的过程中,应注意:①当鼠标的指针靠近对象的连接点时,鼠标的指针会出现一个“×”号,表明总线可以接至该点;②在绘制多段连续总线时,只需要在拐点处单击鼠标左键,其它步骤与绘制一段总线相同。
(4)添加时钟信号发生器和接地引脚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信号发生器按钮,在对象选择器窗口,选中对象DCLOCK,如图所示。将其放置到图形编辑窗口。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Inter-sheet Terminal按钮,在对象选择器窗口,选中对象GROUND,如图2-20所示。将其放置到图形编辑窗口。

图2-20  选择对象GROUND
(5)元器件之间的连线WiringUp Components on the Schematic
    在图形编辑窗口,完成各对象的连线,如图2-21所示。
图2-21  完成连线后的电路图
此过程中注意两点:①当时钟信号发生器与单片机的XTAL2引脚完成连线后,系统自动将信号发生器名改为U1(XTAL2),取代以前使用的“?”;②当线路出现交叉点时,若出现实心小黑园点,表明导线接通,否则表明导线无接通关系。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绘图工具栏中的连接点按钮,完成两交叉线的接通。
(6)给导线或总线加标签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导线标签按钮,在图形编辑窗口,完成导线或总线的标注,如图2-22所示。
图2-22  完成导线和总线标注后电路图
此过程中注意两点:①当时钟信号发生器与单片机的XTAL2引脚完成连线标注为CLOCK后,系统自动将信号发生器名改为CLOCK,取代以前使用的“U1(XTAL2)”;②总线的命名可以与单片机的总线名相同,也可不同。但方括号内的数字却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例如总线命名为:AD[0..7],意味着此总线可以分为8条彼此独立的,命名为AD0、AD1、AD2、AD3、AD4、AD5、AD6、AD7的导线,若该总线一旦标注完成,则系统自动在导线标签编辑页面的“String”栏的下拉菜单中加入以上8组导线名,今后在标注与之相联的导线名时,如AD0,要直接从导线标签编辑页面的“String”栏的下拉菜单中选取,如图所示;③若标注名为,直接在导线标签编辑页面的“String”栏中输入“$WR$”即可,也就是说可以用两个“$”符号来字母上面的横线。
(7)添加电压探针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电压探针按钮,在图形编辑窗口,完成电压探针的添加,如图2-23所示。
图2-23  添加电压探针后的电路图
   在此过程中,电压探针名默认为“?”,当电压探针的连接点与导线或者总线连结后,电压探针名自动更改为已标注的导线名,总线名或者与该导线连接的设备引脚名。
(8)设置元器件的属性
在图形编辑窗口内,将鼠标置于时钟信号发生器上,单击鼠标右键,选中该对象,单击鼠标左键,进入对象属性编辑页面,如图2-24所示。在“Frequency[Hz]”栏中输入12M,单击“OK”按钮,结束设置。此番操作意味着,时钟信号发生器给单片机提供频率为12 MHz的时钟信号。
在图形编辑窗口内,将鼠标置于单片机上,单击鼠标右键,选中该对象,单击鼠标左键,进入对象属性编辑页面,如图2-25所示。在“ProgramFile”中,通过打开按钮,添加程序执行文件。

图2-24 时钟信号发生器的对象属性编辑页面        图2-25 单片机的对象属性编辑页面
(9)添加虚拟逻辑分析仪
在我们绘制图形的过程中,遇到复杂的图形,通常一幅图很难准确的表达设计者的意图,往往需要多幅图来共同表达一个设计。Proteus ISIS 能够支持一个设计有多幅图的情况。前面我们所绘图形是装在第一幅图中,这一点我们可通过状态栏中的“Root sheet 1”中得知,下面我们将虚拟逻辑分析仪添加到第二幅图(“Root sheet 2”)中。

图2-26  “Design”的下拉菜单                    图2-27选中对象LOGIC ANALYSER
单击“Design”菜单,选中其下拉菜单“NewSheet”,如图2-26所示。或者单击标准工具栏中的新建一幅图按钮,此时,我们注意到状态栏中显示为“Root sheet 2”,表明可以在第二幅图中绘制设计图了。此时,我们也注意到在“Design”菜单中,有许多针对不同图幅的操作,比如:不同图幅之间的切换,可以使用快捷键“Page Down”或“Page Up”等,可供我们使用。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虚拟仪器按钮,在对象选择器窗口,选中对象LOGIC ANALYSER,如图2-27所示。将其放置到图形编辑窗口。
(10)给逻辑分析仪添加信号终端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Inter-sheet Terminal按钮,在对象选择器窗口,选中对象DEFAULT,如图所示,将其放置到图形编辑窗口;在对象选择器窗口,选中对象BUS,如图2-28所示,将其放置到图形编辑窗口,如图2-28所示。
图2-28 图开编辑窗口
(11)将信号终端与虚拟逻辑分析仪连线并加标签
在图形编辑窗口,完成信号终端与虚拟逻辑分析仪连线。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导线标签按钮,在图形编辑窗口,完成导线或总线的标注,将标注名移动至合适位置,如图2-29所示。通过标注,我们顺利地完成了第一幅图与第二幅图的衔接。至此,我们便完成了整个电路图的绘制。

图2-29  完成标注
(12)调试运行
    使用快捷键“Page Down”,将图幅切换到“Root sheet 1”。单击仿真运行开始按钮,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①引脚的电频变化。红色代表高电频,蓝色代表低电频,灰色代表未接入信号,或者为三态。②电压探针的值在周期性的变化。单击仿真运行结束按钮,仿真结束。
图2-30  “Root sheet 1”的仿真界面
使用快捷键“Page Down”,将图幅切换到“Root sheet 2”。单击仿真运行开始按钮,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虚拟逻辑分析仪A1、A2、A3、A4端代表高低电频红色与蓝色交替闪烁,通常会同时弹出虚拟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如图所示。如未弹出虚拟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可单击仿真结束按钮,结束仿真。单击“Debug”菜单,选中并执行下拉菜单“Reset Popup Windows”,如图所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Yes”执行。再单击仿真运行开始按钮,便会弹出虚拟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单击逻辑分析仪的启动键,在逻辑分析仪上出现如图所示的波形图,这就是读写存储器的时序图

网友A(2018-06-14):
需要输出软件,在哪里找

网友B:
分不够了,有啥办法呢……。

网友C:
以下内容需要积分高于 10 才可浏览,好像没有那么多积分呢

网友C:
喜欢网盘的,不要黑币

网友D(2018-09-01):
楼主好人呢好人呢

网友E(2019-11-27):
要求这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