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可用的PL2303与CH340 USB转串口驱动程序下载(USB-to-serial)

楼主(2018-05-15):
下载uv4
但是USB不给力
下载    解压    并按照里边的操作步骤来
但只限win10
不打包票
反正我的问题解决了

简介: USB转com驱动由官方Prolific USB-to-Serial 提供,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在连个文件一个win7系统专用,一个xp系统专用(文件名已说明)。
还有一个USB转串口。
使用注意:
如若win10之前对pl2303支持较好,可是使用,那就不必要进行一下操作了,否则,你需要先卸载之前相关的一切pl2303驱动,安装本驱动(pl2303),并进行如下设置,以保证重启后驱动正常:此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硬件->安装设备设置,选择“否,让我选择要执行的操作”“从不安装来自Windows更新的驱动程序软件”
使用方法:
第一步:解压文件,先安装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安装成功后,到“设备管理器”->右键“扫描检测硬件更改”查看。如果没有符号提示。说明驱动正常安装,点击可以看对应的COM口为com几。如有“黄色!”,查看提示“该设备无法正常启动 (代码10)”则执行第二步:
安装Y340 USB转串口驱动,里面有两个文件,先试HL-340,安装后插入usb-toserial线,自动安装应该可以正常运行,如果不行,再试另一个文件,同样的安装方法。。。行不行?多试几次就可以应该可以。
========================================
本资料共包含以下附件:
windows 7_ _32_64 USB-to-Serial Comm Port.zip
YH-340 USB转串口驱动.zip
win_me_2000_XP USB-to-Serial.zip

pl2303和CH340驱动程序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18-07-16):
顶起来先 谢谢咯

网友B(2018-12-04):
顶一下,正好找这个驱动呢

网友C:
为什么不能下载啊

网友D(2019-02-18):
我这里有一台WIN10 64系统USB转串口 经常出现掉线 驱动显示正常,下一个试试看

网友E:
急需,来试试看

网友F(2019-07-27):
谢谢!我也碰到340使用问题,下了试试

网友G:
正好遇到相同的问题需要处理

网友H(2019-09-14):
能发我邮箱嘛? 258121467@qq.com

网友I(2020-04-06):
正好遇到相同的问题需要处理正好遇到相同的问题需要处理正好遇到相同的问题需要处理正好遇到相同的问题需要处理

网友J(2020-07-23):
顶一下,正好找这个驱动,谢谢!

网友K(2020-11-28):
謝謝樓主。找了好久了

网友L(2021-11-26):
找好久了 感谢lz分享

网友M(2022-08-01):
确实可以使用,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