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仪表-12864液晶显示器显示源码

楼主(2018-05-15):
LCD12864,LCD1602温度显示测试程序,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动手试试

/*******************************************
  功  能:温度测量仪表--12864液晶显示器显示
  传感器:DS18B20
  显示器:12864液晶屏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2^0;//温度传感器DQ端接单片机P2.0口

// 12864液晶位定义

sbit lcdrs=P3^4;//液晶的RS端接P3.4口
sbit lcdrw=P3^6;//液晶的RW端接P3.6口
sbit lcden=P3^7;// 液晶的EN使能端接P3.7口

uint wendu=0;          //温度初始数值0

/********************延时函数,延时一毫秒************************/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12864显示****************************/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
        lcdrs=0;
        P0=com;
        delay1ms(1);
        lcden=1;
        delay1ms(1);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lcdrs=1;
        P0=date;
        delay1ms(1);
        lcden=1;
        delay1ms(1);
        lcden=0;
}

void write_str(uchar *str)     //写字符串函数
{
while(*str!='\0')  //未结束
{
  write_date(*str++);
  delay1ms(5);
}
}

void write_pos(uchar x,uchar y)  //从第X行的第Y位置开始显示
{
uchar pos;
if(x==1)        //第一行
{ x=0x80;}
else if(x==2)  //第二行
{ x=0x90;}
else if(x==3)  //第三行
{ x=0x88;}
else if(x==4)  //第四行
{ x=0x98;}
pos=x+y-1;     //首地址为0X80
write_com(pos);
}

/***************************12864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_12864()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01);  //清屏命令
        delay1ms(5);
        write_com(0x30);  //设置基本指令集动作
        write_com(0x06);    //进入显示模式
        write_com(0x0c);        // 开显示
        write_com(0x88);
        write_pos(1,1);
        write_str("  温度测量实验");
        write_pos(2,1);
        write_str("实时温度:");
        write_pos(2,8);
        write_str("度");
        write_pos(3,1);
        write_str("淘宝店铺实名搜索");
        write_pos(4,1);
        write_str("顺通电子工作室");

}

/************************DS18B20程序*************************/

bit init_DS18B20()
{
        uchar num;
        bit flag;
        DQ=1;
        for(num=0;num<2;num++);  //先拉高
        DQ=0;
        for(num=0;num<200;num++);  // 480-960us        powerup
        DQ=1;
        for(num=0;num<20;num++);        //  >60us   wait
        flag=DQ;                                        // 响应
        for(num=0;num<150;num++);        //         60-240us ds18b20存在信号
        DQ=1;
        return flag;
}

void DS18B20_WR_CHAR(uchar byte)        // 先写低位
{
        uchar num;
        uchar num1;
        for(num1=0;num1<8;num1++)
        {
                DQ=0;                //拉低
                _nop_();        //下拉1us
                _nop_();
                DQ=byte&0x01;
                for(num=0;num<20;num++);        //  >60us   wait
                byte>>=1;
                DQ=1;          //拉高
                _nop_();
                _nop_();
        }
}

uchar DS18B20_RD_CHAR()        //先读低位
{
        uchar num;
        uchar num1;
        uchar byte=0;
        for(num1=0;num1<8;num1++)
        {
                DQ=0;          //拉低
                _nop_();
                DQ=1;
                for(num=0;num<1;num++);  // <10us
                byte>>=1;
                if(DQ==1)
                        byte|=0x80;
                else
                        byte|=0x00;
                DQ=1;        //拉高
                _nop_();
                _nop_();
                for(num=0;num<20;num++);  //  >60us

        }
        return byte;
}

uint DS18B20_WENDU()
{
        uchar temperaturel=0,temperatureh=0;
        uint temperature=0;
        if(init_DS18B20()==0)
        {
                DS18B20_WR_CHAR(0xcc);           //发命令:Skip ROM,跳过读序列号
                DS18B20_WR_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ms(1000);
                if(init_DS18B20()==0)
                {
                        DS18B20_WR_CHAR(0xcc);           //发命令:Skip ROM,跳过读序列号
                        DS18B20_WR_CHAR(0xBE);                //读取温度
                        _nop_();
                        temperaturel=DS18B20_RD_CHAR();         //温度值低8为存入temperaturel
                        temperatureh=DS18B20_RD_CHAR();          //温度值高8为存入temperatureh
                        temperature=(temperatureh*256+temperaturel)*0.625;          //完成数据整合,温度比正常大10倍
                        init_DS18B20();
                }
                return temperature;
        }
}

/************************主函数******************************/

main()
{
        init_12864(); //12864液晶初始化函数
        delay1ms(1000);
        while(1)
        {
                if( init_DS18B20()==0)
             {
                        wendu=DS18B20_WENDU();
                        write_pos(2,6);
                        write_date((wendu/100)%10+48);         //+48 实现十进制与ASCII码之间的转换  让1602液晶显示十进制数
                        write_date((wendu/10)%10+48);
                        write_date('.');
                        write_date(wendu%10+48);

                        delay1ms(2000);
                }
        }
}

网友A(2019-04-15):
这个有仿真图吗?

网友B:
很好的帖子,很有帮助

网友C:
很好  学习一哈

网友D:
为什么温度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