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单片机定时器输出的方波可以实现调频率吗

楼主(2018-05-15):
想问下如何对16位定时器产生的方波通过按键输入改变频率,有什么方法吗?求大神们看看

网友A:
通过改变定时器的初值即可调节频率

网友B:
两种方式,1改变定制器的重载值,直接更新频率,
2改变 单片机主频 来调整定时器的频率(需要主频可调)
方式2,可以实现很精准的频率,而且可以做平滑 调节,看你方案需求

网友C:
按一次键,将定时器的重载值重新设置一次,频率就变了。

网友D:
可以调节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