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之前能正常显示,但一段时间后全屏显示“翱”字

楼主:
有检查过硬件电路,测试表明都是通的。软件编程方面请各位大神帮忙纠纠错。

单片机源码:
//****************************************
//lcd12864写命令
//****************************************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
   Busy();
   rw=0;
   rs=0;
   delay_50us(1);
   P0=com;
   E=1;
   delay_50us(10);
   E=0;
   delay_50us(2);
}

//****************************************
//lcd12864测忙
//****************************************
void Busy()
{
  uchar busy;
  do
  {
    E=0;
        rs=0;
        rw=1;
        delay_50ms(1);
        E=1;
        busy=P0;
        delay_50ms(1);
        E=0;
  }
   while(busy&0x80);
}

//****************************************
//lcd12864写数据
//****************************************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
   Busy();
   rw=0;
   rs=1;
   E=0;
   P0=dat;
   delay_50us(1);
   E=1;
   delay_50us(10);
   E=0;
   delay_50us(2);
}

//****************************************
//lcd12864初始化
//****************************************
void initial_LCD()
{
  RST=1;
  delay_50ms(2);
  write_12864com(0x30); //功能设置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30); //再次设置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0f); //显示设置,游标设置 0X0C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01);  //清屏
  delay_50ms(1);
  write_12864com(0x02);
  delay_50us(10);
}

//****************************************
//lcd12864初始显示
//****************************************
void display_initial()
{
  uchar i,j;
  write_12864com(0x80); //LCD地址第一行
  for(i=0;i<16;i++)
  {
     write_12864dat(table1[i]);
         delay_50us(1);

  }
write_12864com(0x88);//lcd地址第三行
  for(j=0;j<16;j++)
  {
     write_12864dat(table2[j]);
         delay_50us(1);

  }

  initial_LCD();
}

//****************************************
//lcd12864清屏
//****************************************
void display_clear()
{
   write_12864com(0x01);  //清屏
  delay_50us(2);
}

网友A(2018-05-31):
我在退出外部中断时候偶尔会发生这个情况。感觉是单片机飞了!尚未找到解决途径!

网友B:
你这刷新上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C:
数组越界了吧

网友D(2019-03-10):
有没解决好,我调出来显示也是这样。

网友E:
你这是字符占的位置不对,造成后面的字型乱码,汉字是16*16,字符是8*16,要显示小数点要空一格(8*16)才能正常。当然这样不好看,因此要写字符显示函数,网上有案例,你看看别人怎么写的

网友F:
字符串位置设置有问题,汉字与字符串串了,建议添加字符显示函数。

网友G(2020-04-28):
引用 网友F:
字符串位置设置有问题,汉字与字符串串了,建议添加字符显示函数。

字符显示函数是什么呀

网友H:
这种问题一般处在主函数里面。比如while

网友I:
一般是字库越界造成,字库查找时跑到字库外取的错误点阵。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