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单个数码管显示汇编程序

楼主(2018-05-15):
//*****************************
//按键控制单个数码管显示程序
//*****************************
ORG 0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CLR A        ;清零
                        MOV DPTR,#TABLE        ;存放表地址
                        MOVC A,@A+DPTR        ;读表
                        MOV P0,A                ;A中数送到LED口
                LOOP1:
                        MOV A,P1        ;接收P1口的按键信号
                        CPL A                ;取反
                        JZ LOOP1        ;若无按键,返回LOOP1,否则继续
                        MOV R4,#0        ;
                LOOP2:
                        RRC A                ;有按键,循环右移判断是哪一位
                        INC R4                ;每执行一次R4中加一
                        JNC LOOP2        ;Cy为0,返回LOOP2,否则说明A按下的键
                                                ;已经右移到进位位,R4计数结束,继续下面步骤
                MOV A,R4                ;
                MOVC A,@A+DPTR        ;
                MOV P0,A                ;送数到p0口显示
                SJMP LOOP1                ;返回LOOP1判断按键情况
                TABLE: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

电路图

网友A(2019-09-19):
应该就是我要用的程序,找了好久的数码管显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