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改变输出方波的频率,有大神能帮我看看错在哪里吗

楼主(2018-05-15):
写了一个定时器输出方波的程序,然后通过按键改变输出方波的频率,但是实际使用没效果,频率没在变,请大神们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K1,K2是调频率的)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sbit qw=P1^1;
sbit OUT=P1^2;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int i=0,t=5;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EA=1;
  ET0=1;
  TR0=1;
  TH0=(65536-20)/256;
  TL0=(65536-20)%256;
  qw=0;
    while(1)
        {
           if(K1==0)
           {
                 {
                   t--;
                   if(t==0)
                   {
                     t=9;
                   }
                 while(!K1);
                 }
           }
           if(K2==0)
           {

                 {
                   t++;
                   if(t==10)
                   {
                     t=1;
                   }
                 while(!K2);
                 }
           }
      if(K4==0)
{

{
TR0=0;
     OUT=0;
    }
while(!K4);
   }
           if(K3==0)
           {

                 {
                   qw=~qw;
                 }
             while(!K3);
           }
        }
}

void Time0_serve(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256;
  TL0=(65536-20)%256;
  i++;
  if(i==t)
  {
        OUT=0;
  }
  if(i==10)
  {
    i=0;
    OUT=1;
  }
}

网友A:
写程序要养成良好的备注习惯,不然别人怎么看的懂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要养成良好的备注习惯,不然别人怎么看的懂你的代码

include<reg52.h>

sbit qw=P1^1; 方向输出
sbit OUT=P1^2;调速输出
sbit K1=P2^0; 减速
sbit K2=P2^1; 加速
sbit K3=P2^2; 方向按键
sbit K4=P2^3;停止按键
int i=0,t=5;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模式1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
  TH0=(65536-20)/256;      定时器T0赋初值
  TL0=(65536-20)%256;     定时器T0赋初值
  qw=0;                    取反初值
    while(1)
        {
           if(K1==0)  减速
           {
                 {
                   t--;
                   if(t==0)    当速度最低
                   {
                     t=9;     循环为最高
                   }
            while(!K1);  松手检测
                 }
           }
           if(K2==0)      加速
           {
                 {
                   t++;
                   if(t==10)   当速度最高
                   {
                     t=1;     循环为最低
                   }
          while(!K2);   松手检测
                 }
           }
      if(K4==0)     停止键
{
    {
     OUT=0;      输出0
    }
while(!K4);    松手检测停止
   }
           if(K3==0)     反转键
           {
                 {
                   qw=~qw;    电平取反 ,换向
                 }
    while(!K3);    松手检测
           }
        }
}

void Time0_serve(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20)/256;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TL0=(65536-20)%256;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i++;/0-10循环
  if(i==t)
  {
        OUT=0;/
  }
  if(i==10)
  {
    i=0;
    OUT=1;/
  }
}

不好意思

网友B:
while(!K1);
while(!K2);
while(!K3);
while(!K4);
这个样操作会进入死循环,让你找不到错误的地方

网友C:
你的程序结构需要斟酌,现在的,按键太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结构需要斟酌,现在的,按键太快了吧。

是的,按键按下去,转速几乎没变化,不知道怎么修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K1);
while(!K2);
while(!K3);

请问如何修改啊

网友D:
你的程序改变的是占空比。要想改变频率就要给定时器重新赋变化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程序改变的是占空比。要想改变频率就要给定时器重新赋变化的值。

请问大神改频率怎么写?

网友E:
你这代码写的,格式完全不对

网友F:
建议通过PCA寄存器实现频率和占空比可变的PWM波输出